[求助]FSP145-50DP 有5Vsb 無輸出

楼主(2014-08-23):
日前在論壇上,翻了一下跟我有相同情形的維修方式
沒想到那些都沒用
我對過了只有阻值、容值不同
和1H0165R==>1M0365R 其他都一樣

電路板

剛開始是點歌機開不起來
或是開起來只能撐個幾個小時
拆開當下,只看到二次電容除了12V 全數陣亡
乾脆就全部換掉

在當天試機,都一切正常
不過惡夢才正要開始
後來,過了幾天連開都不給我開

照片傳不上去= =
不過目前有測了E13007兩顆都正常
SF1004G與STPS2045C1兩顆也正常
高壓測有300V
有5Vvsb,PS-ON 5V
PS-ON接地,沒有輸出,風扇完全沒動
12 V    13mV==>50mV
5  V    15mV==>45mV
3.3V    13mV==>36mV

网友:
有電路圖可參考就好辦多了 ~~

你可以從那顆 KA3511 的腳上的電壓測量 !!

應該不難找到問題 ~

楼主:
整個晚上都在搞這個
這個圖是剛剛又花幾個小時查了一下
有錯誤的地方用紅色改過

前輩們能給我一個查修的方向嗎

能拆的都快拆光

剩下控制子板沒動到

其他都是採元件測量,電容只能確定有容值,無法確定是多少,工具不足
到目前還沒找到哪一個壞掉

直接送市電測量嗎?
心臟不夠力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個晚上都在搞這個
這個圖是剛剛又花幾個小時查了一下
有錯誤的地方用紅色改過

裝個防燒裝置就好了 ~~

建議上電測一下那個 KA3511 腳位上的電壓 !

po上 : 啟動(綠線接地)時 各腳位電壓  , 及未啟動時的電壓 !!!

p.s : 請接上負載測試 ~

楼主:
送電中
PS-ON 空接
控制板電壓
1  1.45V
2  1.45V
3  0~0.2V跳動
4  12.23V
5  4.96V
6~11 0~10mV跳動

PS-ON 接地
控制板電壓
1  1.45V
2  1.45V
3  0~0.2V跳動
4  0V
5  0V
6~11 0~10mV跳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電中
PS-ON 空接
控制板電壓

你這是量那裡的電壓 ????

[子板上 1 ~ 11 ] 的電壓 ???

請依照電路圖上的標示 !!!

測量  KA3511 的 pin 上電壓 !!!

p.s :

請按 [回覆] , 回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是量那裡的電壓 ????

[子板上 1 ~ 11 ] 的電壓 ???

編號確實是子板與電路板連接的地方
其他,要到下個六日才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編號確實是子板與電路板連接的地方
其他,要到下個六日才能用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個 ic 第 1 pin 連到第 4 pin 這電壓是 VCC

不管起動與否 , 應該維持應有的電壓 !!

我認為子板上的 那兩顆 npn (c945) 可能故障 !!

還有那顆 D13(FR102) 也要一併檢查 !!

你可先拆下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看到那個 ic 第 1 pin 連到第 4 pin 這電壓是 VCC

不管起動與否 , 應該維持應有的電壓 !!

Pin1~Pin4 電壓空載是12V, 啟動是零

NPN 正常  FR102也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1~Pin4 電壓空載是12V, 啟動是零

NPN 正常  FR102也正常

你還是列出他的腳位電壓才好判別 ~

但基本上那個 pin 1 (vcc) 是有問題的 !!!

也不排除 ic 本體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是列出他的腳位電壓才好判別 ~

但基本上那個 pin 1 (vcc) 是有問題的 !!!

感謝你
今天四點才睡 中午起來繼續努力
終於完修了
不過,空載偏低
12V==>11.18V
5V==>5.12V
3.3V==>3.45V

不過,上點歌機後就正常了
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哪裡壞掉
昨天只有把兩顆945焊下來量,又黏上去
他就好了...

真是難搞的FSP

感謝J大的幫忙
我剛開始都沒想到控制板會壞,爬文都說不容易壞
我就不管他了,沒想到J大一語說中
高手!!!!

說不定隔幾天我又上來求救

對了,電壓回授方式不太一樣跟電路不一樣
之前都以為是一樣的
都沒有可變電組
直接用電組分壓
其中,有串了一顆電容104,不知到有做啥
新圖我傳上去
不見得是對的供大家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今天四點才睡 中午起來繼續努力
終於完修了

很多 power 空載都是比較低 的 , 有些不接負載不能啟動的 !!!

我有遇過就是全漢的 power 不接負載是無法啟動的 !!!

接上負載正常就没問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 power 空載都是比較低 的 , 有些不接負載不能啟動的 !!!

我有遇過就是全漢的 power 不接負載是無法 ...

之前是完全不會動,搞到最後除了一開始換的二次濾波電容
其他都是焊下來,又焊上去而已

真是夠難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