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類可變電阻阻值亂跳

楼主(2014-08-23):
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輸出會亂跳,以為故障,
檢查後發現是旋鈕的可變電阻阻值會亂跳,
導致電壓輸出也跟著跳動,
拆下用WD40噴一噴,轉一轉之後,阻值正常了,
應該是它內部的接點有氧化才讓阻值亂跳。

目前在思考如何處理接點氧化這個問題,
一是日後阻值亂跳時拆下來用WD40清一清再裝回去。
二是換成下面圖片的密封電阻?但機構及電路板無法配合它的尺寸。
三換新的可變電阻,然後使用黃油將電阻四週的縫隙封住,延緩接點氧化的情況。
目前是傾向使用這個方式。

想請教痞酷的高手們,對於B類可變電阻阻值亂跳有無其它更好的處理方式?
謝謝。

网友:
第一種: 別用WD40,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
第二種: 反轉圖片的密封電阻VR    另外拉線 到PCB
第三種:  換新的可變電阻,用黃油封住縫隙....  很有創意的方式( 但個人沒經驗無法評價)

我喜歡用電子接點清潔劑 分 油性/乾性
這種情況 我喜歡 油性電子接點清潔劑

网友:
就算用全密封形的可變電阻
只是延長氧化時間

网友:
可變電阻以前也是很耐用的,自從大陸的廉價品大量出現後,這種情形就很常見了。
你可以買日本的ALPS或是美國的BOURNS等較大品牌,只要是你買到的是正品,應該都很耐用。

网友A:
可變電阻只要3隻腳有直流電壓差,
就很容易氧化,
密封型或許會好一點,
但只要有直流電壓差,
還是會氧化,
用矽質黃油封住縫隙可以減緩氧化,
但仍不能完全避免,.
可改用金属氧化膜可變电阻試試看吧!!

楼主:
to SIMON1016
小弟有一罐電子接點清潔劑,依照它的說明是適用於VR,但是沒效果才改用WD40的,

雖然想用這種密封VR,但機殼及電路板的位置無法讓我這麼做。

會有用黃油封住縫隙的想法是推測VR內部氧化才造成阻值亂跳,用黃油封住來延緩氧化的時間。

能否推薦一下油性及乾性的電子接點清潔劑,謝謝。

to winrar070
小弟其實也知道用密封VR也可能會氧化,但只要能夠延緩氧化就算達到目的了。

to wish
不愧是痞酷網的老大,這阻值亂跳的VR正是來自大陸。

to 小莉莉
小弟覺得是因為居住的外在環境的關係才造成這顆B類VR的氧化,
即使因直流電壓差也不應該會這樣才對,
才會想用密封VR或是用黃油封住B類VR。

感謝各位的回覆,各位提供的方式或建議,小弟日後有機會再試試看。

网友:
你用的有腐蝕性,久了會破壞接合面和接點,若是高級品,用了那個就不用玩了,一般我是用酒精.

网友:
拆下用WD40噴一噴,轉一轉之後,阻值正常了,
應該是它內部的接點有氧化才讓阻值亂跳。

WD40 不是腐蝕性的清潔劑,所以不是清除氧化層去穩定阻值.
而是碳膜脫落的碳粉造成阻值不正常,洗除脫落的碳粉去以穩定阻值.

可以穩定的時間不長,還要再清.
油性的清潔劑可能會在接點吸附更多碳粉,會更不穩定.

但油性的可以減緩氧化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變電阻只要3隻腳有直流電壓差,
就很容易氧化,
密封型或許會好一點,

我之前PANASONIC 規格書上 見過一份說明
當金属接點與碳膜接觸點   碳膜接觸點直流電壓>金属接點 時
引起金属接點氧化,碳膜接觸點被侵蝕
後來該份文件遺失(PANASONIC 規格書-舊版VR)

與你的說法 非常相近
你有沒有 類似文件 或相關連結
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PANASONIC 規格書上 見過一份說明
當金属接點與碳膜接觸點   碳膜接觸點直流電壓>金属接點 時
引起 ...

這個問題不需要 規格書,
可變電阻用於直流電調整,
會在VR內流過電流產生電壓差,
這些電流,電壓差,使接點氧化的,
也會使接點和碳膜破壞,
尤其是要時常調整的,
最好的方法是降低流過VR的電壓差和電流.

网友:
Pasonic 規格書寫的很多,
關於金屬氧化的是:

可變電阻用於直流電調整時,
會在VR內流過電流產生電壓差,
所以高濕度環境使用時,電壓差會使接點氧化的,

滑動端(銅刷)要用正極電壓.
(這是電化學的防止腐蝕)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om/ ... 0000/AOK0000PE1.pdf

网友:
原來電壓差也會使VR內接點氧化,我一直認為是接觸空氣氧化,謝謝大大們!偷學到了。

网友:
我以前的電源供應器也會發生此一問題,多買幾個VR備用,自從改用數位電源之後就沒這一問題了!!

网友:
asonic 規格書寫的很多,
關於碳膜的損耗是:

因為有的可變電阻不適用於直流電流,要特別選用適用的VR

楼主:
樓上的幾位高手,真是讓小弟長見識了,
原來VR還有這些眉眉角角。

等了幾天,零件終於到手了,
雖然不是完整的密封,
小弟打算用這種方式來試試看,
看這個VR能夠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