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類似M1512功能的IC嗎(支援10~12顆LED)?

楼主(2014-08-24):
我再找LED跑馬燈的電路圖,可以控制10-12顆左右LED
IC M1512很適合我的跑燈,但只支援到5顆LED
請問是否有類似的IC可以做到類似M1512的功能?

网友:
原諒你菜味還很重,下次記得自己把該元件的資料一起貼上來

你可以考慮,以5顆LED為一組,多做幾組下去並聯

20.86 KB, 下載次數: 52

楼主:
感謝你的指教,有考慮LED並聯方式,但是效果差,我自己再找找,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指教,有考慮LED並聯方式,但是效果差,我自己再找找,謝謝!

效果不好不是並聯的問題,而是方法的問題,只要並聯的方法正確,不管並聯幾組效果都很好。

网友:
一華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LED驅動IC http://www.mosdesign.com.tw/web_chinese/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指教,有考慮LED並聯方式,但是效果差,我自己再找找,謝謝!

效果差??
是因為亮度的問題??
還是並聯之後的變化性不理想??

网友:
很有可能是因為分流之後的電流不足,所以亮度只剩一半,可以改接PNP BJT做推動,你就可以推好多好多的LED了,若用MOSFET則可以推動更多LED.

IC本身的工作電壓低,也可以借由外部的BJT增加電壓與擴大電流.

楼主:
並聯真的是亮度不足,用電晶體來推可行,感謝!
本來想用555+4017來跑燈,但是變化只有一種
謝謝各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