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電阻尺應用在何處??

楼主(2014-08-24):
各位好
我是學校工業配線比賽的選手,今年比賽材料有多A/D模組跟電阻尺,
有問過老師這些器具的用途了,也大概瞭解電阻尺是測量位移變化,
在經由A/D與PLC去做控制,那我想請問各位,電阻尺在工業機具上,
可以用在哪邊,因為我問老師,他不知道電阻尺用在哪,
所以就麻煩各位了

這隻電阻尺是20CM的

這是比賽在用的箱子

网友:
電阻尺的應用就是提供低價的非精確(0.1~0.001mm)的連續定位(精確的要用光學尺<=0.0001mm)...
以往對於單軸向運動的定位通常是極限加固定位置的磁簧開關,如果有其它位置需求的話,除增加定位開關的話,就是用控制馬達的轉速或運轉時間的方式來達到目的.
對於只需要粗略定位的需求來說,使用伺服馬達加編碼器的方式成本相對來說就太高了(尤其是大馬力,幾乎都是客製)...
還有例如氣油壓驅動的機構(尤其是油壓,有相當好的定位性).如油壓控制的機械手臂,塑膠射出送料機...

网友:
cnc 鑚孔機z軸行程控制

网友A:
請問PLC是用哪一家?
人機要自己寫?如照片那~

网友:
電阻尺還可以應用在絕對位置的定位.
一般選用相對型光學裝置做定位,在電力消失後,就必須重新定位.除非使用絕對型光學裝置(很貴).
但電阻尺的輸出是電壓變化,每個位置的電壓不同,所以在重新開機後由電壓就可以知道目前是在哪個位置.
以上是個人淺見.

网友:
射出成型機.
開關模.射料\進料.托模-行程.
以前用微動.近接開關.
要手動調整.
整合微電腦控制.只要設定調整.

网友:
這是一個位置只是裝置,要怎麼用就但看你的創意了!! 他只是付隨這傳動機構以便回饋位置!! 這個東西因為有"接觸"問題所以在使用的考量有"次數"的問題,看看規格作為設計考量! 必須要配合機械方面的傳動.

网友:
直線式 可變電阻

直線運動

(不要被名稱給限制住了你的創造力)
不要被填鴨式是扼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PLC是用哪一家?
人機要自己寫?如照片那~

PLC是三菱FX2N的
人機畫面是比賽單位提供的 裡面有一些按鈕 燈號跟D值的顯示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因為老師說要'猜題',所以我會發揮我的想像力,
比賽主要就盤面裝置,配線,再來就是程式部分了,
要根據題目設計,自動,手動,警報,三個大項,
在六小時內完成,然後控制比較多的是氣壓缸,
氣壓缸10CM,電阻尺20CM,所以我想因該不會接在一起,
等人機的畫面公布出來,題目比較容易猜了,
電阻尺定位,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因為老師說要'猜題',所以我會發揮我的想像力,
比賽主要就盤面裝置,配線,再來就是程式部分 ...

我猜.由電阻尺位置.
決定氣缸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