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VHS NV-385TN 老古董放影機 有關稽納二極體規格之求助

楼主(2014-08-24):
這台老古董到手時,沒有POWER電源不出,經細查發現在變壓器二次側,D12這顆稽納二極體已被擊穿短路(已無輸出)。
但無法得知其規格,可否請教前輩賜教告知....

D12

D12

它原本位於二次側輸出。

D12

D12

有勞先進不吝告知,在此先謝謝!

网友A:
D12這顆稽納二極體,直接變壓器二次側整流二極體,
通常不會是於常態工作
是電源異常時 箝制保護不超過目的電壓(我好像說了 廢話 )

先 看看C17 C18 耐壓  還有IC3耐壓
再看看 P1_PIN2 接出 用於何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2這顆稽納二極體,直接變壓器二次側整流二極體,
通常不會是於常態工作
是電源異常時 箝制保護不超過目的 ...

首先感謝您的回覆:
C17 C18 耐壓皆為20V 330uf。
IC3之規格為 SK 3120C 附件如下:
3120C
至於P1_PIN2 我需先察看之後再向您報告。

网友B:
無電源輸出??
可先檢查 switching power 控制迴路的 IC02 (可能是 TL431) 與 4腳的光耦合IC的相關元件(R15+(R17//R16) 另R14光耦合限流用) 是否正常。甚至高壓一次側電路部分(缺照片)是否正常?

上述switching power有工作後,P1_2才可能有電。
IC03 (腳3/4短接) 可能是設定5V輸出,由P1的第1腳控制IC03工作否。
應該是P1_2先有電(電壓未知?)到另一板子,再輸出回到P1_1,控制IC03_2,使IC03_3/4輸出5VDC.到P1_3.

网友C:
超壓保護二極体燒毀
先找出超壓原因
冒然換上同規格 ,再燒毀可能性很高
檢查前端小電解電容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電源輸出??
可先檢查 switching power 控制迴路的 IC02 (可能是 TL431) 與 4腳的光耦合IC的相關元件(R15+ ...

首先感謝您的提議,現正在待料中,已查出此顆稽納應為20V。
等二次測的短路解決後,如仍無輸出的話,會續查此光耦偵測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壓保護二極体燒毀
先找出超壓原因
冒然換上同規格 ,再燒毀可能性很高

感謝您的提醒會順查週邊電路元件,以免二次燒件...........

楼主:
在此感謝各位大大的提示與建言,經更換1N4747A(20V),現已正常運作中。
3120C已獲得15V的供電電壓,且輸出12V穩壓供後續主機板供電之用。
也順將電解電容全部更(容質多已趨於零)。
再次感謝諸位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