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27ATN 想改V59主機板(另求救1280*720的bin燒入碼)

楼主(2014-08-25):
問題~看5分左右無訊號
看來是AD的IC格闢~~想改V59
現在問題在POWER
背面有5VBS還是SBY
啟動後不變4.9V
紅框處
左到右
1-0 2-0 3-G 4-0 5-4.9V
啟動後
1-4.2v 2-3.4v 3-G 4-3.4v 5-4.9V

不知道第5隻腳要觸發以上哪一隻腳??

背面代號
1-C 2-A 3- 4-B 5-5VBS還是SBY

PS:另外啟動後12V電壓約在12.8V~ 重點剛啟動約2秒內13.8V??這樣改上去會不會燒??
有需要把面板電壓切斷~由POWER提供嗎?還是直接由V59提供?(因為接大面板怕V59共電吃力~5V-IC會燒)

网友A:
面板12V不能由POWER堤供,因為這樣順序不對啊,本來就是由V59提供的,放心大面板是看電源能支援多大電流而定,你電源板又沒改 是吧

网友:
可以直接改,12v直接拉到v59上接好就可以啟動了

网友B:
您這塊是LCD30電源板
第5腳5VSB 與第二腳CTL-A短接為PSON (即V59 EN腳 接CTL-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12V不能由POWER堤供,因為這樣順序不對啊,本來就是由V59提供的,放心大面板是看電源能支援多大電流而定, ...

但面板電壓是由v59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塊是LCD30電源板
第5腳5VSB 與第二腳CTL-A短接為PSON (即V59 EN腳 接CTL-A )

感謝三太子,正中我心!

抱歉~想再請教
5vbs~接穩壓ic 5v輸出腳?  但如果這樣v59電壓哪來?接power的12v還是5v再接在v59的穩壓ic 5v輸出腳
EN腳是v59哪一個腳?

借圖一下

爬文後~~是不是把5vbs接到5sby?
把0n/0ff經4.7k接到三太子說的CTL-A
把12v一樣接到原本的12v
是這樣嗎?

ps:另求1280*720解析燒入碼?

网友C:
應該不用想太多,畢竟原本就是用在電視的板子,上到42應該都不用擔心,到是主IC建議多黏個散熱片,感覺挺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三太子,正中我心!

抱歉~想再請教

論壇搜尋v59有程序下載,
不然跟賣家要也會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論壇搜尋v59有程序下載,
不然跟賣家要也會提供

有下載~也有去要!!
重點好像這27"~解析度很妙1280*720?不知道要用哪個?
30" 1280*768 32"1366*7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不用想太多,畢竟原本就是用在電視的板子,上到42應該都不用擔心,到是主IC建議多黏個散熱片,感覺挺燙 ...

好像也是!!感謝W大~~
只是現在兩個問題
1.是不是把5vbs接到5sby?
把0n/0ff經4.7k接到三太子說的CTL-A
把12v一樣接到原本的12v
是這樣嗎?
2.要1280*720的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是!!感謝W大~~
只是現在兩個問題
1.是不是把5vbs接到5sby?

1.您這片板子跟我手上的不大一樣,不敢跟您確定,但原理應該是這樣沒有錯,5VSB跟GND接到公板上就有基本的待機電壓了,再從公板上拉一個啟動腳給電源,控制電源開關,12V一樣接12V即可,如果不行的話也就只能一直讓電源POWER ON了,印象中這片電源板之前有改過,好像跟別片板子有點落差,別片OK這片確不行,待機電源總改不好無法啟動所以最後都讓電源POWER ON,這部份可能得請更有經驗的先進前輩,看是否有更好的方式可否給您解答了。
2.剛剛看了一下,我這裡也沒有這解析度,建議您先找到合用的程序在動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您這片板子跟我手上的不大一樣,不敢跟您確定,但原理應該是這樣沒有錯,5VSB跟GND接到公板上就有基本 ...

另一片我也有!
是不是有一大很大的電感~要把電感拆掉?接電感那個位子?
界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一片我也有!
是不是有一大很大的電感~要把電感拆掉?接電感那個位子?
界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86-4-1.html

此帖108樓
改過幾次,幾乎都ok,但某些電源板不適用,還有待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塊是LCD30電源板
第5腳5VSB 與第二腳CTL-A短接為PSON (即V59 EN腳 接CTL-A )

三太子
小弟無法啟動POWER??
我直接5VBS接A第二腳..讓她啟動也不行!!但每次啟動都有聽到電流聲  ~趴~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43886-4-1.html

此帖108樓

進度~
無法讓POWER啟動
有程序~外接電源O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進度~
無法讓POWER啟動
有程序~外接電源OK!.

POWER能否直接短接啟動拉12V至公板使用?雖然差強人意但至少還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能否直接短接啟動拉12V至公板使用?雖然差強人意但至少還可使用......

試不出哪一條可以啟動??
還是我怕她爆炸...
5SBY-C
        -A
        -B

网友E:
V59S12V59規格書.pdf (357.81 KB, 下載次數: 15) 背面有5VBS還是SBY
啟動後不變4.9V
紅框處
左到右
1-0 2-0 3-G 4-0 5-4.9V
啟動後
1-4.2v 2-3.4v 3-G 4-3.4v 5-4.9V

不知道第5隻腳要觸發以上哪一隻腳??

背面代號
1-C 2-A 3- 4-B 5-5VBS還是SBY

電源板端~5腳跟3腳串一科100歐姆(棕黑棕金)~(SMD101)就可以了

我改過V59公板的

上110V市電5V就導通狀態(差你遙控按下就能開機了)

5V一定要導通(強制的意思)~(公板)不然沒法開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面有5VBS還是SBY
啟動後不變4.9V
紅框處

謝謝~~去買一個100歐姆
去觸發3接地看看
5SBY?
另外這樣說~此版POWER不能用綠燈或是高壓啟動?
需要全時啟動或是再接一個電晶體或MOS讓他接地?

网友:
你的問題去爬文吧!我沒改過~但可行的~要裝繼電器或固態繼電!

网友E:
電源板的5跟3腳串電阻(100歐姆)讓它導通(一定要的)就這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板的5跟3腳串電阻(100歐姆)讓它導通(一定要的)就這樣吧!

感謝~~已經啟動!!!12 5 3.3V都有
但~~既然沒有24V輸出~~
其他電壓都有...
不知道跟那C-A-B有關西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已經啟動!!!12 5 3.3V都有
但~~既然沒有24V輸出~~
其他電壓都有...

是電源板本身就沒24v嗎?那麼高壓板應該也就是吃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電源板本身就沒24v嗎?那麼高壓板應該也就是吃12v的。

高壓24v,第一次遇到,起動後,既然沒24。
懷疑c a g b 5sby的c a.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