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遙控器拿來玩!

楼主(2014-08-25):
今天一早到公司,老闆說看我正在學維修液晶電視。就拿了一箱遙控器給我修~哇!好多呀~
我說CP值不高啦~可是拿來慢慢玩玩也是可以地,就玩玩吧!
又拿了一台測試器
可以玩很久了~呵呵

网友A:
怎麼玩啊??

完幾個來看看吧!!

网友B:
遥控器大多是导电橡胶因为时间长了表面解聚而产生粘胶,粘连了灰尘什么的,导电性能就下降。如果是这样,用锡箔、铝箔之类可以修复,但有时因为粘胶强度不怎么样,使用起来时间也不怎么长。
如果是电视机的遥控器,最好的方法还是扔了换个万能遥控器是上策。

网友C:
發射器 晶振 黑色橡皮 要低於500毆母以下
橡皮擦 去氧化

電池極片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發射器 晶振 黑色橡皮 要低於500毆母以下
橡皮擦 去氧化

是呀~有些電池沒拿下,都出油了。用工業酒精+不織布清除。
電池極片都要換新的重焊。
昨天的成果,先把好修的修起來。
還有一堆
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大多是导电橡胶因为时间长了表面解聚而产生粘胶,粘连了灰尘什么的,导电性能就下降。如果是这样,用 ...

還真的有萬能遙控器呀~也修好啦。
西屋用的萬能遙控器的電視選擇控制是在後面電池上,要用小一字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玩啊??

完幾個來看看吧!!

困難的在後面。還有一堆,要修到昏昏~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真的有萬能遙控器呀~也修好啦。

西屋用的萬能遙控器的電視選擇控制是在後面電池上,要用小一字起子。

西屋電漿可用嗎??

网友B:
好奇一下,在坛子里老听到“西屋”这个词。这是台湾的本地电器制造所还是指美国的“westinghouse”?这品牌在台湾很流行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下,在坛子里老听到“西屋”这个词。这是台湾的本地电器制造所还是指美国的“westinghouse”?这品牌 ...

後者,老美的牌子....不知流不流行....特殊場合能看見..

网友:
不怕老婆或者女朋有會說,阿你跟小三,小四,小三五有完沒完啊,我這個真人會比那些東東不好玩嗎?
家有怨婦,該辦的事不辦 ...

网友E:
>是在班時.

這就太帥了,有呷擱有抓(ㄌㄧ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屋電漿可用嗎??

k大:要看型號,到下面看看。
http://www.px.com.tw/file/LRC5000%28R3758%29.pdf

lav-886也很好用。
http://www.nakay.com.tw/a/file/product/2013227123623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下,在坛子里老听到“西屋”这个词。这是台湾的本地电器制造所还是指美国的“westinghouse”?这品牌 ...

西屋=westinghouse . 台灣翻譯的說法。以前是老美製造進口,近來都是OE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在班時.

這就太帥了,有呷擱有抓(ㄌㄧㄚ\/).

加分啦~無事人找有事人作作事事呀。偷時也正大喔~反正又不用花小朋友。

网友F:
S大有DVD ABOSS HD-9200可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S大有DVD ABOSS HD-9200可用的嗎?

d大大:我只有修到一支萬用型的遙控器

DVD-1821不知道可用嗎?要抓看看。
使用方式:

楼主:
修到一支很特別的遙控器,大家看看這使用在那台?有用嗎?
輸人文字這一面(應該是鍵盤 型號:BN59-01134B)
遙控電視或..............?
沒有說明書.............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修到一支很特別的遙控器,大家看看這使用在那台?有用嗎?
輸人文字這一面(應該是鍵盤 型號:BN59-01134B)

那是samsung有上網功能液晶電視的遙控器
附實體QWERTY鍵盤可輸入文字網址控制連網智慧選項等功能
我查到的都是美國USER在使用
可確定適用於SAMSUNG銷美國之機種
是否適用於台灣銷售機種,不敢確定.
如果您那兒有SAMSUNG 液晶電視,或可一試.
以下為YOUTUBE中的操控實際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m9gOSERoE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samsung有上網功能液晶電視的遙控器
附實體QWERTY鍵盤可輸入文字網址控制連網智慧選項等功能
我查到 ...

感謝大安大大:有機會送到SUMSUN的機子在來試看看。這種機子應該比較高階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有些電池沒拿下,都出油了。用工業酒精+不織布清除。
電池極片都要換新的重焊。
昨天的成果,先把好 ...

電池極片可以買到新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大:我只有修到一支萬用型的遙控器

DVD-1821不知道可用嗎?要抓看看。

S大 可以報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