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電學請教~~~~XD

楼主(2014-08-25):
這是我在Ni Multisim下跑RC電路R=1K     C=1uF
小弟有些觀念還是很不清楚,其中AC電壓不是120rms,為什麼圖中測量R跟C的電壓加起來約155V
當我把R變為2K時圖中測量R跟C的電壓加起來約168V
這是為什麼其中C的阻抗不是=1/(2*PI*f*c)嗎????

网友:
>>其中AC電壓不是120rms

先跟大家說說,什麼是 AC 120Vrms

楼主:
AC 120Vrms是均方根值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AC 120Vrms是均方根值阿

原文 少一個V

网友A:
英文叫做root mean square
中文叫做方均根
在電子領域的意思是有效值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家裡用的110VAC電壓
其實是60Hz的交流弦波
峰值為110V x 根號2 =155V

RMS中文是均方根值或稱有效值(其實都有人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叫做root mean square
中文叫做方均根
在電子領域的意思是有效值

我知道,但我的重點是我改變了"電阻",為什麼電壓總合會不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我的重點是我改變了"電阻",為什麼電壓總合會不相同

如果你"知道",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話,就要從新回頭來看...
AC 又是什麼呢?
波形又長怎樣呢?

電阻上的AC電壓電容上的AC電壓 波形又長怎樣呢?

電阻上的AC電壓可以跟電容上的AC電壓 直接相加嗎?

註: AC有相位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我的重點是我改變了"電阻",為什麼電壓總合會不相同

因為此迴路上安裝了與頻率相依的元件(電容或電感),此電容的阻抗計算就如你所標示.
1.你需先計算出此串聯迴路的總阻抗Rt=(√(R^2+Xc^2 )).
2. 接著計算迴路電流(I=120/Rt)
3. 再以I乘上個別元件的阻抗,即可得出電表上的數值.
結論:因電容與電阻在交流信號中,存在相位差的關係,故兩者壓降直接相加結果是不會等於輸入電壓.(需改為Vi=(√(Vr^2+Vc^2 )).)
        電表上的讀值顯示的皆為RMS值
          另你在此迴路上所使用的電阻瓦特數是選用幾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此迴路上安裝了與頻率相依的元件(電容或電感),此電容的阻抗計算就如你所標示.
1.你需先計算出此串聯 ...

天啊!!看似簡單卻那麼複雜.......跟瓦數又有甚麼關係~~~~
各位前輩小弟受教了.......3Q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看似簡單卻那麼複雜.......跟瓦數又有甚麼關係~~~~
各位前輩小弟受教了.......3Q ...

簡單的外在,不表示其內在知識原理也一定很簡單....

例:公式 E=mc^2
公式很簡單,但背後的知識原理,不是平凡的我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啊!!看似簡單卻那麼複雜.......跟瓦數又有甚麼關係~~~~
各位前輩小弟受教了.......3Q ...

1.各電表的正確電壓已可自行算出?
2.因為你使用了高電壓作電路測試,此關係到了電容的耐壓選擇,及電阻的功率消耗選擇,因你的電路元件並未有燒毀跡象,故你應已知道其中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各電表的正確電壓已可自行算出?
2.因為你使用了高電壓作電路測試,此關係到了電容的耐壓選擇,及電阻的功 ...

已經算出來了~~~感謝前輩費心教導

网友:
這麼難?
42.331+112.286<>120
這樣加才對:
120=(√(42.331^2+112.286^2 )).

不錯的題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各電表的正確電壓已可自行算出?
2.因為你使用了高電壓作電路測試,此關係到了電容的耐壓選擇,及電阻的功 ...

ciko大大~~我還有一個疑問,其中Xc又等於=1/(jWc)
這樣1/(jWC)平方後不就變 -Xc
那Rt不就變根號(R^2)-(Xc^2)

#sorry~~~記錯了Xc=-j(1/WC),所以公式是對的XD

网友:
電容與電感會用到相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