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關於18650鋰電池的選擇?

楼主(2014-08-25):
最近覺得行動電源越來越不夠力了
想把裡面的18650換新的
看到沒屋頂有再賣
SAMSUNG 2600MAH  70元
跟其他日系電池價錢差很多
請教各位前輩
SAMSUNG  2600MAH的可以買嗎?

网友A:
可以
記住不要焊太久  焊之前要磨掉表面 正極要特別注意 最好可以用大電流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記住不要焊太久  焊之前要磨掉表面 正極要特別注意 最好可以用大電流點焊 ...

感謝專炸哥的回覆
那我去下標了
順便請他幫我點銲

网友A:
買回來時 先貼一張上面的序號

26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回來時 先貼一張上面的序號

26F

不好意思  我看不懂
先貼一張上面的序號
是要做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看不懂
先貼一張上面的序號
是要做什麼?

跟大家的三星電池對序號   如果是假貨
一放上網路 就會被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大家的三星電池對序號   如果是假貨
一放上網路 就會被發現

原來是這樣   好的
等電池來了就貼上來

网友B:
買18650喔,怎不先問問她哩

网友:
雞蛋來了

楼主:
我還想了一下
喔...原來是烏骨雞學姐是吧
好  我知道了  以後要買東西先問
烏骨雞學姐

网友C:
你可以考慮買鋰聚合物的比較耐用

楼主:
我的電池到貨了
編號是 26F SDI 2E32
不知道有問題嗎?
換下來的六顆不知道要如何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考慮買鋰聚合物的比較耐用

已經到貨了
鋰聚合物也有想過
可是尺寸沒有剛好的
我不知道會比較耐用

网友D:
買了就算了,一分錢是一分貨,更不要說是韓國貨。

下次請買日貨,PANASONIC 或 SANYO(其實已經是同ㄧ企業),SONY 就不推了。
很耐用可以很安心,我連 RC 遙控模型都用這種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電池到貨了
編號是 26F SDI 2E32
不知道有問題嗎?

如真用不到
可以拿到好康報報區送給有需要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了就算了,一分錢是一分貨,更不要說是韓國貨。

下次請買日貨,PANASONIC 或 SANYO(其實已經是同ㄧ企業 ...

Duke大  我是想說行動電源不差那500mah
要是筆電或是要大電流的我會買好一點的

楼主:
請教一下  如果把2顆串連成7.4V另外在分別接3.4V充電 這樣可以嗎?

网友C:
18650 我都拆筆電的電池就有好多顆了一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 我都拆筆電的電池就有好多顆了一一

是筆電換新的電池?
還是筆電報銷電池還能用?

网友E:
最近買40顆組成 36v 10.4A 給電動腳踏車用,還不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大  我是想說行動電源不差那500mah
要是筆電或是要大電流的我會買好一點的

不是差多少的問題
你可以看看以下網址的第13樓 wish老大回覆的
這樣你就會知道差在那裏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0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如果把2顆串連成7.4V另外在分別接3.4V充電 這樣可以嗎?

可以的,只是一次只能充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買40顆組成 36v 10.4A 給電動腳踏車用,還不錯用...

我昨天裝上去   還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買40顆組成 36v 10.4A 給電動腳踏車用,還不錯用...

joeychiou 大:
這如何充電,充多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買18650喔,怎不先問問她哩

雄爸爸:

有點焊服務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joeychiou 大:
這如何充電,充多久?

36v鋰電池充電器,充電大概要充5~8小時,
鋰電最好要加防止過充和過放保護電路板
因為鋰電怕過充和過放,還有電池平衡問題.

网友:
筆電電池 一班都壞1-3科 一班6CALL內會有3-5科還可以使用可以拆來當行動電源 或手電筒的使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如果把2顆串連成7.4V另外在分別接3.4V充電 這樣可以嗎?

我的電晶體測試儀就是這樣做的,外接2組充電孔,分兩次充電!!也還不錯用!!只是時間加倍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電晶體測試儀就是這樣做的,外接2組充電孔,分兩次充電!!也還不錯用!!只是時間加倍罷了!! ...

感謝antlu大回覆  我現在也接好了...使用中  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雄爸爸:

有點焊服務嗎?

通常都是像20#那樣
直接用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是像20#那樣
直接用焊接的

自己是用舊筆電電池買充電器

機車/電動車/電動自行車/備用電源/磷酸鐵鋰/動力電池定做 供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01888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