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V3708TX 請教各位是否有掉件,或零件跑位置

楼主(2014-08-25):
請教各位前輩 HP V3708TX 不顯示 用bga 返修台取下G86-630-a2 後,更換一顆新品溫控g86-631-a2 結果開機            "嗶---嗶-嗶-",發出一長二短聲音 ,故請教各位前輩下面電路R341,R340,R339,R338,R337,R336,R335是否有bga 風量太大問題而導至零件跑錯位置, 或掉件?請各位指導

目前左邊第一個電阻(沒接)為R341,其它順序為(第二個)R340,R339,R338,R337,R336,R335

電阻R25 ,R26於主板背面,沒接電阻

電路圖如下

使用的RAM如圖 16M x32

网友A:
gpu是全新的嗎?
沒做好也會這樣,
再加熱一次如果不行拆下重做,
再不行換一顆631

网友B:
確實跑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是全新的嗎?
沒做好也會這樣,
再加熱一次如果不行拆下重做,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是有覺的如大大上述要重做,但又發覺旁邊電阻有異,故先提出這問題, 請各位前輩幫忙看是否跑掉,或掉件.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實跑掉了

非常感謝獅子魚前輩的指導,有看見二個電阻移位了.
再次感謝您的回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實跑掉了

再次請教前輩,您背面記憶品牌是hynix hy5rs123235b 16Mx32 之記憶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前輩,您背面記憶品牌是hynix hy5rs123235b 16Mx32 之記憶體?

沒圖片可以看是什麼牌子的記憶體
此機好像有分945 965 晶片
電阻的位子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圖片可以看是什麼牌子的記憶體
此機好像有分945 965 晶片
電阻的位子也不同

跟前輩報告,不知再在下看法正確否?
在下背面記憶品牌是hynix hy5rs123235b 16Mx32 而下圖中
得知Bit Signal 為 RAM_CFG_3 ,RAM_CFG_2,RAM_CFG_1,RAM_CFG_0 值為0010 (若hynix 8Mx32 值為0110 )  故電阻接法 R336 ,R335 ,R340,R338,也就是前輩目前POST 這張照片接法,與在下POST 第二張照片相同,所以非常感謝前輩指導,故問題應該出現在 BGA 沒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是全新的嗎?
沒做好也會這樣,
再加熱一次如果不行拆下重做,

感謝前輩指導,查過電阻元件證實不是掉件,gpu是全新的,看來是要拆下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