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管理员帐户后已安装软件可否不用重装?

楼主(2014-08-26):
系统是WINDOWS XP

昨天重装系统,系统装好后给超级管理员帐户设置了密码,并新建了一个管理员帐户,由超级管理员切换回管理员帐户后,发现原来在超级管理员帐户安装的谷歌输入法不见了,不能用,但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里可以看到已经装好的谷歌输入法,请问在普通管理员帐户怎么样才能使用谷歌输入法,必须得重新安装一次?

在网上搜索,找到这个说法:超级管理员软件安装时,必须设置软件给所有人使用,或指定用户

不知具体如何设定,请指教,谢谢。

网友:
應該是到輸入法內,打谷歌输入法啟用就可以了

网友A:
桌面右下方,工具列上的CH,按滑鼠右鍵,選擇選單最下方設定值

在這邊按新增,看列表有沒有google輸入法可以選擇加入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成功了!

感谢所有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右下方,工具列上的CH,按滑鼠右鍵,選擇選單最下方設定值

在這邊按新增,看列表有沒有google輸入法可以選 ...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成功了!

感谢所有提供帮助和支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