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E5500 一直顯示"無訊號" , AV IN 有聲音

楼主(2014-08-26):
各位高手 請教一下
這台 LG 42LE5500 42" LED
目前使用 AV端子輸入 顯示"無訊號"但有聲音,
HDMI也是顯示"無訊號"無聲音
OSD正常
請問 應該如何往下查修

网友:
這型都主機板壞  不是RF無訊號就AV~我也還在研究

网友:
有 80% 是主板主晶片 BGA 的問題 !
另 20% 是主板其他的問題 !

建議 …  先將主板主晶片重植 BGA  再試 !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32LE5500~RF無訊號~目前還沒找到元凶....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樣42吋的待修中

网友:
家裡的電視也是同樣狀況,最後選擇報修,主機板3800,真貴阿~~~

网友:
來簡訊不是修好了嗎...為何沒維修結果

還是410..有人在發文章要給維修手冊
慢慢等....我手上早有測試過板子...
DA CA  差在哪......
104.106.105
現在露天有人在修此版.....
都需電話聯絡告知問題
大部份問題...記憶體容量不夠...造成假死
有的同主板沒2個按鈕可清除.....

還有一點保密..有關一樣主板號...不是一定同機種使用

沒覺得我左晚發帖嗎LG 42LE5500電視忘記密碼
以測好只是還沒熱機...

楼主:
原想跟BEER大大買一片來換,想說先死馬當活馬醫..
結果將橋重植就OK了..
感謝各位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