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這是什麼電容為何如此貴[5#已解決]

楼主(2014-08-26):
聽說是電吉他在用的..

http://www.ebay.com/sch/i.html?_ ... apacitor&_rdc=1

网友:
沒見過此種電容.
以電容來說,這種價格不知是否算天價?
顏色看起來很可口,像巧克力好想吃下去 ...

楼主:
是天價沒錯,很好奇他和其怹電容有何不同,為何如此貴?

网友:
應該是油浸電容(陸)油質電容(台)
不少電吉他的擴大機使用 真空管擴大機
於是 管機改音色 那一套 跟著延燒到電吉他改機

你用 google 查看圖片  油浸電容  油質電容  會有較多訊息

為何如此貴?
因為...就改音色而言  玩電吉他的圈子  沒有  玩音響的圈子大
而 玩音響的圈子 歷史也比較久  元件價格上的知識累積較深厚
潛台詞很明顯了
再講下去 可能被資深 玩電吉他改音色的圈子 攻擊

話又說回來  也許那個電容  在電吉他音色應用上有過人之處
這是市場機制給的價錢

网友A:
美國史普瑞SPRAUGE俗稱大黃蜂電容為50~60年代高端無極性電容之一
外表使用電木壓制而成,為早期年代電吉他及真空管音響調聲的聖品,
用在音響上音域廣中低音渾厚,為當代好聲的代名詞
一些古董經典音響銘器諸如MCINTOSH MC275 MARANTZ 7C 等等都看得到她的身影
60年代中後期由Sprague Black Beauty's俗稱黑美人取代,但聲音還是不及大黃蜂電容的好
年代久遠也已不再生產,故只能從一些拆機的的身上取下,所身價就水漲船高了
到了70年代被日本NCC給併購了
下圖為黑美人160P

网友B:
長知識了

聲音聽起來真的有差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a9J5lsFGs

网友:
要是沒說是電容,我會以為是電阻n_103|

网友C:
音響用電容價格都隨便喊的,不管多貴都有人會買單。下面這些Duelund或是Jensen銀箔電容才是天價電容,依容量可以到3200美金一顆。

网友:
好像藥丸...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長知識了

聲音聽起來真的有差別

試試看日光燈啟動器那個電容

楼主:
現在的電容特性真的無法取代舊式電容嗎?請問有人知道是差在那個條件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長知識了

聲音聽起來真的有差別

Bumble Bee的音色亮很多, Black Beauty有點悶, 應該不會偷加效果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音響用電容價格都隨便喊的,不管多貴都有人會買單。下面這些Duelund或是Jensen銀箔電容才是天價電容,依容 ...

好像在賣古董喔.

网友E:
網路上有人在賣.看起來好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7713890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美國史普瑞SPRAUGE俗稱大黃蜂電容為50~60年代高端無極性電容之一
外表使用電木壓制而成,為早期年代電吉他 ...

pengchln 大:

SPRAGUE 0.5 MFD 600VDC 6TM-P50

這電容值狠準

网友:
引用 网友F:
pengchln 大:

SPRAGUE 0.5 MFD 600VDC 6TM-P50

妳這是黑美人的後續型號6TM是黑美人大概是中後期出品的大都在儀表上使用居多
黑美人型號是160 低階的是109黃色字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網路上有人在賣.看起來好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277138900

那不是黑美人聲音差很多,但她的精度很準

楼主:
油性電容有毒,停產了,而且中古的裡面油應該快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看日光燈啟動器那個電容

日光燈啟動電容器是油性電容嗎?

网友G:
因為以前生產的油性電容,它裡面有一種致癌物質,就是所謂的多氯聯苯,而且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不好處理,當科學家發現後就都禁止使用了!因此,能看的到的如不是假貨,也會越來越少了!就像早期的真空管一樣,用一支少一支,雖然後來有再恢復生產,但都還是比不上古董的真空管,也就是古早味!

記得很小時候也有碰過真空管的電視,黑白拿種,都把裡面的真空管拿來摔,都不知道現在會變得有價值呀!

网友:
電容音色其實都是截長補短,多了中頻就少了高頻或低頻。比較科學的方法應該是拿低頻阻抗儀來測試各頻段的失真度,其實有些便宜貨也能達到相當低的音頻失真率,完全不輸高價電容。

网友:
還有一種方法是不迷信那些歐美大廠的高價位交連電容,那些電容那麼貴不外乎材料、製程、品牌、稀有度與炒作。

就是用各種無極性的塑料電容來並聯使用,PS 聚苯乙烯電容或銀膜電容(無感)是公認在交連用途上聲音最好,但是很難找到高容量的規格,那就求其次改用 PP 聚丙烯電容來獲得大容量,再將這兩者並聯同時使用就能互補長短,這也是旁路的觀念,低音與高音都有其能導通的電容。

實際上沒有絕對的組合方式,不同廠牌型號都有不同的音色,不同的容量間的搭配也會改變,這也是一種玩音響的樂趣還不用花太多冤枉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因為以前生產的油性電容,它裡面有一種治癌物質,就是所謂的多氯聯苯,而且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不好處理 ...

路過打個岔,"它裡面有一種治癌物質",應該是"致癌物質"喔,音相同但意義差很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過打個岔,"它裡面有一種治癌物質",應該是"致癌物質"喔,音相同但意義差很大哦. ...

網路笑話!!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已經偷偷的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為以前生產的油性電容,它裡面有一種致癌物質,就是所謂的多氯聯苯,而且會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不好處理 ...

我們第一個接觸的就是真空管,很寶貝的,你竟然拿起來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