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RCHTEX AR37T30 華映員工福利品,MENU只剩HDMI與VGA視訊選項??

楼主(2014-08-26):
各位大大:
小弟 有一台ARCHTEX AR37T30---開機只有HDMI與VGA模式,RF與AV都無訊號??由MENU設定無相關選項??及重置仍無效??
請教一下,此問題如何解決了?可否請教解決方案?
重貫EPPROM程式有效?可提供程式?或進入工廠設定模式重設?又該如何進入?十分感謝!!
如下圖片說明-----請求論壇朋友協助指導迷津!!
謝謝!!
1.電視顯示器型號:ARCHTEX AR37T30
2.訊號源選單:只剩HDMI與VGA視訊選項--TV/AV.....都不見了!!
3.選單功能(畫面設定)
4.選單功能(音頻設定)
5.選單功能(功能設定)
6.面板CLAA370WF02 SY如附件)

网友:
如果是外接視訊盒 接觸不良 也可能會造成如此

网友A:
請問是顯示器嗎?有無電視盒?若無電視盒.這選項應該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顯示器嗎?有無電視盒?若無電視盒.這選項應該算正常吧!

G大:
謝謝賜教!!
本來是一台37"多媒體顯示器,含TV/AV/VGA/HDMI.......多訊號源.
約一個星期沒開機;髓後就只有VGA/HDMI可選用!!
個人是懷疑EPPROM 程式碼異常 或 原系統設定異常---但苦尋不到原程式碼 & 進入工廠設定方式.
(RT809 AUTO ISP可讀到Chip內程式碼,但看不懂)
若真的無法找到相關資源--將規劃往公板改機.
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G大:
謝謝賜教!!
本來是一台37"多媒體顯示器,含TV/AV/VGA/HDMI.......多訊號源.

謝謝大家幫忙:
無意間又跑出如下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