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眉用心做的早餐

楼主(2014-08-26):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夭壽~ 那黑黑的非基因千層豆干有夠讚! 美眉說已經在7-11上架

三太子用過早餐說:只能讓妳插隊修理,收費照常..........打五折
CHIMEI TL-32E300 診狀:無燈號,不能開機

這隻好款,取下背殼蓋片就看到電源板

DELTA電源板有:無5VSB通病

板號 DPS-179BB

DC電源腳位定義標示在散熱孔目下方

板背有糊白漆,看不到銅箔走向     右起第六腳為5VSB與GND已短路

淋杯~ 刮一點算一點,運氣不錯,刮白漆還沒一公里就遇到這兩顆 DIODE
ZD905為5.5V正常,D906大顆的短路說~

移除D906,短路排除

大顆DIODE好像是蕭特二極體? DVD電源板上都有1~2顆可以殺~

P1-PSON與P6 5VSB短接,啟動~ 5V、12V、24V正常
大龍砲Cvin指針電表顯示400VDC,空載6W也正常

刮漆處用指甲油糊一糊

確認主板5VSB腳位無短路,安裝電源板

麥擱卡啊~ 千層豆干一包75g 35.-

网友:
應該打到骨折

网友A:
你比較好運
之前幫同事處裡同樣機型
原本故障原因是T-CON排線接觸不良
處理好之後同事就在回家裝機
結果莫名其妙變不開機
重修結果是,主機板的待機短路
+5VSB一路直接進到大IC
想修都沒機會,直接把包放角落

网友:
請問這種3A的 DIODE除了網拍跟殺肉還有哪裡可買,小弟上次燒了1顆SB540,在台中電子街只找的到耐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較好運
之前幫同事處裡同樣機型
原本故障原因是T-CON排線接觸不良

徵求32E300主板或是改公板呀!
三太子碰運氣的手氣被您發現說,呵呵~

网友:
報告,有口誤~~
--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三太子用過早餐說:只能讓妳插隊修理,收費照常..........打五折

网友B:
這裡是美食區,連這裡你也要偷渡修理的東東,卻沒有看看MM ...
改天應該要拍拍修理的影片,把它放在影片區,若有MM的話,那可能會成為熱區 ... 等你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是美食區,連這裡你也要偷渡修理的東東,卻沒有看看MM ...
改天應該要拍拍修理的影片,把它放在 ...

呵呵!電視修太快,就不再見到早餐來耗菇
早知道這樣,以後美眉送修的就修個七天十天
如今! 只能自己買多層干解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電視修太快,就不再見到早餐來耗菇
早知道這樣,以後美眉送修的就修個七天十天
如今!  ...

聽過魚乾,肉乾,豆干...
多層干是什麼東東?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電視修太快,就不再見到早餐來耗菇
早知道這樣,以後美眉送修的就修個七天十天
如今!  ...

我看你弄個三太子的可愛神像,想吃什麼骨頭,就編個好理由,讓那MM去敗來拜,這樣你就能滿足口舌之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