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ZOJIRUSHI) IH 壓力 電子鍋 NP-CTF10 請教

楼主(2014-08-27):
家裡的象印(ZOJIRUSHI) IH 壓力 電子鍋 (NP-CTF10),因為我的天才老媽,嫌髒,就很小心的試著用水潑著洗,幾次都相安無事,這次就掛點了。
拆開看後,板上的15A保險絲焦黑斷了,很直覺得地再焊了另一個上場,一插,一閃!又斷了,這下問題大了。
往前再拆,電源板上的橋式整流子(RBV-1506)跟IGBT(GT60M303)都呈短路狀態,到網拍找到了同規格的,換了上去,組裝回去時,發現加熱線圈未接時,螢幕正常,也可以選擇,但把線圈接上後,就又一閃!又斷了!

拆開直接量測線圈的阻值約0.9歐姆,接點處約150DCV,疑問是,用線圈加熱應該是類似電磁爐原理,所以線圈應該上面會有波形電壓,外表看是都沒融熔的痕跡,請教高手...是可能控制電壓有問題還是真的線圈掛了,能建議再可查檢確定問題點嗎?(我在象印網站上有跟詢線圈的$$,不知道會不會回..-_-)零件有得買嗎? 謝謝回答

网友:
別用外部連結~~~請看一下板規,不修正本文將會跑去資源回收桶唷

网友:
通常這種情形  IGBT的驅動元件也會故障,你查一下IGBT的驅動是用小黑豆還是IC?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哦!这么粗的电磁线圈理应不会出现问题的吧?检查一下水淹到哪里了才是故障源头。

网友:
送修原廠吧!唯一一條路.要有心理準備.通常原廠索價很高..一般都棄修

网友:
建議您諧振電容一起換掉

网友:
這個我有修過 , 內部跟電磁爐構造差不多 !!!

會造成保險絲炸黑 , 通常就是 橋式整流子(RBV-1506)跟IGBT(GT60M303) 故障 !!

那個輸出板上的元件都要一一檢查 !!!

网友:
哈~真不巧,前幾天剛修了1台,但型號不同,只是還沒時間PO上來.......
就像樓上大大說的,這就是電磁爐架構式的電子鍋,
諧振電容沒換也一定要檢查
而且...IGBT的驅動IC "TOSHIBA TA8316ASC"要換
不換再上幾顆IGBT都會再燒燬
建議您拆下"TOSHIBA TA8316ASC" 檢查2-7腳是否短路,再檢查2-4腳是否雙向均低阻抗....
附上"TOSHIBA TA8316AS.pdf"給您參考

TOSHIBA IGBT Driver TA8316AS.pdf

213.78 KB, 下載次數: 219

网友:
諧振電容大概是0.3~0.4UF/1000V,拆下來測量
TA8316萬一2-7腳短路,可用1N4148頂著說~
IGBT一直燒下去,費用也是可觀
寄給花栗鼠兄修理也是一途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點,己經再換第二個IGBT(GT60M303),插電後,己經不會再燒FUSE,選項都正常,但是啟動時,出現H04錯誤碼,表示內鍋未放入,檢查上面的感應器,看來像是內鍋溫度及鍋體檢測,沒什麼異狀,啟動時,有聽到線圈加熱的吱吱聲,微溫,就停了...Orz,出現H04,就停了。

可能會查看看TA8316看看,另外,象印真的有打電話來,回覆,加熱座2200,電路板約1100,我的地區符合宅配送修,可以先預約,宅配會過來收,檢測後再報價,對話中,很有禮貌,感覺不錯,謝謝各位,容後再稟。
真再搞不定,就送回去了,

网友A:
這種設計的電子鍋煮起來會不會比較好吃?....因為設計比較高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設計的電子鍋煮起來會不會比較好吃?....因為設計比較高級

有的會強調"厚釜",也就是較厚的內鍋,據吃過的說煮起來跟一般電鍋/電子鍋不太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會強調"厚釜",也就是較厚的內鍋,據吃過的說煮起來跟一般電鍋/電子鍋不太一樣 ...

換言之,它是模擬傳統日本大鍋煮的那種囉?

布過售價真的不是一般的高咧~~

网友:
試試.啟動後看各電壓源-穏定正常.

网友:
你空鍋嗎.內鍋加水試試.

楼主:
拆下TA8316 2-7腳互通(625歐姆,1783歐姆), 2-4腳雙向阻抗不一樣(1097,548),應該是打穿了,買看看,
容後再報

楼主:
結果TA8316換了後,狀況一樣,只好送回去了...修好回來2,300,二塊電路板,電源板跟主機顯示板...對這電鍋來說,還值得修啦,重點是服務的感覺真的不錯,到府收送,我要求故障電路給我,也送回來了,不錯。

算結案了

网友:
IGBT  燒幾顆就過了2300
這類的故障壞的起因就是潮濕漏電      肇事主是雪崩效應  漏電流被放大了 最後導致元件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