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蘋果 IPAD 無法充電

楼主(2014-08-27):
請教各位先進~
IPAD接上充電器卻無任何動作及燈號(充電器正常)
請問故障原因是否充電座及電池居大?
感謝~~~

楼主:
阿~~想刪掉圖片又刪不掉...

网友A:
充電座故障原因居大....
充電時...連線使力不當...造成充電座焊點脫落....

進入編輯....應該可以把"貼圖"...刪掉...

把圖片變成的那一排"代碼"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電座故障原因居大....
充電時...連線使力不當...造成充電座焊點脫落....

亞瑟大~
剛ㄍ小弟試了一下,充電線剛接上時有顯示電池充電的符號
但就是一直在低電源的狀態,好像都不會跑(這台非小弟的,而是同事託修所以正常狀態並不了解,明日再問問同事)
編輯~圖片代碼刪除~保存~
可圖片還是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亞瑟大~
剛ㄍ小弟試了一下,充電線剛接上時有顯示電池充電的符號
但就是一直在低電源的狀態,好像都不會跑( ...

編輯~圖片代碼刪除.....

上傳圖片內的....圖片列表.......圖片下方.....也要選擇刪除...才能完全刪掉圖片!!!...

能開機嗎???....充電器是原廠的嗎???....有沒可能是電池充不進去....或是電池連線脫焊了??

网友B:
採用對照法,拿手邊這充電線跟充電器到另一台ipad試試,如都正常就是你朋友的機器有問題,反之則充電線組都要換原廠的才準。

网友:
線 出問題了

网友:
線 出問題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輯~圖片代碼刪除.....

上傳圖片內的....圖片列表.......圖片下方.....也要選擇刪除...才能完全刪掉圖 ...

亞瑟大~
開機不能!都一直處在低電量狀態...
充電器的部分小弟再用其他的試試~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採用對照法,拿手邊這充電線跟充電器到另一台ipad試試,如都正常就是你朋友的機器有問題,反之則充電線組都 ...

感謝genda 提示,小弟再試試~~

网友C:
其實這種"託修",多要先跟對方卻認清楚

1.是於正常使用下"突然"變成無法充電的嗎? 還是說發生了如外力 or 摔到呢?

2.所附的變壓器及傳輸線是否為原廠呢? 這個部份很重要!

3.若你手邊沒有其他 "蘋果"  ipad,可以相互測試,那如何以一個基準點去做測試呢?
   那麼"主板","電池","變壓器","傳輸線"多有可能故障

4.先確認"變壓器","傳輸線",在拆開ipad吧!如果不是"變壓器","傳輸線"問題,你拆開後依序檢測"電池",充電座,主板

网友D:
蘋果的機器沒那麼容易壞,而且 iPad 如果給非專業維修拆過這台也會報銷。

請善用原廠或標示有支援蘋果的充電器,普通的 PC 或充電器都無法給他充電。
iPad 的充電電流高達 2A,PC 與傳統充電器無法提供,所以內建有保護機制,信號不對不給充電。
真要 DIY 來改裝充電器也是可以,但要確認您的 5V 電源能提供足足 2A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這種"託修",多要先跟對方卻認清楚

1.是於正常使用下"突然"變成無法充電的嗎? 還是說發生了如外力 or  ...

感謝Ultraman 大的提點
所以小弟會先確認充電器及充電線是否正常!最後才是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蘋果的機器沒那麼容易壞,而且 iPad 如果給非專業維修拆過這台也會報銷。

請善用原廠或標示有支援蘋果的充 ...

感謝duke83 大提醒!
小弟會注意~~~

网友E:
狼大: USB 電流 電壓測試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9%9B%BB%E6%B5%81

也買一組 USB 電流 電壓測試+電阻來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032518671

很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狼大: USB 電流 電壓測試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326&highlight=USB%2B%E ...

el36 大~
確定是ipad本身的問題了!看來非動刀不可...

网友F:
送廠修   不摔壞就是免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送廠修   不摔壞就是免費的

同事有送過,原廠只換給中古機...

网友:
未過保的當然要送原廠換整新機(不能算是中古機),過保的就考慮送外頭蘋果專業維修店家。
但店家也只能換邏輯版而無法做電路板上頭的元件更換,換羅輯板的價格不如直接再買一台全新款。

要自己拆換的可能性很低,除非您的技術與經驗很好,有特種工具又能找到特殊零件。
SMD 的元件密度很高,熱風一吹許多零件都會走位,為了體積與製程本來就是設計成無法維修。
先到這裡看看人家是怎麼拆的,或是只是手癢想拆開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有送過,原廠只換給中古機...

"同事有送過,原廠只換給中古機..."

對目前所謂的原廠這點~最不爽!~~~但這又是目前各大廠普遍的作法!

今非昔比,N年以前公司的硬體維修相當賺錢,只要是保內故障,多是替換"全新"基板 (不是回收故障品修好在繼續用的回修品),經科技飛快發展及進步 "硬體維修"已無利潤可言 ~ 故!能凹user就凹~能用回修品就用
導致保內送修多是一肚子氣!

若還在保內~就在送修吧!不要自己搞~除非自己有絕對的自信修的好!不然在怎麼不爽也還是送修吧!
畢敬這個"爛頻果"保內就是得修!

网友:
蘋果已經算是很有誠意了,如果跟其他台灣廠商比的話。

首先您能夠自己選擇要不要加買”阿婆保佑“(AppleCare)延長保固到三年期,以 iPad 來說官方賣價是台幣 2690 元,這些錢值不值得你自行決定。可以在新品一年快過保的最後一天買,也能在其他管道買到更便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廠家也能這樣加價買保固。
保固收件也不囉唆,只要無外觀毀損或拆機痕跡都能受理。
保固更換的是全新零件正廠庫存品,跟外頭店家的副廠品或維修品是不同。
有專門整新機生產線支援保固維修更換的客戶服務,如果整新機庫存過多還能在官網買到特價整新機,這些整新機外觀都是新部品,沒跟你講您也看不出來,內部品質的檢驗程序也跟全新品相同。誠實不欺騙。
回修率極低,處理時間也很準時(約一周),處理流程有嚴格要求(授權維修商),客戶滿意度高。

以我來說只要能讓我拆開的機器多半能夠自行處理好,我喜歡購買蘋果的 3C 商品,也很高興給蘋果維修讓自己省的麻煩,有人願意代勞用這些修理時間能夠在其他地方賺到更多的錢。
現在打字用的 Mac 有多花四千多元加買阿婆保固,在去年快滿三年時拿去簽約維修商換了許多組件,有 27吋的液晶面板(黃斑),整大片主機板(網卡速度無法上 1G,其實是雷打壞的),硬碟(符合官方 Recall),光碟(挑片),這些組件其實都還能用,只要您說的出理由蘋果全都買單,我就是忘了將鍵盤與滑鼠也拿去換(保固也含),經過一周的大換新這台電腦應該還能再用三年。

我十年前買了一台 iPod nano 原本用的好好的沒出問題也沒加買保固,在四年前突然發個 Recall 通知說這批採用的電池有安全顧慮要我拿回去換機,我只好翻箱找櫃將這台沒再用的乖乖拿去回收,結果等了快兩個月一分錢也沒花換回來一台當時最新款容量更大的全新 iPod。很奇怪蘋果常常這樣玩為何股價還是那麼高?

雖然蘋果新品比較貴,但算可服役年限與這些特別服務實在是太划算了,現在的 OS X 每年的大更新也完全不用錢,再算機器的可靠不當機率與工作效率的提升就不知要怎麼算。

iPhone 在台灣不能加買”阿婆保佑“這點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事,那二手機又為何還是那麼高價而保值?
商品的品質與客戶服務就是其他廠商還追不上的地方,也是蘋果能有那麼好的利潤的原因。

十年前都是買零件自組電腦,雖然賬面上省了但常要自行維修或重灌,這種錢現在賺不來留給別人賺。

网友:
連接頭有可能脫焊....或換一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