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漆包線如何上錫/焊接?

楼主(2014-08-27):
請問高手,修理馬達要把2個斷的細漆包線上錫而後焊起來,中漆包線可烙鐵尖沾錫然後熔掉漆就可上錫,而粗漆包線烙鐵尖沾錫就溶不掉漆要手動刮除漆上錫。
我對細漆包線用小刀片刮得銅亮晶晶的,上錫,但發覺錫變黑變粉狀變薄用手一摸好像掉粉一樣,沒辦法在線頭形成水滴狀的錫球以利焊接,請問:
1、為何錫變粉狀,學理?
2、如何在細漆包線尖頭形成水滴狀錫球以利焊接?目前長度不足以把它扭緊,不然要怎麼把斷的細漆包線接起來最簡易又可靠?

网友A:
沒有圖片說明?
文中提及:
1."中漆包線可烙鐵尖沾錫然後熔掉漆就可上錫"
2."細漆包線用小刀片刮得銅亮晶晶的,上錫,但發覺錫變黑變粉狀變薄用手一摸好像掉粉一樣".
你所謂的細漆包線,外皮是否有一層類似棉質包覆?類似耳機內部接線,外皮塗有紅色或綠色等顏料?

网友:
把漆包線上的漆刮掉
用點銲油就搞定啦
可能烙鐵不夠熱或是錫的品質較差

楼主:
就是一般馬達漆包線啊,很常見到處都有故也不需拍照,線徑或許跟微波爐變壓器用的4000v細線類似或微粗一點,不是包棉布的

网友:
在久一點
在熱一點

2樓已經提出大多數問題點

网友:
看線徑大小,小的直接燙焊,大的先刮在上錫

网友:
拜請 三太子:  .....過火!...  燒除漆料清潔後再焊!

网友:
打火機燒一下,吃一下錫,就比較容易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有圖片說明?
文中提及:
1."中漆包線可烙鐵尖沾錫然後熔掉漆就可上錫"

其實版大不用客氣,你規勸無效的話,既然會員不想遵守版規,你就依照版規把帖子移到回收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般馬達漆包線啊,很常見到處都有故也不需拍照,線徑或許跟微波爐變壓器用的4000v細線類似或微粗一點 ...

拍照片並不是給你看的,這裡也有新手,或許他連漆包線也沒看過,版規有規定在技術區發問至少要附一張相片,新會員更要遵守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另外請問new0710n 這個ID是你的分身嗎?他與註冊與登錄的IP都與你相同。

版規有規定會員只能有一個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