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頁中的中文字全都不見了!!

楼主(2014-08-27):
如圖,剛剛電腦在"打世紀X國II"突然藍底白字重開機,之後開網頁就都變成這樣了,到GOOGLE去也都這樣,請各位大大教教我怎麼把它復原吧!
((用IE不會有字消失的情形))
目前預設瀏覽器:GOOGLE

感謝!

楼主:
再補一張

网友A:
瀏覽器 網頁編碼問題吧! 露天是用 Big5編碼  切換看看
不然就清空瀏覽器暫存區

网友B:
開啟Googe Chrome分頁,在網址列上輸入「chrome://flags」,進入實驗性功能頁面,找到【停用DirectWrite】選項,點選下方的「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瀏覽器 網頁編碼問題吧! 露天是用 Big5編碼  切換看看
不然就清空瀏覽器暫存區 ...

目前我把網頁放大到110% 就可以看到字了,請問google的瀏覽器暫存檔要怎麼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啟Googe Chrome分頁,在網址列上輸入「chrome://flags」,進入實驗性功能頁面,找到【停用DirectWrite】 ...

報告大大:
這招已試過,並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啟Googe Chrome分頁,在網址列上輸入「chrome://flags」,進入實驗性功能頁面,找到【停用DirectWrite】 ...

剛剛又重新試了一下大大所說的方法,啟用後過了一會字就回來了 感謝!

网友C:
前天也是遇上一樣的問題  重裝Google  chrome後  還是一樣

昨天去Google瀏覽器用戶論壇  求助
我今早得到回覆 如下:

https://support.google.com/chrom ... p;ref_topic=3227046

使用Chrome時文字無法正確顯示

Chrome 網頁字體顯示問題已在最新版本中解決。
目前我們了解到有些已知的問題造成您的Chrome 無法正確的顯示網頁上的文字。

請您依照以下步驟更新Chrome:

開啟您的Chrome 瀏覽器。
按一下瀏覽器工具列中的 Chrome 選單。
選擇”關於Google Chrome”。
如果版本是37.0.2062.102,你已經在使用新的版本,因此Chrome不需要更新。
如果版本號碼是37.0.2062.94,請點選版本號碼下方的按鈕更新Chrome。
如果您的問題仍未解決,您也可以將該問題繼續回報到我們的公共錯誤追蹤系統中。

我更新後 版本是37.0.2062.102, 已經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是遇上一樣的問題  重裝Google  chrome後  還是一樣

好的,感謝您提供好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是遇上一樣的問題  重裝Google  chrome後  還是一樣

其實就是GOOGLE自己出包, 消息也上了一些科技類的網站和新聞.

另外....GOOGLE瀏覽器已正式推出64位元版本, 個人實際使用確實比32位元快上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就是GOOGLE自己出包, 消息也上了一些科技類的網站和新聞.

另外....GOOGLE瀏覽器已正式推出64位元版 ...

前陣子64位元剛出有更新 結果出現中文字不見現象 所以我又換回32位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