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ES-D139AB洗衣機

楼主(2014-08-27):
這幾天洗衣機怪怪的想說自己來弄看看= =.....
目前情況:可以注水但是注水要轉動馬達時(有轉動聲)過個1.2秒發出BB聲然後顯示EA
注水時的狀態

注水時的狀態

注水時的狀態

在原本數字3的地方會顯示EA

在原本數字3的地方顯示EA

在原本數字3的地方顯示EA

因為用手機拍的不是很清楚= =   請見諒
請問大大們這台洗衣機還有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舊文ㄚ~~
http://bbs.pigoo.com/thread-29388-1-1.html

可是我的症狀好像跟這位大大的不一樣的說0.0........要啟動馬達的時候他才顯示EA0.0....脫水的時候也是一樣
要到轉動馬達的時候才停止然後顯示EA
對了請問顯示EA代表是??

网友A:
網路上的資料是說如不是上蓋安全開關故障,就是機板故障,你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資料是說如不是上蓋安全開關故障,就是機板故障,你可以查一下。 ...

=3=....
剛剛我放置了一下子然後去給他狂按啟動....結果在第3下它啟動了.....而且現在正在跑完全程.....
請問這是甚麼情況0.0......

网友B:
Ea完全不可能是上蓋安全開關故障(答案洗衣機上頭已經告訴你);你的情形是變頻機板機率很大,但是勸你教給專業,辨別是否還有其它衍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Ea完全不可能是上蓋安全開關故障(答案洗衣機上頭已經告訴你);你的情形是變頻機板機率很大,但是勸你教給專 ...

0.0.....還沒發薪水的說
明天放假才想來弄看看= =
變頻機板是洗衣機右後方那一塊板子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0.0.....還沒發薪水的說
明天放假才想來弄看看= =
變頻機板是洗衣機右後方那一塊板子嗎@@? ...

驅動版,沒錯在背面那一塊

网友:
有沒有可能你上蓋開關關緊後就行了~~

网友:
驅動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