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32X30電視 VVX32H101G00面板規格書

楼主(2014-08-27):
小弟有一台國際電視白屏
懷疑面板壞
查不到VVX32H101G00面板規格書
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這次有實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次有實例看嗎?

ayu05202003 大高手
感謝
實例看嗎?
是維修過程嗎

网友B:
鄧大一定有~~先拿公版式看看@
看是AD還是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鄧大一定有~~先拿公版式看看@
看是AD還是TCOM

eereer12 大
請問您有點過嗎
電壓不太一樣
謝謝您

楼主:
大師您好
白天外出.晚上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eereer12 大
請問您有點過嗎
電壓不太一樣

沒~~~
我沒看錯4V對嗎??
去網路買LM2576 ADJ可調模組!!給他降壓到4V看看...

楼主:
主機板
面板右邊
面板左邊
屏線
主機板到面板輸出電壓
1 0
2 2.3v
3 0
4 0
5 2.4v
6 -5.7v
7 30v
8 0
9 0
10 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5v
17 0.9v
18 0
19  0.5v
20 0
21 0
22 0.5v
23 0.9v
24 0
25 0.7v
26 0.7v
27 0
28 0.5v
29 0.9v
30 0
31 0.5v
32 0.9v
33 0
34 0.5v
35 0.9v
36 0
37 0.7
38 0.7v
39 0
40 1.2v
41 0.19
42 2.5v
43 2.5v
44 2.5v
45 0
46 12v
47 12v
48 12v
49 12v
50 0
51 0
52 0
53 0
54 0
55 0
56 0
57 0
58 3.3v
59 3.3v
60 0

网友:
R2用可變電阻去調你要的電壓(圖上有說明的)! LM2576 Datasheet (PDF) - National Semiconductor.pdf (743.32 KB, 下載次數: 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

面板右邊

                         感謝 ayu05202003 大大提供面板 PDF 檔供參考

以下是小弟個人見解,謹供參考 …

金龍大 … 您這 LVDS 的電壓與面板 PDF 檔的第九頁定義對不起來 …

    例如 … page 8-1/4 ,12~15 pin 是 AVDD...在NOTES 1 的說明中是連接  +12.6v
           … 您的資料卻是 12~15 pin ...是 0

    再依 … page 8-1/4 下方  notes 右方 "cn1" 圖示接口定義來看 …

              您應該是把 LVDS 的定義腳位,左右寫反了,也就是 … 您表中的 1 pin,應為 60 pin ,
        表中的 60 pin , 應為 1 pin , 請修正。

    如果 …將您的 LVDS pin 反相交叉對照 PDF 檔 …

              page 6-1/2 , gamma(vref 1~6, 8~12), 為 12.083v~6.342v, 4.462v~0.479v
              page 8-1/4 , pin No: 5~9 , 47~52 為 vref 12~8, 6~1
              而您的資料…全是 0

              也就是說 … 面板的主要電壓 avdd ,vdd,  scl, sda, von, voff, data1, data2 都有,
        但就是沒有 gamma ... ( 有點類似   "主板" 要 "面板" 工作,卻沒指定工作內容 )

故障現象結論  …

             如依 page 7-1/1  4.1 TFT-LCD module 圖示,gamma reference voltage
       參考電壓應由 cn1 接口輸入,所以請詳查 " 主板 " ,問題出在"主板"的機率大,出在"面板"的機率小 !

note 1 ... 請確認主板上 gamma reference voltage (伽瑪參考電壓)的啟動迴路
note 2 … gamma 在常規面板,一般是由 T-con 或 上側板(無T-con板)產生,
             在此例中是由主板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