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GY6調壓整流器-分解

楼主(2014-08-27):
小弟的迪爵,前幾天突然發不動
聽到啟動馬達有氣無力的轉動聲音
二話不說,先掛充電器充個20分鐘再說
拆除充電器後,可以發動了
先跑去買電池,買回家後才發現
自製的電池監控盒融出一個洞
於是測量調壓整流器輸出,證實是整流器掛了
--------------------------------------------------------------------------------------------------
1.整流器外觀

2.分解完畢的電路板

3.兩顆SCR

4.一堆零件

5.SCR短路式限壓電路

Y PIN為發電機黃線輸入,待速時約9VAC
GND為綠線同時也是接地

6.充電控制電路

W PIN為白線輸入,待速時為約12VAC

在圖6的150R電阻,拆下時已經是黑碳了
但可以量到146R左右

ZD1/ZD2/ZD3拆下時是正常,單相導通
但上電源供應器測試時,卻全部短路掛掉
所已無法量出正確數值

TYN 412.pdf (73.34 KB, 下載次數: 158)
---------------------------------------------------------------
題外話
無法發動的當下,測到電池開路電壓有12V
充電時,電池也沒異常溫升
但實際電池已經六格有五格都是沒水的狀態了
加蒸餾水後充飽電,發動還很好發
電壓瞬間也有11V以上
該電池年齡已經4年又8個月了

网友A:
熱阿~~~
溫度與 元件壽命      是對數關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阿~~~
溫度與 元件壽命      是對數關係的

這顆在車上的時間也滿久的,但是小弟只使用到充電部分

所以當電池充滿後,整流器也不太會發熱才對

网友B:
1.SCR過壓保護?過壓時SCR將電源完全短路((非限壓)?電流過大燒毀SCR?
2. 150R/510R瓦數過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CR過壓保護?過壓時SCR將電源完全短路((非限壓)?電流過大燒毀SCR?
2. 150R/510R瓦數過小?

回老師:
小弟並沒有量測scr有沒有燒毀
但原電路上有設計
1.白天無開燈時,並連一顆水泥電阻6歐姆當負載
2.晚上開燈時,則由燈泡當負載
加上發電機的瓦數有限,應該不會出現過大電流
導致燒毀

510歐姆並無燒焦痕跡,所以瓦數設計應該正常

150歐姆拆開時已成焦炭,有可能瓦數設計太低

网友:
在圖6的150R電阻,拆下時已經是黑碳了
但可以量到146R左右
所以這顆也沒壞

壞的是穩壓二極體嗎
還是跟本沒壞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顆在車上的時間也滿久的,但是小弟只使用到充電部分

所以當電池充滿後,整流器也不太會發熱才對 ...

150R並不是太小
因為你沒使用大燈穩壓
所以所有電都灌到充電
常期高壓當然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R並不是太小
因為你沒使用大燈穩壓
所以所有電都灌到充電

這個原因小弟有想過
目前還在想如何解決

穩壓二極體應該早就快掛了
才會在測試時,整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