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路板元件短路追蹤器(使用簡易晶體測試器與簡易ESR表)

楼主(2014-08-28):
今天就來學學三太子來模仿一下ciko大的一篇文章,改用簡易晶體測試器來 demo

原文:Zener測試器應用續集(電路板元件短路追蹤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47305-1-1.html

首先放個玩具~~
三機一體組合的探棒,前幾天敗來的

第一步,先完成跟另篇一樣的測試環境。

首先用三用電表量測:

電阻直接量測值為 2.4R

電表短路電阻值為0.2R,此可於量測後手動減去或忽略(找相對最小的答案)

第一組量測值為3.3-0.2=3.1R

第二組量測值為2.3-0.2=2.1R

第三組量測值為3.1-0.2=2.9R

第四組量測值為4.4-0.2=4.2R

第五組量測值為3.8-0.2=3.6R

第六組量測值為3.5-0.2=3.3R

第七組量測值為3.5-0.2=3.3R

這時換簡易晶體測試器上場了, 取得誤差為 0.05R

電阻直接量測值為2.23R

第一組量測值為3.71-0.05=3.64R

第二組量測值為2.18-0.05=2.13R

第三組量測值為3.19-0.05=3.14R

第四組量測值為4.32-0.05=4.27R

第五組量測值為4.38-0.05=4.33R

第六組量測值為4.25-0.05=4.20R

第七組量測值為3.7-0.05=3.65R

到此還沒結束喔~換一台測試機器上來~
簡易測ESR的機器上來:

每次開機都需要歸零一次。

直接量測電阻為2.21R

第一組量測值為2.45R

第二組量測值為1.70R

第三組量測值為2.87R

第四組量測值為4.86R

第五組量測值為3.84R

第六組量測值為4.25R

第七組量測值為3.52R

結論:
其實此環境與 ciko大所設定的環境,其實會影響2篇的數據差異。

影響一:雖然都是便宜的電阻,但請注意線阻2端的銅線直徑有差別,這款的細很多。
影響二:ciko大為了正確的模擬在電路上的情況,電阻的腳都剪到最短後安插上去。但...我的電阻沒那麼多,能不剪就不剪。
影響三:探棒與電阻的接觸面,愈大愈測的比較準,ciko大在那些測試圖裏,都很注意這些接觸的面積與力道。

報告完畢~ ^^

网友:
所以晶體測試器精準度有夠囉?

网友A:
各組量測數據的誤差過大(彼此間都不相關?),所有電阻成並聯連接,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偏差,jojolin大,請繼續發揮研究精神,找出其中的誤差來源.請先測量麵包板上方的紅藍色插孔左邊至右邊的阻抗(應該為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組量測數據的誤差過大(彼此間都不相關?),所有電阻成並聯連接,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偏差,jojolin大,請繼續發揮 ...

我懷疑是1k電阻的導線太細,跟麵包板之間的接觸滿鬆的~
晚上我再用導線比較正常的零件來試試 ^^

网友:
什悔~ 沒美眉
拍謝喔! 開錯房間說

楼主:
實驗從做 part 2:

電阻買了一包來換,銅線的線徑是粗滿多的,但,狀況還是不好。

目前發現面包板那邊的阻值,不是很穩定,且偏大。
試過電源與地線多舖一遍,但效果不好。

先將簡易晶體測試器歸零先:

底板的狀況不穩定,不適合分析數據。

把測試環境實作出來,排除掉整個底板的問題,因為我們的目地是為了了解燒毀元件對於整體阻值的影響。

底板錫多舖一點,電阻值跟導體的截面積反比,盡量的降低其它的誤差值。

量測底板電源與接近的最遠端點,此時底板所產生的阻值,不再是一個變數項了,而是很小的常數 c 了。

我們先用簡易晶體測試器來量測,同時我會多次測試,數值已經確定不會飄移過大,且都落於特定數值。

然後我們拿簡易 ESR 表來再次量測。
此表是利用 ESR於100Khz所對應的數值,固定電容值來反推等效電阻,在純電阻網路下,是可以求得正確的電阻值。
但真實的環境與測試環境裏面都存在電容並聯,所以量測出來的電阻值,會產生移位,但還是能發現在第2組的數值比較低。

最後,我們再拿出三用電表來,小數點只能量測1位的,發現所有的測量組,都是2.4R。

結論:
1.簡易晶體測試器是可以達到這個目地。
但是目前發現有一個問題,就是此台機器睡覺後,再起來重新設定的值會有所飄動,目前在測試的時後,都不讓機會自動進入省電模式,就算是在換組測量時,需要按測試鍵讓機器去工作,而不是進入睡眠狀態。

2.簡易ESR表是可以判斷到問題元件,但測量數值被電路的等效電容值的加入而只能用於參考,而不是真實的阻值。

PS:為什麼做這個實驗是因為我有個想法,可以設計一個更簡易的測試器,針對這個問題來快速的判斷毀壞元件。

网友:
此實驗的數據,根據使用的測試儀表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其原因如下:
1.使用一般三用電表時,因其解析度不足,而無法看出各個電阻的差異數值.需使用4位半以上的電表.
2.使用較低頻ESR表時,電容的等效容抗變大,可有效測量出各個電阻的阻值差異.
3.使用較高頻ESR表時,電容的等效容抗變小,會與電路中的各個電阻呈現更低的並聯阻抗,使整體阻抗更加下降,但也可有效測量出各個電阻的阻值差異.(在100kHz測試頻率下,每個0.1uf電容等效阻抗約16歐姆,圖中使用了3顆並聯,等效阻抗約5.3歐姆,再與2.2歐姆電阻並聯=1.55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