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8JS更換顯示卡求助

楼主(2014-08-28):
不好意思請教大家,因為小弟A8JS Nvidia7700破圖及出現亂碼.
當時判斷應該是顯示卡出了問題,於是找了一塊顯卡 ATI-X2300來更換(當時以為a8J系列的顯示卡都可共用,沒仔細耙文後果),更換後就無法開機似乎是無支援到.嘗試更新官網發佈BIOS到213板也無解.
請教大家還有救嗎?

网友:
先換回舊的顯卡刷這版BIOS
在換回X2300的看看
適合nvidia-GO7700  ati-X2300

网友:
因為舊的BIOS韌體可能無法辨認出你的顯卡型號
我A8JR有自己改過韌體才能換卡

翻了一下之前參考的文件
(1)使用 MMTOOL 修改 BIOS 內顯卡數值
我不能貼連結
請GOOGLE:MMTooL修改显卡BIOS教程。A8DC主板BIOS显卡添加9650M GT信息

(2)請GOOGLE:ASUS 顯示卡 A卡 N卡 ID列表

希望有找到你要的那個ID

(3)若你CPU想升級
請GOOGLE:mobile01 筆電CPU升級真EASY,相關資訊報給你知

楼主:
好的..獅子魚謝謝!!

回家馬上試,後續跟大家報告.

楼主:
感謝獅子魚...kingbal~~~~

回去更新這個bios...ok了!!

真開心...謝謝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