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紗門紗窗更換實例

楼主(2014-08-29):
       上個月的某晚家裡險遭宵小,其實鐵門祗關上又沒鎖,可見賊仔的技術有夠兩光的!

唯一損失就是紗門被挖了3個洞,每次開門看了就怪怪的,趁這星期較有空,自己動手換了

拆下後的紗門

先前到台北後火車站的太原路,已買好了紗網、壓條、工具,

開始動工了,先以一字起子慢慢地拆下舊的壓條,並清空溝槽內的殘屑。

施工時以滑輪工具,將壓條頓時的壓入,至轉角處時以工具上的尖頭壓入就可以了;最後完成多餘的紗網以利剪移除。

完工後發現有點斜了,因紗網本來就伸縮性。框架稍扳一下即可;會如此就因施工前,忘了先在紗網上定一個垂直的XY軸。

用掉了還有剩的,順便把後面的紗窗也一併換新,

其實換紗窗也沒那麼的難,有適當的工具就動手了,而且所費不多,上面的實例共花了169元而已,

當然工具是很重要的,記得上次換紗窗時。用一字起戳了半天不打緊,手指頭還痛了好幾天…

网友:
小弟我是連工具都自製。

网友:
小時侯換過,還挺累的,後來養了喵,就請人換鐵網,太硬了壓不下去

网友:
我才慘呢,廠商當初省砂網,繃太緊了。後來邊條會慢慢
鬆脫導致殺砂網鬆弛.....換掉很浪費,不換會有洞洞...

网友:
請問一下,什麼是"定一個垂直的XY軸"?

网友A:
應該是說先從一個角...譬如說..左上角...向右向下當做參考的基準  x y 軸  先壓直線
另外2邊則對照這2軸拉平行
這樣網目比較不會歪斜
還有  比較不會有 a471 大說的  2側或上下繃太緊的問題(通常是長邊比較有繃太緊甚至框變形的問題)

我第1次換的時候也是怕繃不緊...反而搞的兩側都內斜了(繃太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說先從一個角...譬如說..左上角...向右向下當做參考的基準  x y 軸  先壓直線
另外2邊則對照這2軸拉 ...

感謝K大的詳細補述,全部都說盡了,害我沒回答的機會
總之,大家砌磋砌磋啦,謝謝!

网友:
客氣了!
一方面也是表達看看自己有沒有理解錯誤

网友:
還是很難離解咧.....傷腦筋

网友:
金屬網很好處理~
拿一隻30公分的鋼尺
壓進去就已經半固定了

再來把膠條放上一樣用鋼尺壓
很快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