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41M-P26 畫面會不見

楼主(2014-08-29):
開機有時沒有幾秒,畫面就會不見。  這張主機板是內建顯示卡,已經換過 電源供應器,CPU,記憶體,也有獨立插過顯示卡做測試。

煩請各位大大,幫忙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你嘗試過以上的測試,是有改善還是故障依舊???

說得明白看的糊塗,我看不出來您的主要問題在哪??

若是依照   {開機有時沒有幾秒,畫面就會不見}   這句,

小弟是納悶,為何您後面的問題點都指向主機板,而沒有檢查一下是不是顯示器的故障造成的呢??

网友:
我猜~~北橋故障?

楼主:
顯示器是正常的喔

网友:
問題會指向主機板應該是正確的,因為他拍照都用裸板了
只是在問問題時,最好把怎麼測量都說一下,用了什麼測試工具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提供意見

楼主:
開機沒幾秒就不見了,所以也不需特別的測試

网友:
開機沒有幾秒畫面就會不見....這很有意思

如果有畫面,代表已經通過post程序了,會關機
可能是開機電路有問題吧....如PG信號

网友:
看的糊塗,我猜一猜, 顯示器過熱自動切斷電源保護。

网友:
沒畫面時,有量CPU供電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顯示器是正常的,在別的主機都不會畫面不見。

所以我在猜是否開機電路 或 北橋 掛蛋了

网友:
懷疑沒有用,以必須動手檢查...

网友:
775板子已經多年,如果太花金錢去修!

网友:
1.沒畫面時,主板自動關機或有重啟,或是沒畫面主板cpu風扇常轉
2.沒畫面時,主板cpu風扇常轉,先確定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G41M-P26 畫面會不見
是這塊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