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誰有BSD609TVL V1.0這片的韌體

楼主(2014-08-29):
如圖~有支援台灣數位電視功能
目前遇到問題,無法啟動,插電後一直在待機@@"

网友:
我知道是谁家的 中永和一家白牌電視跟大陸買板回來裝你問一下大陸的賣家好了http://shop67717598.tw.taobao.co ... ;_lang=zh_CN:TB-GBK我有跟他交易過你可以問看看 不行我在幫你問

网友A:
那他是不是 接一塊數位的子板 可以拍給我看 我也想買一塊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他是不是 接一塊數位的子板 可以拍給我看 我也想買一塊來試試

這片好像台中白牌也有
聽說數位類比都在同一個接頭

楼主:
對~那個接頭可以接數位~感覺還不錯!
但手氣比較塞~一拿到就GG。

网友B:
磁環線圈下方JP(J5)您有沒有跳
導通那裡是內部供電(CON8)
沒有導通是外部供電(CON2)12V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環線圈下方JP(J5)您有沒有跳
導通那裡是內部供電(CON8)
沒有導通是外部供電(CON2)12V變壓器 ...

沒導通~我是外接12v變壓器的!
第一次收到都可以看,拔電源~再插電就無法啟動了。一直亮紅燈

网友B:
那種面板屏參,我的資料是台南某間光電開機LOGO
要的話再發訊息給我留mail,我再寄給您

网友:
我有.
但是遙控器可能不一樣.
你的面板是哪種的(解析度)1366或1920

我用的搖控器是樂華M90(早期的跟6M16一樣的)

楼主:
我的面板是1920的,不過我認為應該是機板有問題。
晚上試又可以開機,看了一下子~關機再開又沒反應了@@"

沒反應時開機電源燈亮紅燈~電流約在0.13A左右
按power也沒反應

网友:
這片板子 不能開機 電源拔掉重送電就可以了

网友:
這塊有遇到的故障都是BGA空焊.烘烘就好

楼主:
我也覺得是主晶片問題,有點燙,不過是剛買的,我在問老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種面板屏參,我的資料是台南某間光電開機LOGO
要的話再發訊息給我留mail,我再寄給您 ...

感謝bar大~有收到!!
但更新後遙控器無法使用@@"
不過我先測看看您的bios會不會也熱機後不開機~晚點回報!

网友:
AT1117 Datasheet (PDF) - Aimtron Technology.pdf (268.8 KB, 下載次數: 13) 3隻腳的(ic)可能有燒毀或電壓不足(無法提供電壓)
比如我遇過的3.3v量測確是3.0v以下(3.02或3.01~3.23)的就無法起動了!
(個人經驗)!(就比如AT1117它裡面的等效電路有問題你還已為它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