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2411HD 電源板 高壓元件燒毀求助

楼主(2014-08-29):
大家好

Benq G2411HD高壓板全圖

Benq G2411HD高壓板全圖

上圖是小弟Benq G2411HD 高壓板全圖,紅色框框的元件會發出滋滋聲
導致螢幕開機後畫面就暗掉,可是是有畫面的。

故障零件1J.26061.021

故障零件1J.26061.021

元件故障零件1J.26061.021,拍賣找不到有人賣~想請問是否有什麼地方&拍賣可以購買的到?

4H.0NC02.A01

4H.0NC02.A01

4H.0NC02.A01 電源版,有查詢到有人賣過,現在沒有了!!!

還請各位大大幫小弟我一下,過去我都只有換換電容 螢幕都救的起來~
希望這台螢幕有解 可以救援成功這樣><"  麻煩了 謝謝

网友A:
直接改高壓公版,省錢又快速方便,就算掛了 替換也快!!

這張電源版 改高壓公版  很好改,不困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高壓公版,省錢又快速方便,就算掛了 替換也快!!

這張電源版 改高壓公版  很好改,不困難的!!  ...

慘><" 完全新手...不知道怎麼下手
手邊是有17" 19"的螢幕材料可以用
還是直接用我現在故障的高壓版改?
版上文章好多,剛剛爬了一些 看得霧煞煞
大大可有文章可提供小弟我參考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慘>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97-1-1.html

我自己發過的改高壓只有這一篇,其他你要再找一下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慘>

你要的資料都在這裡,只是你要找,看的霧煞煞就是表示找的還不夠完整,請繼續爬文。

网友C:
eson0724 說的沒錯,升壓器不好找或找不到,那不妨改公壓公板,最基本的三個點抓出來就可以了
eson0724 大大的實例篇是一篇裂好的教學文,相信你看完會有收穫的

网友D:
嘶嘶聲也有可能是燈管造成的,建議您可以先測試一下燈管是否正常,以及高壓線圈的阻抗可以對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資料都在這裡,只是你要找,看的霧煞煞就是表示找的還不夠完整,請繼續爬文。 ...

真的><"臨時抱佛腳 整個抱歉~
為了省一點(嗚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97-1-1.html

我自己發過的改高壓只有這一篇,其他你要再找一下嚕!! ...

小弟收到了喔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on0724 說的沒錯,升壓器不好找或找不到,那不妨改公壓公板,最基本的三個點抓出來就可以了
eson0724 大 ...

確實是好文
改公壓板下去 沒分幾吋都可以推的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嘶嘶聲也有可能是燈管造成的,建議您可以先測試一下燈管是否正常,以及高壓線圈的阻抗可以對比看看。 ...

大大上述 小弟還有很多不懂
要再詳細爬文了才敢下手,先前換完電容 測試又炸給我看整個驚驚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是好文
改公壓板下去 沒分幾吋都可以推的動嗎?

簡單的高壓版通常都能點到21吋

超過21吋的就要選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