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32MPH無電源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4-08-29):
   請問前輩們!還有那邊須要查測的?

网友:
無電源燈??
是否已查找過電源板相關待機電壓!

网友:
這台是用外部24V的你電源好的嗎?

网友:
主機板壞的點很詭異,
還是要先確定電源部分

网友:
如果有24v 這型的通病不是都會壞1117 3.3 的穩壓ic嗎 好像是u23 還是u2十幾忘了 自已測量電壓看看

楼主:
這台還有救嗎...

這台還有救嗎...
已更換u23(AT1117)3.3V有電源燈也能開機了但畫面...

网友:
偏光膜變質了!
先試試各個訊號源,看畫面狀況再決定是否值得換膜了。

网友:
今天也去收了一台TC-32MPH,也是偏光膜變質

楼主:
up1~ic燒毀!

up1~ic燒毀!

楼主:
不修了!拆賣當肉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