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F6V VER2.0 無法開機求助

楼主(2014-08-29):
請教個位大大,目前遇到插市電無法開機,量測TPS51020有5V但無3V。
但接上電池卻正常可開機,只是插市電也無法充電,是否是TPS51020故
障還是有其他問題引起呢?

网友A:
要先確定3v沒有短路,
tps51020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確定3v沒有短路,
tps51020容易壞

感謝大大回覆,量測3V無短路,看來要上網買一顆來換看看了...QQ

楼主:
F6V adapter in

F6V adapter in

來更新一下,最後發現是變壓器插入測定電路R9004時好時壞造成有時能開機,有時又不能開機
目前換完後已測試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