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充滿電后會不會變重?

楼主(2014-08-30):
今天和家裏小朋友正好討論到這個問題,我還真沒想明白,也沒有計量精度如此高的電子秤做實驗。不知哪位大大可以解釋給我聼?謝謝!

网友:
我用一個比喻好了...
有2個水桶,一高一低,由一根水管連接,水管上有開關...
輸出能量時,打開開關,高的水桶內的水流向低的水桶...
儲存能量時,額外用加壓馬達將低處水桶的水打到高處水桶...
這樣一個循環的系統中,總質量有變化嗎??

网友:
來一點...專業的..一般而言的電池是是化學能轉換成電能....或是電能轉換成化學能...根據質量守恆定律是
質量守恆定律:任何一種化學反應,其反應前後的質量總是不會變的。但是,一個物體在作用時需要在密閉的環境下,質量才會相同,若是在大氣中,質量會變重,是因為與空氣結合。
物質不會憑空消失,若反應前後質量減少,代表產生的物質散失在空氣中。
物質不會無中生有,若反應後質量增加,代表外界的物質參與反應。

网友A:
個人不負責任看法是,充電後的重量會變輕
理由是
水會被分解成"氫氣"&"氧氣" <==電瓶用久了水會乾掉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不負責任看法是,充電後的重量會變輕
理由是
水會被分解成"氫氣"&"氧氣"  ...

所以說~還是要看電池種類
鋰電池應該就沒這問題吧

网友:
個人淺見。
如果以質能互換理論來說,因為充電會加能量進電池,所以充完電後,電池應該質量會增加。但是因為E=mC^2,所以增加的或減少的質量應該很難量得出來。

以一般電瓶來說,參考以下網頁,
http://www.erikdeman.de/html/sail080e.htm
充電前後的化學成份,看起來應該並沒有增加或減少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