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夏普LC-40L500T無影無聲有背光

楼主(2014-08-30):
求助各位大大指導...朋友拿來時說.先沒影像有聲音.然後按按主機後方按鍵.最後連聲音也沒了...
        上電後.有待機(紅燈)..可開機(綠燈).螢幕有背光..影音全無....
         打開機殼.把電路板拆下目測一番.並無發現零件異樣或燒毀...
         全部組裝回去.開機後影音出現.正常...
         第一晚開了兩小時.沒事.關機....隔天早上開了兩個半小時也沒事..
         換個位子接上第四台開機..有事...跟先前一樣..無影無聲.有背光.可待.可開
        不知從何處查起....請求指導..謝謝先...

网友A:
你把有3隻腳的電晶體(ic)補焊跟稽納二極體都補焊看看!(電源版跟AD版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有3隻腳的電晶體(ic)補焊跟稽納二極體都補焊看看!(電源版跟AD版部份)

謝謝jun82858285大指導...這就補焊去..

楼主:
補焊完畢..不小心往邏輯板排線一條脫落..但不知位子是排在第一或二或三...孔位
  不知哪位大大知道.可以幫忙指導一下....

网友:
第八張自己放大看看<不知有沒拍到>.或查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八張自己放大看看.或查規格書.

感謝beer111大提醒..第八張放大看看..
  但規格書.電路圖我沒有...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八張自己放大看看.或查規格書.

脫落的線已歸位...也已補焊...它就是一樣時好時壞...ㄟ害...

网友C:
我之前遇過一台情況跟版大一樣,15吋液晶螢幕,時好時壞,後來我就換電源供應器就好了,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過一台情況跟版大一樣,15吋液晶螢幕,時好時壞,後來我就換電源供應器就好了,提供你參考。

感謝mccarty大提供..那我就應該在電源版上多加檢查..
     謝謝..

网友D:
PI 上面各腳位有負載及無負載電壓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 上面各腳位有負載及無負載電壓量看看

感謝tonyufo大指導..再仔細量測晶體腳位電壓變化..

電源板
這不知是否異常..有看沒有懂...

楼主:
時好時壞搞不定..累壞了外行的我...
不是無聲無影有背光..
就是有時正常
不然就是醬..

楼主:
液晶面板亮.有背光...
  朋友推測是邏輯版故障..
   只好找一找.買一片來試試.

楼主:
試機一個多小時正常..關機後重開..沒反應...
  沒待機燈...檢查..不過電.繼續查電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