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星SAMSUNG 2243SNX觸摸按鍵維修

楼主(2014-08-30):
很久沒發文了,因為最近都沒修好甚麼東東,其實是修壞的或是棄修的比較多:
這一篇也不算甚麼維修,只是在論壇找不到類似的分享(或是我找的不夠用力),GOOGLE也沒有資料,所以把這一次的卡關經驗野人獻曝一下,一共2關...
"同行"轉過來的,沒告知問題點,插電送信號都正常啊!
好吧調整看看,正面沒看到按鍵,以為按鍵在下方,新奇耶,摸不到按鍵,原來是觸摸按鍵
摸了摸,好像不太靈敏(而且電源led不會亮),打電話問"同行":"甚麼問題?","同行":"我也不知道",(天啊,你不知道那是要我修甚麼,總不會叫我修電源led吧?,我:"好像觸摸開關不太靈敏","同行":"那就修觸摸開關",我:".....(無言)"
好吧,拆機...
馬上卡第一關---腳座拆不下來
差一點把腳座連結機體的外殼破壞,還是拆不下來
突然想起,之前好像是LG,腳座是從內部鎖上,必須先拆殼,才能拆腳座
殼拆了...,奇怪腳座跟面板、電源等等結合在一起,沒鎖在後殼上,也看不到可讓它們分離的螺絲,那ㄟ啊ㄋㄟ?
把面板後殼整組捧起來,認真看了約10分鐘,覺得應該是插銷式的,決定"用力"給他拔下來,拔了5分鐘,衣服已經濕了,還是沒結果,那換用搖的,果然左搖搖右搖搖,不用一分鐘就搖下來了
分離的樣子

預結合的樣子
後殼沒有腳座螺絲孔
完成結合
介紹內容物---AD板
P+I
面板(下方那條灰色的就是第2關---觸摸按鍵
因為螢幕送來時,面板及外框的右下方有不知名汙染物,所以判斷是汙物流進去造成異常,決定拆下按鍵總成清潔(簡單任務
開始拆時發現不妙,觸摸按鍵是用很黏的雙面膠(mylar底材)黏在前殼上,必須用蠻大的力量扳開,PCB是0.8mm底材,拆下時已經彎曲
如前言電源led不會亮,測試有電,隨便拿一隻綠色led接觸會亮,於是從筆電廢板上拆下一個smd led換上,亮了,第一個問題解決
接下來就頭大了,要清潔按鍵總成就必須把pcb兩面的雙面膠都去除,可是復原要用一般雙面膠嗎,還是一定必須用原材料?
不管3721,先去除雙面膠,清除殘膠,裸片測試---更不靈敏,慘!
用透明膠帶絕緣感應面在測---時可開機,時不可開,更慘!!
補焊控制IC、電容*1、電阻*4,感應面換成耐熱透明膠帶(金黃色)---幾乎無法開機,慘慘慘!!!
測電源有3.3V,電阻*4、電容*1都測正常,似乎必須放棄,買按鍵總成來換吧,但是上P拍找了2天都沒有
想了想,心有不甘,也許要裝上機殼測才是標準,就隨便用一般膠帶貼附在前殼上試機
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成功了,出乎意外的順暢,隨觸隨動,真是...

猜測原因應該是沒上前框時觸摸造成的電容變化值太大吧(資料內容看不是很懂,用猜的)
控制IC資料 ct1c08m.pdf (484.19 KB, 下載次數: 47)
PI板背面發現PCB底材分層(在燈管變壓器下方),把點燈用的820UF/25V*2並聯換掉(沒有相同的,換成1000UF/25V+680UF/25V)
觸摸按鍵位置
完修,謝謝收看

楼主:
版大,下面多的重複照片我刪不掉,請幫忙,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下面多的重複照片我刪不掉,請幫忙,謝謝

編輯一下, 可以自己刪的, 仔細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輯一下, 可以自己刪的, 仔細研究一下.

找到問題了,感謝

网友:
真辛苦 的初體驗 恭喜完修

网友B:
J大~正巧小弟也有一台2243在這一兩天掛了
故障的現象是,開機會出現畫面3秒沒畫面,關機在開又出現3秒畫面
因為動手能力較差所以想直接上淘寶買片板子回來換
想請教J大是否可以幫忙隔空抓藥^^"
是該換電源版還是驅動版呢??

网友C:
觸摸~ 高科技有喜歡說! 感謝分享~
請問觸控面板接線,是進入PI板嗎?

网友D:
我的AOC進入這個不知是不是叫做A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J大~正巧小弟也有一台2243在這一兩天掛了
故障的現象是,開機會出現畫面3秒沒畫面,關機在開又出現3秒畫面

你好,不敢說能力到哪哩,先輸入訊號看看不顯示時,PI(電源板)板的輸出電壓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且電源燈沒閃爍---閃爍表示沒輸入訊號---AD壞),用強力手電筒照面板,如果可用力看到影像,就是點燈電路壞,就該測試燈管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觸摸~ 高科技有喜歡說! 感謝分享~
請問觸控面板接線,是進入PI板嗎?

看三太子的發文好久了,深感佩服,終於能跟貴方對到話,這螢幕的接線只是借道PI板,根PI版完全無關,等於是觸控面板接線直接接到A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AOC進入這個不知是不是叫做AD板..

你好,左邊的是PI板(以LED背光的應該叫電源板吧),中間的是LED背光恆流版,右邊是AD板,請CHECK接線是不是一樣也借道到右邊AD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左邊的是PI板(以LED背光的應該叫電源板吧),中間的是LED背光恆流版,右邊是AD板,請CHECK接線是不 ...

john890438-1大你好...
   那就是直接插在AD版上..這部一樣觸控沒反應..LED燈都不亮的.
    觸控板是黏得很緊..不敢太用力拔.怕斷了..

网友C:
HERAN 32/37/42 RA系 電源板,請教IC編號?

引用 楼主:
看三太子的發文好久了,深感佩服,終於能跟貴方對到話,這螢幕的接線只是借道PI板,根PI版完全無關,等於 ...

借道,跟與電視點燈BLON 、BRI 攏港款~
感謝解惑! 三太子是修到哪,學到哪說!

有來拜廟要留痕跡,不然永遠都陌生,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一台這個機型的螢幕
希望不會有用到這麼棒維修知識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john890438-1大你好...
   那就是直接插在AD版上..這部一樣觸控沒反應..LED燈都不亮的.
    觸控板是黏得 ...

你好,建議先確認電源版工作(輸出)電壓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道,跟與電視點燈BLON 、BRI 攏港款~
感謝解惑! 三太子是修到哪,學到哪說!

不客氣,常看三太子的精彩發文,以後有機會還望多指教
"修到哪,學到哪"?驚人的學習能力n_11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建議先確認電源版工作(輸出)電壓正常...

你好..不知這測得電壓是否正常...新手..http://bbs.pigoo.com/thread-5081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