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液晶板子上的標識

楼主(2014-08-30):
最近因為液晶電源板故障(待機紅燈不亮,按鍵沒反應),所以拆開來看看,因為家裡有同型號兩台,所以就拆正常的那一台來測試,交叉測試結果是電源板故障,所以上網找了 一下料件,但因為年代久遠,所以想說用接近的型號安裝試試,沒想到裝上去還是沒反應 !

想請問各位專業大大,如何看懂標示上的代表功能 ? 謝謝。

個人認為是腳位定義有出入,那請問如何靠標示找出正確腳位,謝謝。

請不吝指導! 謝謝。

舊電源版  HTM180FH。 新電源版 HTM250FH。

网友A:
請說明一下,
你如何交叉測試.
舊電源版  和  新電源版 +Vsb, V1, V2, V2sb, V3, V4的電壓分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說明一下,
你如何交叉測試.
舊電源版  和  新電源版 +Vsb, V1, V2, V2sb, V3, V4的電壓分別是多少? ...

A機 = 好的 。 B機 = 故障的

不好意思 ! 我不知道電壓是多少,我所謂的交叉測試只是簡單的將 A機的電源版(好的)拆下,再裝上B機(故障的), 然後B機可以正常動作,再將原本故障的電源板裝上A機(好的),卻不動作,所以判斷電源板故障。謝謝。

現在我想請問,如何用三用電錶,將A機(好的)的電源版作測量,找出哪個腳位是多少電壓 ? 謝謝。
然後再將B機新買的電源版改成跟A機相同的電壓。

网友B:
1.請使用"數位"三用電錶~~黑棒接 GND , 再用紅棒接其他接腳即可測到各腳電壓

2.送修 or 自己修復原故障電源板

网友C:
看了一下pin位置應該是一樣!

不能用可能是pin的插座是反的或是板子是壞的

把vsb跟ps接一起v1跟v2就會有電出來

自己去測看看有沒有電壓

vsb=5v

v1=5v

v2=12v

印象中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使用"數位"三用電錶~~黑棒接 GND , 再用紅棒接其他接腳即可測到各腳電壓

2.送修 or 自己修復原故障電 ...

謝謝! 我自己有測得電壓 ,但是沒測得24V,請問怎麼接?可以把12V變成24V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pin位置應該是一樣!

不能用可能是pin的插座是反的或是板子是壞的

我有測得各腳位電壓了,但少了24V ! 因此少了24V電壓。所以目前維修機還是無法開機。

网友D:
HTM180FH
http://www.wpe.com.tw/Product_Show.asp?id=81

HTM250FH
http://www.wpe.com.tw/Product_Show.asp?id=82

請拍所有連接座的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M180FH
http://www.wpe.com.tw/Product_Show.asp?id=81

你好 ! 這是我測得的電壓 !

第1      GND (無誤)

第2    6V   (需要12V)

第3   0V(沒有電壓)   (需要6V)

第4  12V    (需要24V)

第5   GND   (無誤)

現在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將12V變成24V,可以再加裝個電源供應器嗎 ?

這是網上買來的維修良品,賣家說跟HTM180 腳位一樣,所以才買來試試。但是電壓卻都不一樣,所以造成不動作。

謝謝指導

网友C:
HTM250那塊

24V在V3那點,如果不是你測量點錯誤的話(黑棒在GND 紅棒量V1~V3)

就是你那塊板子是壞的!!(還在保固的話找賣家)

正常V1要5V  V2要12V  V3要24V

你那板子12跟24電壓都不夠,V1也沒有電

你V1沒電壓是因為V3電壓不夠

不要去想改變壓器把12V改24V,會有什麼問題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M250那塊

24V在V3那點,如果不是你測量點錯誤的話(黑棒在GND 紅棒量V1~V3)

原來是這樣的阿 !我還以為是哪裡出錯沒電壓 ? 謝謝指導。
再跟賣家確認試試,測試排除電源版。

网友B:
1.你電源板是空接測試電壓,還是全部接頭多接起來"有負載"所測得電壓?
2.目前台灣網拍漸漸的有許多大陸淘寶賣家在販售商品,因此有些"商品"的品質實在不太敢恭維
   且售後服務有"很大的問題",基本上運費多是要由買家支付~且不見得會鳥你!
   但也有極少數好的賣家

簡單判別在"露天"的大陸商家:

(1).注意看他的"關於我"或商品資訊~~~從下標到寄出至少需5~10天以上(以前是1~2星期)
(2).於(問與答)詢問多回覆的很慢常常拖過2天以上
(3).商品價格異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電源板是空接測試電壓,還是全部接頭多接起來"有負載"所測得電壓?
2.目前台灣網拍漸漸的有許多大陸淘寶 ...

你好 ! 是空接測試電壓,只有純導通110V,沒有接上其他插PIN。
謝謝你的提醒。

已經可以確認是電源板本身的問題,瑕疵品,賣家很快的提供各方面的協助,也讓我學習到一些測試技巧

賣家已經答應回收瑕疵品換新,至於運費方面由各自負擔一邊。 我可以接受。

今天已經預備寄回,最快應該會在星期5收到。

也很感謝網上熱心網友的協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 是空接測試電壓,只有純導通110V,沒有接上其他插PIN。
謝謝你的提醒。

你好..是哪個賣家服務..介紹一下網址..謝謝.

网友F:
請依版規發文,標題應明示廠牌型號,及故障簡述。
若不改進將移入回收區,待改進後再通知管理群移回。
請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依版規發文,標題應明示廠牌型號,及故障簡述。
若不改進將移入回收區,待改進後再通知管理群移回。
請配 ...

你好 ! 已符合版規
舊電源版  HTM180FH。 新電源版 HTM250FH。

交叉測試結果是電源板故障

請查實。謝謝。

楼主:
RE: 請問液晶板子上的標識 HTM250FH

以更正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是哪個賣家服務..介紹一下網址..謝謝.

你好 ! 我是在PCHOME 露天拍賣買的。首頁打上 HTM250FH-T2 按搜尋即可找到。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