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助]ASUS A50手機被鎖住了.

楼主(2014-08-30):
請問各位ASUS A50手機因為圖形解鎖失敗太多次了
現在要用EMAIL解鎖但又忘記EMAIL有辦法解鎖或重
刷之類的辦法嗎??

网友A:
圖形解鎖失敗的原因是?
連Email都能忘了 ...  ... 去找布魯克幫你吧 ...

网友B:
可以用還原出廠方式來清除密碼,但是機子內的資料都會不見
在關機的狀態下按方向鍵(左) + 電源按鈕,出現WIPE USERDATA就是資料清除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還原出廠方式來清除密碼,但是機子內的資料都會不見
在關機的狀態下按方向鍵(左) + 電源按鈕,出現WI ...

我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形解鎖失敗的原因是?
連Email都能忘了 ...  ... 去找布魯克幫你吧 ...  ...

被小朋友亂玩圖形結果被鎖EMAIL太久忘了
布魯克是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小朋友亂玩圖形結果被鎖EMAIL太久忘了
布魯克是什麼??

竟然你把兄弟也都給忘了,google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