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KOLIN KLT-321 閃藍燈無聲無影,電源板修理

楼主(2014-08-30):
電視機要有故障,呵呵!眾卿才能分到一匙羹~

診狀:插電,閃藍燈、無聲無影,電功0.7W

KLT-321使用的面板,有看過V315、V320兩種規格

拔除電源板至主板14P接口,測量主板端5VSB無短路,猜電源板有故障

找一片洞洞板(右)與原電源板AEP028(左),接口、腳位定義差不多,頂看麥

呵呵! 洞洞板剛好塞得下去

三太子的手氣,真是好!

啥毀~ AEP028故障電源板,還要修理當備品

待機閃燈,猜是5V電源不穩定,換掉對應 TL431

CIKO老師發現的"試31"絕招,5V 431 R腳近2.50V

啃! 運氣麥~ 點燈不到三分鐘, 5VSB又開始不穩定

檢修,從頭來過! 啟動!測CVIN 388V,28051功因修正正常

原來是12V/24V 兩者431 R腳都亂亂飄~ 連鎖反應至5VSB不穩定

印象中:一休大師有發表過,12V/24V不穩下換L6598功率控制的諧振電容
原板諧振22nF/1000V 怕怕!不敢拆,併一顆10nF卡緊。點燈三小時都很健康說~ 搞定!

网友A:
常常聽到三太子殺肉,但是都看不到我要的板子.......

网友B:
已經快達到葉問大師等級啦

网友C:
看三太子大 修東西跟吃豆腐一樣 羨慕阿n_0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常聽到三太子殺肉,但是都看不到我要的板子.......

[付費徵求物品] Esonic HD-3218 P+I   715G4382-P03-000-003S
哩這塊有抄在筆記本中協尋,32" PI板很特殊,比較少見說~
猜想...徵破屏Esonic HD-3218 、SAMPO LM-32V6R.....會不會卡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付費徵求物品] Esonic HD-3218 P+I   715G4382-P03-000-003S
哩這塊有抄在筆記本中協尋,32" PI板很特 ...

其實我了解很多東西都是可遇不可求,因為月中gkjnn剛好來我家,拿了一張客人的板子借我測試,結果面板是好的,所以就想徵徵看囉!
徵一台破屏機還要處理面板及機殼實在不方便,不然不失也是個辦法。

再等待一下......

网友D:
露天有人賣,在台北賣9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露天有人賣,在台北賣900

注意看!900元是舊板要繳回,而且不能修過。
這是什麼意思?一種是他拿他維修過的板子跟你換,另一種是你寄給他,他修好後寄給你,然後跟你收900元。

要修的話我自己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經快達到葉問大師等級啦

等了兩週,阿資老大都沒支援FSP271-4F02
只能拿大塊電源公板出來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三太子大 修東西跟吃豆腐一樣 羨慕阿

傷眼睛,很辛苦,別被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了解很多東西都是可遇不可求,因為月中gkjnn剛好來我家,拿了一張客人的板子借我測試,結果面板是 ...

怎麼三太子的印象~
良品電源板比破屏機貴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天有人賣,在台北賣900

呵呵! 900.-
要買嗎?不需繳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麼三太子的印象~
良品電源板比破屏機貴說

對了!經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來了,不久前不知道誰跟我說過回收場現在收一台電視只剩下100元,如果是真的當然就收舊機還划算了。

网友:
有一電源版狀況跟您差不多12v.24v啟動不穩. .請問.L6598功率控制的諧振電容在哪 請標示  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對了!經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來了,不久前不知道誰跟我說過回收場現在收一台電視只剩下100元,如果是真的 ...

老大你都要原來..電源..版號一樣接端不一樣自己修改就好
如要每機型材料來賣主板.電源.高壓
要搞多少地方來放貨
光禾聯....去年收100台...
其實...主板同尺寸不同面板..或是要轉板轉120或可唱歌
其實都通用...
如要每一機型內...同版..不一樣接頭大小...自己修正.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傷眼睛,很辛苦,別被騙了~

做個ㄇ型鋁箔外罩....就不傷眼

900還要繳回   來來殺肉中心..

500買斷..舊品自己留著玩或玩爛.電源不缺件回收5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都要原來..電源..版號一樣接端不一樣自己修改就好
如要每機型材料來賣主板.電源.高壓
要搞多少地方 ...

你的說法我了解,因為我自從有跟做專業維修的會員閒聊後,我了解了很多維修業的甘苦談。
如果我是做維修的,那一定是採用你的方式,用改的就好,趕快把電視完修........。
其實你也知道我有能力用改的,只不過我的怪癖就希望維修後是維持跟原先一樣的東西,我也有電視可看,所以也可以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說法我了解,因為我自從有跟做專業維修的會員閒聊後,我了解了很多維修業的甘苦談。
如果我是做維修 ...

同意老大的說法,我也是這樣想。反正也不靠維修吃飯,要修就修回原來的樣子,改板的都是吃這行的。
我也只是電器送貨員,不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