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ti radeon 9800xt 故障畫面

楼主(2014-08-31):
請問如何形容這個畫面

网友:
鎖碼頻道的馬賽克!完全破圖?!

楼主:
這就是稱為破圖???

网友:
ATI 9800XT
好像是2004年的產品
當時應該還是有鉛的錫球
有機會烤一烤GPU,也許有機會

楼主:
ATI 9800XT
好像是2004年的產品
當時應該還是有鉛的錫球
有機會烤一烤GPU,也許有機會carl11124

烤GPU,超過我的能力了,放棄

网友:
花頻= =...完全沒東西

网友:
這狀況是顯存顆粒有故障
不是GPU空焊!!

网友:
檢查記憶體供電是否正常。
記憶體若無供電,開機無文字,直接破圖。第14樓

楼主:
開機時是正常
用specviewperf71.exe測試時會出現條文碼賽克圖案
畫3d時零件被顏色覆蓋,如圖
會測試顯示卡記憶體是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