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SF-160GJ排水孔被硬幣卡住

楼主(2014-08-31):
請教一下,前些日子一直出現C2 error code,
所以去清理排水孔,之後發現硬幣卡住排水口,其中有一枚50元硬幣
但是就是拉不出來,所以想問有沒有辦法從上方轉盤處卸下去拿硬幣?
轉盤中心有一顆螺絲在藍下圓蓋下,取出螺絲後,依然無法將轉盤卸下
有人有經驗該如何卸下轉盤嗎?卸下轉盤後是否可以直接看到硬碟?

還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取出卡住的硬幣?

50元硬幣卡住排水孔

50元硬幣卡住排水孔

网友:
向內敲敲看??

角度問題  要重來

网友:
角度問題-將硬幣方向改與孔口垂直再旋轉移出,再不行就將硬幣縮小或形狀

楼主:
用手指是可以頂開硬幣的,也有試過垂直方向,就是卡住洞口,手指快抽筋了

网友:
.
.
.
.
.
.

用空壓機氣槍吹吹看。
.
.

网友:
先讓他垂直

之後再把洗衣機轉過來    然後拉出硬幣

排水孔可能會受傷  不過內緣沒差

网友:
我處理過的案例,都是把50元打回去耶!!

硬拉 拉不出來

网友:
這拉不出來了,卸下轉盤也看不到,要把內槽拿下來。可不容昜喔~
有案例,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726-1-1.html

楼主:
目前也只是把50元硬幣推開,讓他竟量不要在排水口附近。
或許真的需要拆到內部吧。
一般洗衣機都是這樣設計的嗎?保養維修還真不便利。
有排水口大於50元硬幣的洗衣機嗎?也許該做做功課,為下一台做準備了。

网友:
胡思亂想的解法
剪一段 水管(紅色)  黏在排水口(藍色)  或要高於50硬幣 1/2 直徑
及使硬幣(黃綠)無法 封住排水口

网友:
試過尖嘴鉗嗎?

网友:
建議使用吸星大法
無所不吸
吸吸吸..........吸塵器(不要拿太軟的)
低於同口徑軟(水)管接吸塵器接口,如接口不合破布浸濕同軟管套入接合,然後軟管口要平整避免吸錢漏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意見,小弟有空會一個一個試試。

网友:
小弟家中的日立SFBW12M洗衣機.也是常被硬幣卡住排水孔(家母年紀大了).
那個排水孔只能讓比10元小的硬幣通過.10元硬幣還有可能塞在排水閥上.
需拆下排水閥才能把硬幣取出!

50元硬幣要把轉盤取出(轉盤中間螺絲拆下.轉盤上有小孔在對稱位置鎖上2顆螺絲方便出力).
轉動洗衣槽打開手電筒就能看到50元硬幣了!

小弟是去買了一支頭很長扁扁的鉗子來夾硬幣.也順便用2mm銅線捲成不規則形狀卡在排水孔.
下次若再有硬幣掉進去.只要拆轉盤而不用拆排水閥就能順利把硬幣取出.

參考~~~

网友:
還是要拆內桶比較快~今天剛好有碰到案例.但是是聲寶的~怎麼摳怎麼動就是沒法游排水孔那邊出來

楼主:
目前依然是把硬幣推開洞口處,
只要洗的衣服量不要太多,相對水使用量就少
這樣排水的時間就會較短,就比較不會出現C2異常
內桶要拆,的確是傷腦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