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獻曝: 十段定時器

楼主(2014-08-31):
這個電路和相片很熟悉吧!! 因為都是黑晶爐的拆機品,只是多了下面的電路板,提供5V電源和 TRIAC 繼電器,此一電路目前沒使用到 ADC部分,因為計時器好像不需要溫度這一部分!!

步驟設定

ON 時間設定 10~90~99

OFF時間設定 10~90~99

輸出選擇 OFF 1~3 選其一(當初為了給電扇的風速選擇)

開始倒數計時

STX 步驟  ON 時間 或 OFF 時間 交互顯示  按下停止"暫停"會顯示 SPX 若再按 啟動 則繼續 若再按停止 則是停止並且回到初始SP0 ,若是再按一次 停止 則全部設定清除為零...

/*
20140826更新程式更為人性化
sw1 啟動計時器 sw2暫停計時器 停止計時器步驟從零開始 程式內容歸零
sw3 步驟更改
sw4 步驟內容更改+10
sw5 步驟內容更改-10

20140815新程式需求多組時間控制的定時器
  10組設定
        on/off 時間以10分為計數
        輸出分為 0 1 2 3 只選其一配合黑晶爐輸出

        按鍵 sw3 選定步驟(SW1 SW2 -/+步驟) --> on時間(SW1 SW2 -/+10分鐘內定30分)  --> OFF時間(SW1 SW2 -/+10分鐘) --> 輸出(SW1 SW2 -/+輸出內定3)
按鍵 sw4 start sw5 stop 按下兩次從頭開始,若sw5 連續按鍵3次則全部清除為0  輸出全部都off

        顯示 ST0~ST9 SP0~SP9  按下sw3進行步驟(輸出停止) 若在該步驟按下sw4則進行啟動(進行程序) 按下sw5 則停止(不再進行)

        顯示A -->S, B -->T, C -->P, D--> -,E--> O,F--> F
PB6--pin3 小TRIAC
PB7--pin4 大TRIAC
PA2--pin5 大TRIAC
PF4--pin6 繼電器

BUZZER FREQ 2khz ON 250uS OFF 250uS
0830增加警報功能以及按停時候停止輸出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5.h"
#include "stm8s_tim6.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S 10
#define T 11
#define P 12
#define D 13
#define O 14
#define F 15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u8 pcdis[]={0xd6,0x14,0xcc,0x5c,0x1e,0x5a,0xda,0x14,0xde,0x5e,0x52,0x82,0x8e,0x08,0xd8,0x8a};//定義pc port 顯示的值
u8 pedis[]={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0,0x01};//定義pe port 顯示的值對應于7段顯示
// 增加了stpdop等字段

u8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u16 Display_Data;//
u8 count6;//timer 6
u8 display_time;//interrupt for display
u8 Menu=0;//菜單選擇按鍵
u8 One_Sec_Flag;
u8 One_Tenth_Count;//1/10 second
u8 One_Sec_Count;
u8 One_Minute_Count;
u8 One_Tenth_Flag;
u8 One_Minute_Flag;
u8 One_Hour_Flag;
u8 Step_count;//record lamp on/off 次數
u8 rec_Step_On_Time[10];
u8 rec_Step_Off_Time[10];
u8 rec_Out_MOS[10];
//---------20140815-----------------
#define Out0PORT GPIOB
#define Out1PORT GPIOB
#define Out2PORT GPIOA
#define Out3PORT GPIOF
#define Out0 GPIO_PIN_6  //小TRIAC
#define Out1 GPIO_PIN_7  //大TRIAC
#define Out2 GPIO_PIN_2  //大TRIAC
#define Out3 GPIO_PIN_4  //繼電器

u8 Step_On_Time;//current step of on time
u8 Step_Off_Time;//current off time
u8 Out_MOS;//out put port define
u8 Start_Run_Flag;//start stop clear
u8 Step_On_Time_finish;//flag
u8 Step_Off_Time_finish;//flag
u8 Stop_Run_count=0;//for clear
u8 Running_Flag=0;//正在倒數
u8 Display_Change_Flag;//變換顯示步驟與時間
u8 Display_Change_count;
u8 Load_Data_flag;//first load data
u8 Alarm_flag;//alarm use
u8 Sec_alarm_flag;//alarm use
u8 Alarm_Time_count=0;//1 minutes
u8 Finish_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匯總 TIM1
void tim1svc(void);//中斷服務程式 閃爍10倍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Display(void);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
void tim1svc(void);
void tim6init(void);
void tim6svc(void);
void Display_Step (u8 Step_count);//display and load data
void Display_Kyin_On_Step (void);
void Display_Kyin_Off_Step (void);
void Display_Out_MOS (void);
void Claer_All_rec(void);
void RUNning (void);
void Run_Display(void);
void Set_All_rec(void);
void Display_Step_0 (u8 Step_count);//display only
void Out_Control (void);
void Load_Data(void);
void tim5init(void);//BUZZER        only 2KHZ
void tim5svc(void);
void Alarm_Work(void);//計時結束執行alarm動作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5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void main(void)
{
        GPIOinit();//顯示用
        tim1init();
        tim5init();
  tim6init();
        rim();
        Start_Run_Flag=0;
  Set_All_rec();

        while(1)
        {
        switch(Menu)//顯示用
        {
                case 0: if(Start_Run_Flag==1) // Run_Display();//running mode display and start stop
                                                {
                                                if(Load_Data_flag==0)
                                                {
                                                        Load_Data_flag=1;
                                                        Load_Data();
                                                }
                                                RUNning ();
                                                }
                                        else
                                                {
                                                Run_Display();//--------0827

                                                }
                                                break;
                case 1: Display_Step (Step_count);//Display_Data = Step_count;//display count number
                                                break;
                case 2:        Display_Kyin_On_Step ();//Display_Data = Step_On_Time[Step_count];
                                          break;
                case 3:        Display_Kyin_Off_Step ();//Display_Data = Step_Off_Time[Step_count];
                                                break;
                case 4: Display_Out_MOS ();//Display_Data = Lamp_intensity_AD;//display CDS A/D value
                                          break;

                default:break;
        }
        Out_Control ();
        Alarm_Work();
}
}

void KeyScan(void)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變更 sw4 sw5 成為 input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sw3 for step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Menu ++;
                if (Menu > 4)
                {
                Menu=1;//------------20140826--------- 0>>1
                Step_count+=1;
                if(Step_count > 9)//0812 10data set
                Step_count=0;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sw1 for START KEY ----20140826----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Menu=0;//display to this page ----20140826----
                Start_Run_Flag=1;
                Stop_Run_count=0;
        //         Alarm_flag = 1;//----------------------alarm on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sw2 for STOP KEY ----20140826----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Menu=0;//display to this page ----20140826----
                Start_Run_Flag=0;
                Stop_Run_count++;
                 Alarm_flag =0;//----------------------alarm on
                if(Stop_Run_count==2)
                {
                                Start_Run_Flag=0;////for reload program data----0827
                                Step_count=0;//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0827
                        {
                        Alarm_Time_count =0;
                        Alarm_flag=0;
                        Finish_flag=0;
                        }

                }
                if(Stop_Run_count==3)
                {
                        Claer_All_rec();
                }
        }
        }
  }
//PC7 press sw4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if(Menu==1)//----20140826----
                {
                Step_count-=1;
                if(Step_count ==255)//0812 10data set
                Step_count=0;
                }

                if(Menu==2)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n_Time -=10;
                if(Step_On_Time > 200)//0803
                Step_On_Time=0;
                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 Step_On_Time;
                }
                if(Menu==3)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 -=10;
                if(Step_Off_Time > 200)//0803
                Step_Off_Time=0;
                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 Step_Off_Time;
                }
                if(Menu==4)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Out_MOS --;
                if(Out_MOS > 3)//0803
                Out_MOS=3;
                rec_Out_MOS[Step_count] = Out_MOS;
                }
        }
  }
//PC6 press sw5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if(Menu==1)//----20140826----
                {
                Step_count+=1;
                if(Step_count > 9)//0812 10data set
                Step_count=0;
                }

                if(Menu==2)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n_Time +=10;
                if(Step_On_Time > 99)//0803
                Step_On_Time=99;
                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 Step_On_Time;
                }
                if(Menu==3)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 +=10;
                if(Step_Off_Time > 99)//0803
                Step_Off_Time=99;
                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 Step_Off_Time;
                }
                        if(Menu==4)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Out_MOS ++;
                if(Out_MOS > 3)//0803
                Out_MOS=0;
                rec_Out_MOS[Step_count] = Out_MOS;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Display(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if(Hundreds>0)
        {
                GPIO_Write(GPIOC,pcdis[Hundreds]);
                        if(pedis[Hundred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
                else
                {
                GPIO_Write(GPIOC,0x00);//百位消零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去除A節
    }
                        GPIO_Write(GPIOD,0x10);//趨動百位數
//  if(Menu==0)//電流加上小數點
//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Tens]);
        if(pedis[Ten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8);//趨動十位數
//  if((Menu==1)||(Menu==2))//溫度加上小數點
//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Units]);
        if(pedis[Units])//消除a節問題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4);//趨動個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消除殘影
                        delay(5);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3DIG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SEGMENT A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TIME SW1 SW2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FIRE POWER SW3
        GPIO_Init(Out0PORT,Out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小TRIAC
        GPIO_Init(Out1PORT,Out1,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大TRIAC
        GPIO_Init(Out2PORT,Out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大TRIAC
        GPIO_Init(Out3PORT,Out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繼電器

        GPIO_Init(GPIOD,BUZZER,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

void tim1init(void)//1秒1計數
{
TIM1_TimeBaseInit(19,TIM1_COUNTERMODE_UP,10000,0);//2M/20=100khz 除10000次=10hz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GenerateEvent(TIM1_EVENTSOURCE_UPDATE);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1svc(void)//1/10秒1計數
{
        //-------1/10 秒 作一次的工作 One_Tenth_Flag --> AD轉換
  //-------1秒 作一次的工作 One_Sec_Flag --> 計秒 PWM 開關
        //-------1分鐘作一次的工作 One_Minute_Flag --> 倒數計時關 斷MOS_OUTPUT        檢查日落
        //-------1小時作一次的工作 One_Hour_Flag  --> 計時
One_Tenth_Flag=1;
One_Tenth_Count++;
if(One_Tenth_Count == 10)
{
         One_Sec_Flag=1;
         Sec_alarm_flag=1;
         One_Tenth_Count=0;
         One_Sec_Count++;
         if(One_Sec_Count<3)
                {
                        Display_Change_Flag=1;
                }
         else
                {
                        Display_Change_Flag=0;
                }
         if(One_Sec_Count == 60)//----------------60
         {
                 One_Sec_Count=0;

                 One_Minute_Flag=1;
                 One_Minute_Count++;
                 if(One_Minute_Count==60)
                 {
                         One_Minute_Count=0;
                         One_Hour_Flag=1;
                 }
         }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

void tim5init(void)//BUZZER        only 2KHZ
{
TIM5_TimeBaseInit(TIM5_PRESCALER_32,250);//2M/32 count30
TIM5_SetCounter(250);
TIM5_ITConfig(TIM5_IT_UPDATE,ENABLE);
TIM5_Cmd(ENABLE);
}

void tim5svc(void)
{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
if(Alarm_flag!=0)
{
GPIO_WriteHigh(GPIOD,BUZZER);
delay(20);
GPIO_WriteLow(GPIOD,BUZZER);
delay(1);
}

*/
        TIM5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void tim6init(void)
{
        TIM6_TimeBaseInit(TIM6_PRESCALER_32,250);//TIM6_PRESCALER_8 TIM6_TimeBaseInit
        TIM6_SetCounter(250);
        TIM6_ITConfig(TIM6_IT_UPDATE,ENABLE);//2Mhz/8/250
        TIM6_Cmd(ENABLE);
}

void tim6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3)
{
        if((Menu==0)&&(Running_Flag==0))
        {
        Hundreds=S;
        if(Start_Run_Flag==1)
        {
        Tens=T;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RELAY OFF        ----0830---
  }
        else
        {
                Tens=P;
                                                        GPIO_WriteLow(Out3PORT,Out3);//RELAY OFF        ----0830---
        }
        Units= Step_count;
        Display();
        }
        else
        {
        Display();
  }
  display_time=0;
  }
count6++;
if (count6==50)//250>>25
{
KeyScan();
count6=0;
}
        TIM6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void Display_Step_0 (u8 Step_count)
{
        Hundreds=S;
        if(Running_Flag==1)//-----------0826-------------
        Tens=T;
        else
        Tens=P;
        Units= Step_count;
}
void Display_Step (u8 Step_count)
{
        Hundreds=S;
        Tens=D;
        Units= Step_count;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
}
void Display_Kyin_On_Step (void)
{
        Hundreds= O;
        Display_Data=Step_On_Time;
        Tens=(Display_Data%100)/10;
        Units=Display_Data%10;
}

void Display_Kyin_Off_Step (void)
{
        Hundreds= F;
        Display_Data=Step_Off_Time;
        Tens=(Display_Data%100)/10;
        Units=Display_Data%10;
}
void Display_Out_MOS (void)
{
        Hundreds=O;
        Tens=D;
        Units= Out_MOS;
}

void Claer_All_rec(void)
{
        u8 k;
        for (k=0;k<10;k++)
        {
        rec_Step_On_Time[k]=0;
        rec_Step_Off_Time[k]=0;
        rec_Out_MOS[k]=0;
        }
}

void RUNning (void)
{
                if(Start_Run_Flag==1)
        {
        if(One_Sec_Flag==1)
        {
        if(Step_On_Time!=0)
                {
                 Running_Flag=1;//---------------------
                 One_Sec_Flag=0;
                if(One_Minute_Flag==1)
                 {
                 One_Minute_Flag=0;
                 Step_On_Time--;
           }
                                Display_Change_count++;
                                if(Display_Change_count>4)
                                Display_Change_count=0;
                                if(        Display_Change_count<3)
                                        Display_Kyin_On_Step();
                                else
                                        Display_Step_0 (Step_count);
                }
        else if(Step_Off_Time!=0)//Step_On_Time=0
                {
                        One_Sec_Flag=0;
                        Out_MOS=0;//output off
                if(One_Minute_Flag==1)
                  {
                   One_Minute_Flag=0;
                   Step_Off_Time--;
            }
                        Display_Change_count++;
                 if(Display_Change_count>4)
                          Display_Change_count=0;
                 if(Display_Change_count<3)
                   Display_Kyin_Off_Step();
                 else
                                {
                                        Display_Step_0 (Step_count);
                                }
                }
        else//(Step_Off_Time & Step_On_Time)==0
                                {
                                Step_count++;
                                Display_Step (Step_count);//--------------------------------
                                if(Step_count >9)
                                {
                                Start_Run_Flag=0;
                                Step_count=0;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0827
                                        GPIO_WriteLow(Out3PORT,Out3);//RELAY OFF        ----0830---
                                Finish_flag=1;
                                }
                                else
                                {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        //
                                }
                          }
                }
        }
}
//        }

void Run_Display(void)
{
        if(Start_Run_Flag ==1)
        {
        Hundreds=S;
        Tens=T;
        Units= Step_count;
  }
        else
        {
        Hundreds=S;
        Tens=P;
        Units= Step_count;
        }
}

void Set_All_rec(void)
{
        u8 k;
        for (k=0;k<10;k++)
        {
        rec_Step_On_Time[k]=30;
        rec_Step_Off_Time[k]=20;
        rec_Out_MOS[k]=0;
        }
}

void Out_Control (void)
{
        switch(Out_MOS)
        {
                case 0: GPIO_WriteLow(Out0PORT,Out0);
                                                GPIO_WriteLow(Out1PORT,Out1);
                                                GPIO_WriteLow(Out2PORT,Out2);
                                          GPIO_WriteLow(Out3PORT,Out3);//RELAY OFF
                                                break;
                case 1: GPIO_WriteHigh(Out0PORT,Out0);
                                                GPIO_WriteLow(Out1PORT,Out1);
                                                GPIO_WriteLow(Out2PORT,Out2);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
                                                break;
                case 2: GPIO_WriteLow(Out0PORT,Out0);
                                                GPIO_WriteHigh(Out1PORT,Out1);
                                                GPIO_WriteLow(Out2PORT,Out2);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
                                                break;
                case 3: GPIO_WriteLow(Out0PORT,Out0);
                                                GPIO_WriteLow(Out1PORT,Out1);
                                                GPIO_WriteHigh(Out2PORT,Out2);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oad_Data(void)
{
//        u8 z;
//        for(z=0;z<10;Z++)
        {
                Step_count=0;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        //
        }

}
void Alarm_Work(void)
{
                if(Finish_flag==1)//alarm function
        {
                Alarm_flag=1;
                if(Sec_alarm_flag==1)
                {
                        Sec_alarm_flag=0;
                 Alarm_Time_count++;
          }
                if(Alarm_Time_count ==20)
                {
                        Alarm_Time_count =0;
                        Alarm_flag=0;
                        Finish_flag=0;
                }
        }
        if(Alarm_flag!=0)
{
GPIO_WriteLow(GPIOD,BUZZER);
delay(30);
GPIO_WriteHigh(GPIOD,BUZZER);
delay(3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
        tim1svc();
}

@far @interrupt void TIM5_OVF_IRQ(void)
{
        tim5svc();
}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
        tim6sv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雖然看不懂, 學不會, 但還是要給滿分. 感謝分享.

网友A:
阿乾大:
沒有飯,只有菜,是米變貴了嗎?

网友B:
這種定時的裝置,總是令我想到電影的情節。~倒時計時拆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
沒有飯,只有菜,是米變貴了嗎?

scottwang大:
   小弟魯鈍 無法體會!! 外殼還沒完全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定時的裝置,總是令我想到電影的情節。~倒時計時拆彈~

單晶片微電腦大:
   我沒這麼高竿啦!! 幾年前那時候剛學C語言,只會作單一計時器,一值想做一個多段計時器給電扇,吹半小時停十分鐘,再吹半小時然後停20分鐘...這樣就不會半夜熱醒來,也不會吹久了感冒... 有需求就會有創作!!

网友:
這個太高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小弟魯鈍 無法體會!! 外殼還沒完全做好!!

談到uC,不能只說單一種,它們是連體嬰.
沒有看到硬體電路或連結啦.

网友C:
報告~

建議程式 PO上來時,利用底下的設定,讓程式與文字分開~

Code Blcok

网友D:
antlu大我看到您這一長串的程式,本來想敗Arduino來玩,又怯步了n_071|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tlu大我看到您這一長串的程式,本來想敗Arduino來玩,又怯步了

阿乾兄這個是stm8不是arduino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tlu大我看到您這一長串的程式,本來想敗Arduino來玩,又怯步了

報告 Dave大 ,

不要怕,antlu寫的東西,會讓人覺得天馬行空無限的............不知如何下手,不要讓他影響了你。
另外,歡迎加入 Arduino 玩玩,先敗一塊 Arduino UNO 來玩玩~很有趣的。
大胖跟阿舍等你加入一起玩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tlu大我看到您這一長串的程式,本來想敗Arduino來玩,又怯步了

Dave大大:

Arduino....簡單多了....
本來我是跟著阿乾師傅的腳步...學8051.....但是老灰狼太笨了....程式看不懂....

後來jojoling老師來了....教我改玩Arduino.....
您看看....jojoling老師才來多久....我就做出一個...cube4光立方(雖然只是個套件)....
我連去年那個3D RGB LED ---PART 1....都給它玩出來了.....
趕快加入吧!!!.....有jojoling老師在.....不怕沒人可請教.....

网友:
其實寫程式都跟作者的思緒有關。
就像大家在看 wish大寫的維修文簡單易懂,但同樣的事情在不同人身上就會是不同的感覺。
如果你是一個事事都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的話,我相信寫出來的程式,也會變成簡單又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antlu大我看到您這一長串的程式,本來想敗Arduino來玩,又怯步了

你曾經也不會走路,不認識路.
你曾經也不會注音,不會寫字.
你曾經也不會發音,不會講話.
你曾經也不會讀書,不懂英文.
你曾經也不會電腦,不會網路.
你曾經也不會電子,不懂論壇.

你曾經也不會聊天,現在卻常看到你的身影.
那麼多的曾經你不會的,現在都會了,說 ... 你還有什麼好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談到uC,不能只說單一種,它們是連體嬰.
沒有看到硬體電路或連結啦.

scottwang大:
  我的電路圖先前已經PO過了!!就是黑晶爐的全部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建議程式 PO上來時,利用底下的設定,讓程式與文字分開~

JOJOLING大:
   抱歉!沒用過!! 要向您請教了!!

楼主:
感謝JOJOLING大的教導!!
/*
20140826更新程式更為人性化
sw1 啟動計時器 sw2暫停計時器 停止計時器步驟從零開始 程式內容歸零
sw3 步驟更改
sw4 步驟內容更改+10
sw5 步驟內容更改-10

20140815新程式需求多組時間控制的定時器
  10組設定
        on/off 時間以10分為計數
        輸出分為 0 1 2 3 只選其一配合黑晶爐輸出

        按鍵 sw3 選定步驟(SW1 SW2 -/+步驟) --> on時間(SW1 SW2 -/+10分鐘內定30分)  --> OFF時間(SW1 SW2 -/+10分鐘) --> 輸出(SW1 SW2 -/+輸出內定3)
按鍵 sw4 start sw5 stop 按下兩次從頭開始,若sw5 連續按鍵3次則全部清除為0  輸出全部都off

        顯示 ST0~ST9 SP0~SP9  按下sw3進行步驟(輸出停止) 若在該步驟按下sw4則進行啟動(進行程序) 按下sw5 則停止(不再進行)

        顯示A -->S, B -->T, C -->P, D--> -,E--> O,F--> F
PB6--pin3 小TRIAC
PB7--pin4 大TRIAC
PA2--pin5 大TRIAC
PF4--pin6 繼電器

BUZZER FREQ 2khz ON 250uS OFF 250uS
0830增加警報功能以及按停時候停止輸出
*/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5.h"
#include "stm8s_tim6.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S 10
#define T 11
#define P 12
#define D 13
#define O 14
#define F 15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u8 pcdis[]={0xd6,0x14,0xcc,0x5c,0x1e,0x5a,0xda,0x14,0xde,0x5e,0x52,0xca,0x8e,0x08,0xd8,0x8a};//定義pc port 顯示的值
u8 pedis[]={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1,0x00,0x00,0x01};//定義pe port 顯示的值對應于7段顯示
// 增加了stpdop等字段

u8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u16 Display_Data;//
u8 count6;//timer 6
u8 display_time;//interrupt for display
u8 Menu=0;//菜單選擇按鍵
u8 One_Sec_Flag;
u8 One_Tenth_Count;//1/10 second
u8 One_Sec_Count;
u8 One_Minute_Count;
u8 One_Tenth_Flag;
u8 One_Minute_Flag;
u8 One_Hour_Flag;
u8 Step_count;//record lamp on/off 次數
u8 rec_Step_On_Time[10];
u8 rec_Step_Off_Time[10];
u8 rec_Out_MOS[10];
//---------20140815-----------------
#define Out0PORT GPIOB
#define Out1PORT GPIOB
#define Out2PORT GPIOA
#define Out3PORT GPIOF
#define Out0 GPIO_PIN_6  //小TRIAC
#define Out1 GPIO_PIN_7  //大TRIAC
#define Out2 GPIO_PIN_2  //大TRIAC
#define Out3 GPIO_PIN_4  //繼電器

u8 Step_On_Time;//current step of on time
u8 Step_Off_Time;//current off time
u8 Out_MOS;//out put port define
u8 Start_Run_Flag;//start stop clear
u8 Step_On_Time_finish;//flag
u8 Step_Off_Time_finish;//flag
u8 Stop_Run_count=0;//for clear
u8 Running_Flag=0;//正在倒數
u8 Display_Change_Flag;//變換顯示步驟與時間
u8 Display_Change_count;
u8 Load_Data_flag;//first load data
u8 Alarm_flag;//alarm use
u8 Sec_alarm_flag;//alarm use
u8 Alarm_Time_count=0;//1 minutes
u8 Finish_flag=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匯總 TIM1
void tim1svc(void);//中斷服務程式 閃爍10倍
void KeyScan(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Display(void);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
void tim1svc(void);
void tim6init(void);
void tim6svc(void);
void Display_Step (u8 Step_count);//display and load data
void Display_Kyin_On_Step (void);
void Display_Kyin_Off_Step (void);
void Display_Out_MOS (void);
void Claer_All_rec(void);
void RUNning (void);
void Run_Display(void);
void Set_All_rec(void);
void Display_Step_0 (u8 Step_count);//display only
void Out_Control (void);
void Load_Data(void);
void tim5init(void);//BUZZER        only 2KHZ
void tim5svc(void);
void Alarm_Work(void);//計時結束執行alarm動作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5_OVF_IRQ(void);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void main(void)
{
        GPIOinit();//顯示用
        tim1init();
        tim5init();
  tim6init();
        rim();
        Start_Run_Flag=0;
  Set_All_rec();

        while(1)
        {
        switch(Menu)//顯示用
        {
                case 0: if(Start_Run_Flag==1) // Run_Display();//running mode display and start stop
                                                {
                                                if(Load_Data_flag==0)
                                                {
                                                        Load_Data_flag=1;
                                                        Load_Data();
                                                }
                                                RUNning ();
                                                }
                                        else
                                                {
                                                Run_Display();//--------0827

                                                }
                                                break;
                case 1: Display_Step (Step_count);//Display_Data = Step_count;//display count number
                                                break;
                case 2:        Display_Kyin_On_Step ();//Display_Data = Step_On_Time[Step_count];
                                          break;
                case 3:        Display_Kyin_Off_Step ();//Display_Data = Step_Off_Time[Step_count];
                                                break;
                case 4: Display_Out_MOS ();//Display_Data = Lamp_intensity_AD;//display CDS A/D value
                                          break;

                default:break;
        }
        Out_Control ();
        Alarm_Work();
}
}

void KeyScan(void)
{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3);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4);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5);
        GPIO_Init(GPIOC,(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NO_IT);//變更 sw4 sw5 成為 input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sw3 for step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B,GPIO_PIN_3)==0);
                Menu ++;
                if (Menu > 4)
                {
                Menu=1;//------------20140826--------- 0>>1
                Step_count+=1;
                if(Step_count > 9)//0812 10data set
                Step_count=0;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sw1 for START KEY ----20140826----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1)==0);
        {
                Menu=0;//display to this page ----20140826----
                Start_Run_Flag=1;
                Stop_Run_count=0;
        //         Alarm_flag = 1;//----------------------alarm on
        }
        }
}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sw2 for STOP KEY ----20140826----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A,GPIO_PIN_3)==0);
        {
                Menu=0;//display to this page ----20140826----
                Start_Run_Flag=0;
                Stop_Run_count++;
                 Alarm_flag =0;//----------------------alarm on
                if(Stop_Run_count==2)
                {
                                Start_Run_Flag=0;////for reload program data----0827
                                Step_count=0;//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0827
                        {
                        Alarm_Time_count =0;
                        Alarm_flag=0;
                        Finish_flag=0;
                        }

                }
                if(Stop_Run_count==3)
                {
                        Claer_All_rec();
                }
        }
        }
  }
//PC7 press sw4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7)==0);
if(Menu==1)//----20140826----
                {
                Step_count-=1;
                if(Step_count ==255)//0812 10data set
                Step_count=0;
                }

                if(Menu==2)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n_Time -=10;
                if(Step_On_Time > 200)//0803
                Step_On_Time=0;
                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 Step_On_Time;
                }
                if(Menu==3)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 -=10;
                if(Step_Off_Time > 200)//0803
                Step_Off_Time=0;
                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 Step_Off_Time;
                }
                if(Menu==4)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Out_MOS --;
                if(Out_MOS > 3)//0803
                Out_MOS=3;
                rec_Out_MOS[Step_count] = Out_MOS;
                }
        }
  }
//PC6 press sw5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delay(50);
        if(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
                while(GPIO_ReadInputPin(GPIOC,GPIO_PIN_6)==0);
  if(Menu==1)//----20140826----
                {
                Step_count+=1;
                if(Step_count > 9)//0812 10data set
                Step_count=0;
                }

                if(Menu==2)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n_Time +=10;
                if(Step_On_Time > 99)//0803
                Step_On_Time=99;
                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 Step_On_Time;
                }
                if(Menu==3)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 +=10;
                if(Step_Off_Time > 99)//0803
                Step_Off_Time=99;
                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 Step_Off_Time;
                }
                        if(Menu==4)
                {
                //        Step_On_Time=Step_On_Time[Step_count];
                Out_MOS ++;
                if(Out_MOS > 3)//0803
                Out_MOS=0;
                rec_Out_MOS[Step_count] = Out_MOS;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Display(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if(Hundreds>0)
        {
                GPIO_Write(GPIOC,pcdis[Hundreds]);
                        if(pedis[Hundred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
                else
                {
                GPIO_Write(GPIOC,0x00);//百位消零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去除A節
    }
                        GPIO_Write(GPIOD,0x10);//趨動百位數
//  if(Menu==0)//電流加上小數點
//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Tens]);
        if(pedis[Tens])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8);//趨動十位數
//  if((Menu==1)||(Menu==2))//溫度加上小數點
//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加上小數點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
                        delay(5);

        GPIO_Write(GPIOC,pcdis[Units]);
        if(pedis[Units])//消除a節問題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else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Write(GPIOD,0x04);//趨動個位數
                        delay(500);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ALL);//消除殘影
                        delay(5);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3DIG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SEGMENT A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GPIO_PIN_1|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TIME SW1 SW2
        GPIO_Init(GPIOB,GPIO_PIN_3,GPIO_MODE_IN_PU_NO_IT);//INPUT + FIRE POWER SW3
        GPIO_Init(Out0PORT,Out0,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小TRIAC
        GPIO_Init(Out1PORT,Out1,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大TRIAC
        GPIO_Init(Out2PORT,Out2,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大TRIAC
        GPIO_Init(Out3PORT,Out3,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繼電器

        GPIO_Init(GPIOD,BUZZER,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DISPLAY 7SEGMENT
        }

void tim1init(void)//1秒1計數
{
TIM1_TimeBaseInit(19,TIM1_COUNTERMODE_UP,10000,0);//2M/20=100khz 除10000次=10hz
TIM1_ITConfig(TIM1_IT_UPDATE,ENABLE);
TIM1_GenerateEvent(TIM1_EVENTSOURCE_UPDATE);
TIM1_Cmd(ENABLE);
}

void tim1svc(void)//1/10秒1計數
{
        //-------1/10 秒 作一次的工作 One_Tenth_Flag --> AD轉換
  //-------1秒 作一次的工作 One_Sec_Flag --> 計秒 PWM 開關
        //-------1分鐘作一次的工作 One_Minute_Flag --> 倒數計時關 斷MOS_OUTPUT        檢查日落
        //-------1小時作一次的工作 One_Hour_Flag  --> 計時
One_Tenth_Flag=1;
One_Tenth_Count++;
if(One_Tenth_Count == 10)
{
         One_Sec_Flag=1;
         Sec_alarm_flag=1;
         One_Tenth_Count=0;
         One_Sec_Count++;
         if(One_Sec_Count<3)
                {
                        Display_Change_Flag=1;
                }
         else
                {
                        Display_Change_Flag=0;
                }
         if(One_Sec_Count == 60)//----------------60
         {
                 One_Sec_Count=0;

                 One_Minute_Flag=1;
                 One_Minute_Count++;
                 if(One_Minute_Count==60)
                 {
                         One_Minute_Count=0;
                         One_Hour_Flag=1;
                 }
         }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UPDATE);
}

void tim5init(void)//BUZZER        only 2KHZ
{
TIM5_TimeBaseInit(TIM5_PRESCALER_32,250);//2M/32 count30
TIM5_SetCounter(250);
TIM5_ITConfig(TIM5_IT_UPDATE,ENABLE);
TIM5_Cmd(ENABLE);
}

void tim5svc(void)
{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
if(Alarm_flag!=0)
{
GPIO_WriteHigh(GPIOD,BUZZER);
delay(20);
GPIO_WriteLow(GPIOD,BUZZER);
delay(1);
}

*/
        TIM5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void tim6init(void)
{
        TIM6_TimeBaseInit(TIM6_PRESCALER_32,250);//TIM6_PRESCALER_8 TIM6_TimeBaseInit
        TIM6_SetCounter(250);
        TIM6_ITConfig(TIM6_IT_UPDATE,ENABLE);//2Mhz/8/250
        TIM6_Cmd(ENABLE);
}

void tim6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3)
{
        if((Menu==0)&&(Running_Flag==0))
        {
        Hundreds=S;
        if(Start_Run_Flag==1)
        {
        Tens=T;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RELAY OFF        ----0830---
  }
        else
        {
                Tens=P;
                                                        GPIO_WriteLow(Out3PORT,Out3);//RELAY OFF        ----0830---
        }
        Units= Step_count;
        Display();
        }
        else
        {
        Display();
  }
  display_time=0;
  }
count6++;
if (count6==50)//250>>25
{
KeyScan();
count6=0;
}
        TIM6_ClearITPendingBit(TIM6_IT_UPDATE);
}

void Display_Step_0 (u8 Step_count)
{
        Hundreds=S;
        if(Running_Flag==1)//-----------0826-------------
        Tens=T;
        else
        Tens=P;
        Units= Step_count;
}
void Display_Step (u8 Step_count)
{
        Hundreds=S;
        Tens=D;
        Units= Step_count;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
}
void Display_Kyin_On_Step (void)
{
        Hundreds= O;
        Display_Data=Step_On_Time;
        Tens=(Display_Data%100)/10;
        Units=Display_Data%10;
}

void Display_Kyin_Off_Step (void)
{
        Hundreds= F;
        Display_Data=Step_Off_Time;
        Tens=(Display_Data%100)/10;
        Units=Display_Data%10;
}
void Display_Out_MOS (void)
{
        Hundreds=O;
        Tens=D;
        Units= Out_MOS;
}

void Claer_All_rec(void)
{
        u8 k;
        for (k=0;k<10;k++)
        {
        rec_Step_On_Time[k]=0;
        rec_Step_Off_Time[k]=0;
        rec_Out_MOS[k]=0;
        }
}

void RUNning (void)
{
                if(Start_Run_Flag==1)
        {
        if(One_Sec_Flag==1)
        {
        if(Step_On_Time!=0)
                {
                 Running_Flag=1;//---------------------
                 One_Sec_Flag=0;
                if(One_Minute_Flag==1)
                 {
                 One_Minute_Flag=0;
                 Step_On_Time--;
           }
                                Display_Change_count++;
                                if(Display_Change_count>4)
                                Display_Change_count=0;
                                if(        Display_Change_count<3)
                                        Display_Kyin_On_Step();
                                else
                                        Display_Step_0 (Step_count);
                }
        else if(Step_Off_Time!=0)//Step_On_Time=0
                {
                        One_Sec_Flag=0;
                        Out_MOS=0;//output off
                if(One_Minute_Flag==1)
                  {
                   One_Minute_Flag=0;
                   Step_Off_Time--;
            }
                        Display_Change_count++;
                 if(Display_Change_count>4)
                          Display_Change_count=0;
                 if(Display_Change_count<3)
                   Display_Kyin_Off_Step();
                 else
                                {
                                        Display_Step_0 (Step_count);
                                }
                }
        else//(Step_Off_Time & Step_On_Time)==0
                                {
                                Step_count++;
                                Display_Step (Step_count);//--------------------------------
                                if(Step_count >9)
                                {
                                Start_Run_Flag=0;
                                Step_count=0;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0827
                                        GPIO_WriteLow(Out3PORT,Out3);//RELAY OFF        ----0830---
                                Finish_flag=1;
                                }
                                else
                                {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        //
                                }
                          }
                }
        }
}
//        }

void Run_Display(void)
{
        if(Start_Run_Flag ==1)
        {
        Hundreds=S;
        Tens=T;
        Units= Step_count;
  }
        else
        {
        Hundreds=S;
        Tens=P;
        Units= Step_count;
        }
}

void Set_All_rec(void)
{
        u8 k;
        for (k=0;k<10;k++)
        {
        rec_Step_On_Time[k]=30;
        rec_Step_Off_Time[k]=20;
        rec_Out_MOS[k]=0;
        }
}

void Out_Control (void)
{
        switch(Out_MOS)
        {
                case 0: GPIO_WriteLow(Out0PORT,Out0);
                                                GPIO_WriteLow(Out1PORT,Out1);
                                                GPIO_WriteLow(Out2PORT,Out2);
                                          GPIO_WriteLow(Out3PORT,Out3);//RELAY OFF
                                                break;
                case 1: GPIO_WriteHigh(Out0PORT,Out0);
                                                GPIO_WriteLow(Out1PORT,Out1);
                                                GPIO_WriteLow(Out2PORT,Out2);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
                                                break;
                case 2: GPIO_WriteLow(Out0PORT,Out0);
                                                GPIO_WriteHigh(Out1PORT,Out1);
                                                GPIO_WriteLow(Out2PORT,Out2);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
                                                break;
                case 3: GPIO_WriteLow(Out0PORT,Out0);
                                                GPIO_WriteLow(Out1PORT,Out1);
                                                GPIO_WriteHigh(Out2PORT,Out2);
                                          GPIO_WriteHigh(Out3PORT,Out3);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oad_Data(void)
{
//        u8 z;
//        for(z=0;z<10;Z++)
        {
                Step_count=0;
                                Step_On_Time=rec_Step_On_Time[Step_count];
                                Step_Off_Time=rec_Step_Off_Time[Step_count];
                                Out_MOS=rec_Out_MOS[Step_count];        //
        }

}
void Alarm_Work(void)
{
                if(Finish_flag==1)//alarm function
        {
                Alarm_flag=1;
                if(Sec_alarm_flag==1)
                {
                        Sec_alarm_flag=0;
                 Alarm_Time_count++;
          }
                if(Alarm_Time_count ==20)
                {
                        Alarm_Time_count =0;
                        Alarm_flag=0;
                        Finish_flag=0;
                }
        }
        if(Alarm_flag!=0)
{
GPIO_WriteLow(GPIOD,BUZZER);
delay(30);
GPIO_WriteHigh(GPIOD,BUZZER);
delay(3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F_IRQ(void)
{
        tim1svc();
}

@far @interrupt void TIM5_OVF_IRQ(void)
{
        tim5svc();
}

  685. @far @interrupt void TIM6_OVF_IRQ(void)
  686. {
  687.         tim6svc();
  688.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我的電路圖先前已經PO過了!!就是黑晶爐的全部線路!!

貼過就用連結就好了,不然大家得找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tlu大我看到您這一長串的程式,本來想敗Arduino來玩,又怯步了

Dave大:
   我的程式跟老態婆的裹腳布一樣,又臭又長!! 還有以前的包袱!! 大家看看參考!!
  我的經驗是 一個變數用在時間計數上面可以用 u8 a; 也可以用 u8 Down_Time_count; 雖然程式會覺得很長,但是容易看,日後要修改也容易"回顧"... 一步一步慢慢來也還不錯!! 當然最好是有人"指點"有人"教導",正規軍馬步紮穩很重要,我是土八路要改變真的不容易!!

网友C:
給你幾點建議...

1. 寫在單支檔裏的,如你現在這樣的話,請務必儘可能讓你程式開頭每隻routine 宣告的片段消失。
底下這些,都讓它消失吧,只要你把副程式重新排列一遍,它就會消失了。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GPIOinit(void);
void tim1init(void);//匯總 TIM1
.....
void Alarm_Work(void);//計時結束執行alarm動作

這也是你看外面的程式,常常會看到 main() 的主程式是在整個檔案的最下面。

2.你開始會學習怎麼切割程式,把所有的東西分門別類放到不同的檔案(.c)去,然後用 project 的方式來建構。
同時學會把程式的原型宣告放到 header file (.h) 去。
(1) ASSERT 移到專門的檔案去,這個對大家在讀程式時,相對印的程式,並不是特別的重要。
(2) Alarm_Work() 移去專屬檔案去,整個主程式只要知道什麼條件產生 alarm 及可,除非想去了解 alarm 的處理機制。
(3) delay()也如同(2)
(4) keyscan()也如同(2)並重新設計,重新設計成2個 routine ~
     1.  int test_key(void) => 沒按鍵回 0 or false, 有任何鍵被按,回 1 or true
     2.  int get_key(void) =>  一般程式在  test_key() 取得 1 or true,再用這個 routine 去取得目前是何種按鍵~

切到這,你會發現你的主程式自動變的簡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給你幾點建議...

1. 寫在單支檔裏的,如你現在這樣的話,請務必儘可能讓你程式開頭每隻routine 宣告的片段 ...

變積木,開始疊疊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給你幾點建議...

1. 寫在單支檔裏的,如你現在這樣的話,請務必儘可能讓你程式開頭每隻routine 宣告的片段 ...

太強了~~~
才剛開始試著用 C 做一些基本操作~~~程式雜亂無章落落長,要多跟您學習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Dave大:
   我的程式跟老態婆的裹腳布一樣,又臭又長!! 還有以前的包袱!! 大家看看參考!!
  我的經驗是 一 ...

程式好長看的都怕了,會害我不敢碰 C 語言~~~ C 語言正在摸索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幾點建議...

1. 寫在單支檔裏的,如你現在這樣的話,請務必儘可能讓你程式開頭每隻routine 宣告的片段 ...

jojoling 大:
   非常非常感謝!! 我會繼續修改!! 讓他更簡潔!!

网友:
引用 网友E:
程式好長看的都怕了,會害我不敢碰 C 語言~~~ C 語言正在摸索中 ~~~

模組化就不會了,增減程式,檢查程式都方便.
模組化就像自己在造積木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強了~~~
才剛開始試著用 C 做一些基本操作~~~程式雜亂無章落落長,要多跟您學習了~~~ ...

chlu大:
   拜讀過您的大作,PIC MCU很流行,可惜我不會!! 您的無私分享是我敬佩與追求的目標,只是我底子較弱!!
  會學C 是因為對 組合語言有夢魘,也是想學個高階語言看看!! 我是一路跌跌撞撞,只是初生之犢...哈哈哈!!
   網內有很多高手可以給我們指導, JOJOLING大就很願意指導,無私分享!! LEGION大是我的啟蒙老師,還有許多網友都幫助過我,希望 C 可以讓大家對 MCU 更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chlu大:
   拜讀過您的大作,PIC MCU很流行,可惜我不會!! 您的無私分享是我敬佩與追求的目標,只是我底子較 ...

C不是高階的語言,算中階啦.Tiny Basic For 8051才是高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給你幾點建議...

1. 寫在單支檔裏的,如你現在這樣的話,請務必儘可能讓你程式開頭每隻routine 宣告的片段 ...

jojoling大;

   主程式與副程式(ALARM_WORK())都使用相同的變數,這時編譯會出問題,可以解決嗎? 他會說重複定義變數...

网友C: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

   主程式與副程式(ALARM_WORK())都使用相同的變數,這時編譯會出問題,可以解決嗎? 他會說重 ...

global variables:
1. 只能宣告在一隻裏面,另一隻宣告 extern 來使用,我底下直接用正規方法來說明,所謂正規方法就是把 global variables 獨立成一隻特定的檔案。事實上你可以宣告在主程式 OR 副程式裏面。

(1) global_defined.c => 全域變數放置的地方
int timer_count;

(2) global_defined.h => 全域變數的原形宣告
extern int timer_count;

(3) main.c/ func1.c 主程式 or 副程式所在地,在使用前,只要 #include "global_defined.h" 及可

#include "global_defined.h"
void main()
{
......
   timer_count = 3;
......
}

2. static variables:
靜態變數,我先在這裏只說明在檔案的全域裏宣告靜態變數,在一隻檔案裏的全域變數宣告為靜態變數,有幾個特性:
1)初使值為 0。
2)在同一隻檔案裏所有function 裏都可讀取這個變數。
3)其它別的檔案,都無法直接讀取這個變數。
4)如有2隻檔案裏面都宣告同名的靜態變數,此變數是各自獨立。
5)很多時後,很常見又不重要,但又需要容易記,會使用相同的靜態變數名稱定義與不同的檔案裏。
example:

(1)  func1.c 裏有一個靜態變數 key:
static int key;

(2) main.c 裏如要直接讀取 func1.c 的靜態變變會產生錯誤
(3) main.c 裏也存在一個靜態變數,此在系統裏,是另一個記憶體空間。

3. local variables 就不詳述了。

4. library 裏的全域變數,這是比較特殊的用法,如此 library code 裏有2隻檔各自定義相同名稱的全域變數,系統是可以正確被編譯過,但實際上真實的記憶體是指同一個,這裏我只是指出,但....初學者不要看這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obal variables:
1. 只能宣告在一隻裏面,另一隻宣告 extern 來使用,我底下直接用正規方法來說明,所 ...

JOJOLING大:
   感恩!! 昨晚找了一晚沒有結果!! 今天在慢慢消化!! 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obal variables:
1. 只能宣告在一隻裏面,另一隻宣告 extern 來使用,我底下直接用正規方法來說明,所 ...

jojoling大:
   我今天試過,結果 設定一個 GLOBAL_DEFINED.C 和 GLOBAL_DEFINED.H 上去但是沒成功!!!
   我把 ALARM_WORK.C 和 ALARM_WORK.H 然後加上 EXTERN 就可以但是有一點限制就是 不能先設為零
#include "stm8s_alarm_work.h"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global_defined.h"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extern u8 Alarm_flag;//alarm use
extern u8 Sec_alarm_flag;//alarm use
extern u8 Alarm_Time_count;//1 minutes
extern u8 Finish_flag;

void Alarm_Work(void)
{
                if(Finish_flag==1)//alarm function
                {
                        Alarm_flag=1;
                        if(Sec_alarm_flag==1)
                                {
                                        Sec_alarm_flag=0;
                                        Alarm_Time_count++;
                                }
                        if(Alarm_Time_count ==20)
                        {
                                Alarm_Time_count =0;
                                Alarm_flag=0;
                                Finish_flag=0;
                        }
                }
                if(Alarm_flag!=0)
                        {
                                GPIO_WriteLow(GPIOD,BUZZER);
                                delay(30);
                                GPIO_WriteHigh(GPIOD,BUZZER);
                                delay(30);
                        }
}

extern u8 Finish_flag=0;   <---這樣會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
   我今天試過,結果 設定一個 GLOBAL_DEFINED.C 和 GLOBAL_DEFINED.H 上去但是沒成功!!!

1.一定行的, 你的是其它問題,你跟本沒有把其它的 c 加進入這個 project 吧....
2.extern u8 Finish_flag=0; <= 當然不行
extern 是說明,這個變數在別的地方宣告。
你在宣告的地方 assign 值及可。
你有 extern u8 Finish_flag 就應該有一個地方寫  u8 Fishish_flag , 這後面這個 assign 值及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global variables:
1. 只能宣告在一隻裏面,另一隻宣告 extern 來使用,我底下直接用正規方法來說明,所 ...

jojoling大:
   感謝您的指導!! 點出了問題點!! 就是 extern 變數不能有指定值(=0),可以在 global_define.c 裡面設定,我已經試出來了請過目,再次感謝!!
unsigned char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unsigned int Display_Data;//
unsigned char count6;//timer 6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interrupt for display
unsigned char Menu=0;//菜單選擇按鍵-------------
unsigned char One_Sec_Flag;
unsigned char One_Tenth_Count;//1/10 second
unsigned char One_Sec_Count;
unsigned char One_Minute_Count;
unsigned char One_Tenth_Flag;
unsigned char One_Minute_Flag;
unsigned char One_Hour_Flag;
unsigned char Step_count;//record lamp on/off 次數
unsigned char rec_Step_On_Time[10];
unsigned char rec_Step_Off_Time[10];
unsigned char rec_Out_MOS[10];
unsigned char Step_On_Time;//current step of on time
unsigned char Step_Off_Time;//current off time
unsigned char Out_MOS;//out put port define
unsigned char Start_Run_Flag;//start stop clear
unsigned char Step_On_Time_finish;//flag
unsigned char Step_Off_Time_finish;//flag
unsigned char Stop_Run_count=0;//for clear------------
unsigned char Running_Flag=0;//正在倒數---------------
unsigned char Display_Change_Flag;//變換顯示步驟與時間
unsigned char Display_Change_count;
unsigned char Load_Data_flag;//first load data
unsigned char Alarm_flag;//alarm use
unsigned char Sec_alarm_flag;//alarm use
unsigned char Alarm_Time_count=0;//1 minutes---------
unsigned char Finish_flag=0;//------------------------

//#include "global_defined.h"
#ifndef __GLOBAL_DEFINED_H__
#define __GLOBAL_DEFINED_H__

extern unsigned char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extern unsigned int Display_Data;//
extern unsigned char count6;//timer 6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interrupt for display
extern unsigned char Menu;//菜單選擇按鍵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Sec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Tenth_Count;//1/10 second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Sec_Count;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Minute_Count;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Tenth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Minute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One_Hour_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Step_count;//record lamp on/off 次數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_Step_On_Time[10];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_Step_Off_Time[10];
extern unsigned char rec_Out_MOS[10];
extern unsigned char Step_On_Time;//current step of on time
extern unsigned char Step_Off_Time;//current off time
extern unsigned char Out_MOS;//out put port define
extern unsigned char Start_Run_Flag;//start stop clear
extern unsigned char Step_On_Time_finish;//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Step_Off_Time_finish;//flag
extern unsigned char Stop_Run_count;//for clear
extern unsigned char Running_Flag;//正在倒數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_Change_Flag;//變換顯示步驟與時間
extern unsigned char Display_Change_count;
extern unsigned char Load_Data_flag;//first load data
extern unsigned char Alarm_flag;//alarm use
extern unsigned char Sec_alarm_flag;//alarm use
extern unsigned char Alarm_Time_count;//1 minutes
extern unsigned char Finish_flag;

#endif

MAIN.C 內容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5.h"
#include "stm8s_tim6.h"
#include "stm8s_adc1.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stm8s_alarm_work.h"
#include "global_defined.h"

#define S 10
#define T 11
#define P 12
#define D 13
#define O 14
#define F 15
#define BUZZER GPIO_PIN_0
//---------20140815-----------------
#define Out0PORT GPIOB
#define Out1PORT GPIOB
#define Out2PORT GPIOA
#define Out3PORT GPIOF
#define Out0 GPIO_PIN_6  //小TRIAC
#define Out1 GPIO_PIN_7  //大TRIAC
#define Out2 GPIO_PIN_2  //大TRIAC
#define Out3 GPIO_PIN_4  //繼電器

u8 pcdis[]={0xd6,0x14,0xcc,0x5c,0x1e,0x5a,0xda,0x14,0xde,0x5e,0x52,0xca,0x8e,0x08,0xd8,0x8a};//定義pc port 顯示的值
u8 pedis[]={0x01,0x00,0x01,0x01,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0,0x01,0x00,0x00,0x01};//定義pe port 顯示的值對應于7段顯示
// 增加了stpdop等字段
/*
u8 Hundreds,Tens,Units;//顯示百位十位個位
u16 Display_Data;//

因為 pcdis[]= 內容只用在 主程式的顯示程式內又有等號內容所以乾脆就不放入 global_defined.c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