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啟動接線問題

楼主(2014-09-01):
FSP163-301電源板啟動接線問題

空板啟動
是綠線PS/ON 跟+5VS 短路 就可以啟動嗎?
可以在+12V上掛顆55W的燈泡當負載嗎?
板上爬了一下文章~應該沒錯吧!
請教各位先進了~

网友:
是好加進一支限流電阻保險一點。

負載可以先用小瓦數的燈炮,不要一下子用到全載的狀況,以免狀況不明的電源板造成更大傷害。

當然,發文也要符合版規,請把電源板的型號加進標題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