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總開關箱有沒有地線?

楼主(2014-09-01):
小弟有個關於總開關箱的問題跟各位請教一下

雖然我知道有些大樓在電表區有把綠色接地線跟白色中性線接在一起,
但是我看到這個三十年以上歷史的透天厝的電箱時有點傻住了。

室內都是兩孔的,看走線也是都沒有綠色接地線沒錯,
但入戶線卻有一條綠色線,照講應該是接地線吧,但三十年以上從沒整理的房子會有接地線......???

到牆後戶外估計兩者距離不到一公尺處看露出的電線
看得出是三條線都一進兩出,猜測是從隔壁來的入戶線,然後我這邊又分道另一側隔壁做入戶線。

問題一:自家的入戶線是從隔壁隔壁隔壁那邊再分出來的工法是常見又正常的嗎?
             (昨晚才又看到某一家一樓總開關箱總開關的入線直接(不是在無熔絲開關後,是在前)拉到2F說是有另一個分電表)

問題二:這綠色線看起來很明顯是接地線,拉也拉不動,但看圖三的戶外區卻看不到任何綠色線。
              我可以怎麼安全簡單地測試它有無作用或是何作用?
              我頂多想到用鉤表(而且好像很難鉤上)去看有沒有電流流過,又不知可否把綠色線從中性線排拆掉。

總開關後開關數及安培數適當與否暫不討論了,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1. 開關箱原本就有規定必須接地,所以有接地線很正常,早期都是搭接在結構體鋼筋上,但通常都是從另一孔進來,照片上跟入戶線一起進來,但另一端卻看不到是有點奇怪。

2. 入戶線從鄰戶分接過來很正常,分接點會採用絞接與位於開放空間,從無熔絲開關一次測分接出去的,應該已屬該戶入戶線之後的範圍。

网友:
我猜測是黑/黑是220V  白是N相.白與任一黑是110V.綠色應該是接地.直接接台電N相.舊建築常常都是這樣接.
正規的綠色是要打接地棒.不能接台電N相.3孔的中間那一條才是.不然110V時N相會與中間的"地"連通.舊失去設計綠色是接地保護功能了.

网友:
一般地線跟中性線常亂接

應該這樣

應該這樣

网友A:
在開關箱內綠色接地線與白色中性線相接是符合法規的,
台電供電系統中性線也是有被接地,就是因為被接地才稱為中性線。

出了開關箱之後,各分路中性線與接地線則不可以混用。

网友B:
台電的幾種接線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電的幾種接線法:

圖三 三相4線少一相,補成三角型就對了,
現在220/110都是這樣接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開關箱內綠色接地線與白色中性線相接是符合法規的,
台電供電系統中性線也是有被接地,就是因為被接地才 ...

我支持你的說法,
因為有些人認為這樣的地線很不衛生,要自打地樁才標準
其實我們的供電源頭是台電,所以要以台電的地線才是標準零電位,為基準
即使自打地線,還是要跟台電接地相連才是標準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電的幾種接線法:

台電供電系統比較常見的還有三相三線220V(△接)、三相四線220V/380V(Y接)。

aylay大說的三相四線式(V接),又稱為燈力並供,算是很巧妙的接線方式,只需要兩顆變壓器與4條線,即可同時供應單相三線110V/220V與三相三線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支持你的說法,
因為有些人認為這樣的地線很不衛生,要自打地樁才標準
其實我們的供電源頭是台電,所以要 ...

其實以大樓建築來說,接地不成問題,地基開挖後在筏基之下先埋設鐵網,直接以粗裸銅線接出地線再施作基礎,所以地線位置都已距離地面10公尺以上(地下室2層計算),自己從地面打也沒辦法打這麼深。

而且大樓地線不會只有一處,弱電、電力系統、避雷針等接地還會分開設置,加上大樓有自設變電室、電信室,供電狀況穩定很多,也因為都經地下管線進入,大大減低被雷打到的機率,住大樓大約20年了,從沒遇過因供電系統問題或打雷而導致電氣設備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圖三 三相4線少一相,補成三角型就對了,
現在220/110都是這樣接法了

那是燈力並供或稱開V接線,是很常見的供電方式,當容量吃緊時,再補上一顆變壓器馬上增加1/3供電能力,一開始都是接2顆變壓器,一樣可以供應標準三相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