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漏電保護插座無動作,這樣不算漏電?

楼主(2014-09-01):
話說上月下旬小弟在家清洗車庫地面後,進行裁切木板做排水溝蓋,
在將螺絲套上電動起子時微感手指頭有刺痛感,再將螺絲捏實點,刺痛感就更為明顯,心裡甚覺不妥及訝異,

因為小弟腳上涼鞋跟地面都是濕的,電感度會大大提高,
但透過這種方式發現原來我的電動起子會漏電也算幸運了,

當下想到這兩年為了提升用電安全,在浴室內加裝的那顆士林兩孔漏電保護插座,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按測試鈕都顯示功能正常。
這時應該是頗佳的測試時機,看是否真的能達到漏電保護的作用。

牆壁插座有分大小孔,保護插座也有,所以不會插錯。
也有用火線筆跟三用電表測試牆壁插座電壓正確。

漏電保護插座再次測試,有正常跳脫。

保護插座的輸出端跟電動起子插頭也有分大小孔,一樣不會插錯。

奇怪的是負極端沒有接觸任何表面的情況下,電壓顯示會有14~24V

弄一塊濕抹布丟在地上,負極端貼上抹布,電壓會拉到近100V
另一個方式是我指捏負極端,腳踩地上的濕抹布,電壓可以拉到更高些,但這時我手指沒有刺痛感,

切到~A檔,顯示電流可達0.21A,已經超過漏電保護插座標示的15mA了不是應該會跳脫嗎?但是沒有。

請問各位大大,這樣不算漏電嗎?
還是算漏電,但不算在該漏電保護插座的保護範圍內?

网友A:
因為電鑽馬達構造類似變壓器ㄧ樣是靠線圈,所以無载是二次感應電壓,不算漏電。
正好空接火線不過電壓也太高了!

建議設備金屬外殼接地試試看便知。

另外較低電流用鉤的誤差值粉大,僅能參考。

有的感電來源是他處,在自家處電死案列。

不然早就皮皮剎n_121|(不建議以身試電,尤其足以致命電源,有的被嚇死)
以上參考

网友B:
電壓103應是漏電.可能電你不到15ma.不跳.
找一接地良好點.接觸外殻.
摸負極不電.是電表內阻高.
參考下圖.測試漏電開關有無正常.
把漏電開關插在雙連插座(延長線).
1條引用.1條跳過.負載用2/5w小燈泡.

网友B:
高阻計量測.

网友C:
倒數第二張照片,勾表電流不是這樣測量的。

网友A:
怎麼試?測試鈕都懷疑了!參考看看。

建議還是不要以人當不該存在負载,因前車之鑑才有此設備。

個人接觸多發生在水中設備,漏電裝置就會跳脫。

個人最怕輕鋼架很多線路架其上(無漏電裝置),輕鋼架看是接地,實則有的接觸不良成開路狀態,人身則成負载。

网友:
人感電是  uA等級的
所以還不到跳脫標準 人就先吱吱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電鑽馬達構造類似變壓器ㄧ樣是靠線圈,所以無载是二次感應電壓,不算漏電。
正好空接火線不過電壓也太 ...

電動起子外殼全塑膠的無法接地。

如果是二次感應的那應該就難怪感應不到漏電了。

就是看到那電壓覺得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103應是漏電.可能電你不到15ma.不跳.
找一接地良好點.接觸外殻.
摸負極不電.是電表內阻高.

謝謝指教,我再拿個舊式小紅神明燈來試試。
再把結果po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計量測.

我只有三用電錶,還有約兩年前跟著痞酷跟惠民團購的第二代多功能家電測試儀(買來還沒用過),裡面好像有個 通断档:专测线路通断电阻,不宜测电路上的元件,特别是IC。最大可测999欧姆阻值,小于10欧姆阻值蜂

我只知道電動起子的正反轉開關沒有切到正轉或反轉時,就沒有感電。一旦切過去了,就算沒按板機也是會感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數第二張照片,勾表電流不是這樣測量的。

我忘了爬文哪裡發現有人這樣做,以為可以。

如果這樣量測不正確,我再直接用電線接地後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試?測試鈕都懷疑了!參考看看。

看輕鋼架跟木板隔間要鑽洞很輕鬆,可是也很怕後面就是電線,因為這類東西後面的電線常常都不是走垂直或水平的。

感謝您的圖解,我會用小燈泡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103應是漏電.可能電你不到15ma.不跳.
找一接地良好點.接觸外殻.
摸負極不電.是電表內阻高.

根據您跟wkm大大的建議,做了一個測試漏電的線路,
用的是2w的普通小紅神明燈,檢測漏電保護插座。
感謝兩位的建議,排除漏電保護插座的故障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電鑽馬達構造類似變壓器ㄧ樣是靠線圈,所以無载是二次感應電壓,不算漏電。
正好空接火線不過電壓也太 ...

這是拆開後的情形,
不知大大您覺得會漏電可能是哪裡出問題可以試試看的?
網拍的一支才幾百元,紙箱跟使用手冊上根本完全沒有公司資料可聯絡詢問。

网友:
又學了不少知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