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0w-NT 彩色線條畫面

楼主(2014-09-01):
開機看了一會畫面就變成下圖,但有時又可以看很久,請教哪裡最有可能是故障點呢??

AD版有換過部分電解電容...

Tcon

网友A:
電源板有爆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有爆電容嗎?

電源板沒有爆電容耶~但現在又很正常...

网友B:
會不會視訊盒接觸不良?

网友C:
上一下測試器就之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視訊盒接觸不良?

視訊盒已經拿掉囉~~接AD板上HDMI在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下測試器就之範圍

您說的測試器是指甚麼啊?之前沒接觸過...

网友B:
當出現線條畫面 ,用電風扇對著主板吹,看看是否會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出現線條畫面 ,用電風扇對著主板吹,看看是否會改善

之前有吹過,沒用,現在沒吹反而又很正常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測試器是指甚麼啊?之前沒接觸過...

連這不懂..我無法協助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連這不懂..我無法協助你...謝謝

喔~不過還是很感謝您的回覆...我會去google一下的~~

是淘寶在賣的液晶屏測試器嗎?之前有看過但對功能不甚清楚...來研究看看好了...

网友D:
用自具測試就知道後端壞還是前端壞

自具=公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具測試就知道後端壞還是前端壞

自具=公版

感謝各位前輩回覆意見!!
現在已換上電視公版測試中,希望不要是面板或TCON跑來出怪手...
原本AD板上鋁殼電容看起來怪怪的,感覺凸凸的...不過數量好多啊

网友:
你這問題我認為T-CON機率很高~~這塊也常壞

但這塊主機板也常壞

网友:
還是要交叉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