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ice 2010無法移除??

楼主(2014-09-01):
office 2010使用很不習慣,
卻又無法移除,
有甚麼好方法嗎??
謝謝!!

网友:
請說具體一點..

网友:
應該不可能無法移除才對,是否可以說明你如何移除的

楼主:
用winxp內的新增或移除程式,

不到一半就停止,

顯示無法移除,

用uninstall tool,也是一樣,

還有甚麼移除方法嗎??

网友:
用原安裝程式再安裝一次,重開機進安全模式移除..

网友:
這篇會不會有幫助  這轉貼看到的 希望有幫到需要的朋友

网友:
進安全模式應該就可以正常移除了

网友:
已有幾位大大介紹該如何移除了,相信應該可以幫的到您了,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再上來討論研究看看,到時再看看其它方法否可幫的到您

楼主:
總算移除了!!

還是灌回2003,

習慣好用!!

謝謝啦!!

网友A:
建議還是用 office 2010, 因為未來還是會用到, 早點學習比較好
像 office2003 在 win8上會有一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還是用 office 2010, 因為未來還是會用到, 早點學習比較好
像 office2003 在 win8上會有一些問題  ...

office 2010比 office2003 有什麼功能嗎??

從2003之後,2007,2010,2013,都是相同介面,

除了一堆找不到的功能介面,

似乎也沒有比 office2003 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ffice 2010比 office2003 有什麼功能嗎??

從2003之後,2007,2010,2013,都是相同介面,

有一個功能, 就 excel 的圖表拉到 powerpoint 時不會出現問題
excel 處理的容量也大幅增加, 但我們一般人享受不到
excel 2003的排序只有三層, 2007 可以多層
介面的部份, 要把觀念調整一下, 或是上網去看教學, 因為他把介面分類了
在某些情況下才會出現一些選單
2003在win7下還算正常, 但到了 win8 就會有畫面相容的問題發生

就像用慣 xp 的人一定用不慣 win7/win8, 但不代表 win7/win8功能就不好
對很多人來說, 2007 不一定就會比 2003 來得順手, 但未來的趨勢來說 2003 終究無法安裝在未來的系統吧

基本上你也不用急著換版本, 有空可以再多學習新的介面, 我自己也過來人, 可能是我從事的工作環境, 逼迫我很快的適應新的介面

有問題歡迎問, 網路上也大很多相關的資訊可以查~~

以下是參考資料, 希望對你有幫助, 加油

轉換到 Office 功能區:
http://office.microsoft.com/zh-tw/support/FX101851541.aspx

Microsoft Office 2007 新手入門: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office/2007ui/default.html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 的新增功能
http://office.microsoft.com/zh-t ... 07/HA010074224.aspx

office2007的新功能,及与2003的区别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8494400.html

可以下載 office2007選單變成 office2003
http://catchtest.pixnet.net/blog ... f%e8%83%bd%e8%a1%a8

楼主:
確實很有幫助!!

第一是習慣問題.

第二是平常使用也沒有用到那麼多功能吧!!

謝謝啦!!

网友:
Microsot 自家出的產品

修正無法安裝或解除安裝程式的問題
http://support.microsoft.com/mat ... and_uninstall/zh-tw

google   msicuu2.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