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MEI KM-605 電動理髮器

楼主(2014-09-01):
KEMEI KM-605 電動理髮器

因為充電後還是一下就沒電,我就把他拆來看看,發現一顆鎳鎘電池掛點了,本來想買鎳鎘來換,但是2顆售價跟運費已經逼近一支新的電動理髮器,想想就再說吧,這支是我壞掉第二支了,不知道可否用別的電池或是其他方法代替?

還有這兩支充電器的輸出電壓,用電表量,一個是5V左右,一個卻高達9V,一樣的機子,竟然充電變壓器電壓不同,然而後面印刷是220V,可是變壓器上面貼紙卻是110V,真是搞不清楚阿

网友A:
別種電池   可以阿   電壓不要差太太大就好   約最高電壓的35%

也可改有線的剃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種電池   可以阿   電壓不要差太太大就好   約最高電壓的35%

也可改有線的剃刀 ...

那改鎳氫的可以嗎?要改線路或元件嗎?

楼主:
對了,因為我有兩支,其中一支想改直接接線不要電池了,那有什麼要更動嗎?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因為我有兩支,其中一支想改直接接線不要電池了,那有什麼要更動嗎?感謝 ...

找個3V的直流變壓器....把原來的電池拆了.....
加個連接插座....將DC3V直接接到電池的正負極....

老灰狼...黑白想...不仿參考看看...

网友:
小弟是直接改鎳氫,沒改電路,大約用快三年了,還沒壞 這算賺到嗎?

网友:
我改過一把刮鬍刀,飛利浦485,也是鎳鎘改鎳氫,用的還是一顆準備丟掉的鎳氫充電電池,也沒有焊接,直接塞入卡住。死馬當活馬醫,好幾年了,現在還在用。哈哈!

楼主:
arthur0518大的建議我會試試看

tonyufo大 請問那充電時要充多久,我一直搞不懂

gi0001tw 這當然是賺到嚕

以這理髮器來說就很怪,說明書說第一次使用要充電16小時,之後12小時
店家說第一次使用要充電8小時,之後4小時
裡面的電池寫60mA充電16小時,600mA充電1.2小時
充電器上面標示output DC3V 80mA

那我換新的電池的話,鎳鎘與鎳氫第一次要直接充電或是用完電在充?
還有第一次到底要充多久?之後又要充多久?
因為這台的燈是不會變的

网友B:
我的还可以。
最近几年怎么都时兴自己理发。。。

网友C:
小弟目測覺得空間還夠,樓主您要不要改裝3號電池盒,以後掛電池也比較容易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可以。
最近几年怎么都时兴自己理发。。。

不一定要理髮,修一修頭髮也可省不少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目測覺得空間還夠,樓主您要不要改裝3號電池盒,以後掛電池也比較容易換 ...

可能不行,因為要剪掉固定電池的塑膠

楼主:
請問各位一下,若我要直接接成使用變壓器電源,那我該怎麼接?
原先電池部分要弄成短路,還是?或是將變壓器電源接馬達?
可是變壓器電壓是DC 3V 80mA,會傷馬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