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二極體型號!!!

楼主(2014-09-01):
請問各位,有人知道照片中的二極體型號是多少嗎???

Thanks.

网友:
它的零件編號是D? 還ZD?

楼主:
零件編號是D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編號是D

看起來還滿像P.
是這嘛判斷是D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還滿像P.
是這嘛判斷是D啊?

Ricky 問的是PCB 上文字印刷的 [零件編號] , , ,
yuan911 回答也是指PCB 上的 [零件編號]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cky 問的是PCB 上文字印刷的 [零件編號] , , ,
yuan911 回答也是指PCB 上的 [零件編號] , , ,  ...

喔~~原來如此..我還以為..是說..
那二極體上面寫的編號是P還是Dn_019|

网友:
看起來是蕭特基之類的二極體,是電源供應器上面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