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32/37/42 RA系電源板FSP165-4F02查修 [已解決]

楼主(2014-09-01):
這隻HERAN RA-37Z12  診狀:無待機燈號,不過電

拆殼

面板

電源板 FSP165-4F02

DC接腳定義

電源板背面

ㄟ害! 5VDC IC 第七腳銅箔兩處電弧融斷

呵呵! U501 破一坑(應該是5V PWM),請問IC編號? 或代用件? 感恩~
絲印:
第一行: A開頭
第二行: 3開頭

网友A:
P大 三太子過忙出巡...不知是何時

被上台妹妹溜溜球吸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 三太子過忙出巡...不知是何時

被上台妹妹溜溜球吸引

雷擊算保內嗎? 不確定~
呵呵! 三太子手腳卡妹說~
啤酒哥幫忙看一下有沒HERAN 這片電源板 FSP165-4F02
最少還有一顆以上MOSFET有短路,猜想這片完修率不高~

网友B:
雷擊    公司不處理!~天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 a6069 ?   (猜的)

http://media.digikey.com/pdf/Data%20Sheets/Sanken/STR-A6000_Series.pdf

如果得到證實
就表示鄧肯兄~~~~~~~~~~~~~~~~~~~~~~~~~~~~~~~~~~~~~神準

网友:
A6069H(DIP8  6腳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擊    公司不處理!~天災

呵呵! 果真送保說:雷擊不保,退修~

背板上被A走兩顆螺絲釘

這FSP165-4F02電源板有被卸下痕跡

換了短路的 30N03 FET、2222 NPN晶體、及A6069 ,馬是不出5VSB

測量P5 有9.5V ~ 這下! 三太子不會了
請前輩們開釋~

网友B:
A6069不良率很高~~~你那是全新還是整理品?  整理品不良率很高喔

建議裝新的還有A6069壞    他的電源迴路跟當機迴路要點名(IC掛都會跟這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069不良率很高~~~你那是全新還是整理品?  整理品不良率很高喔

建議裝新的還有A6069壞    他的電源迴路跟 ...

呵呵!這次A6069只買一顆新品說~
待機下,Cvin +160VDC
是不是A6069就可產生5VSB,與其它晶片無關

用電表除了IC之外,其它零件都測量過,量到風火大說~

网友B:
如以禾聯液晶電源版有A6069他都一定會做當機迴路(2顆複合晶體一顆NPC的一顆PNP的)SMD的

禾聯LED我都遇到主機板壞~~電源版還沒遇過   所以還沒什麼經驗

A6069確定就是產生5VSB的

第二腳跟第五腳電壓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以禾聯液晶電源版有A6069他都一定會做當機迴路(2顆複合晶體一顆NPC的一顆PNP的)SMD的

禾聯LED我都遇到主 ...

感謝傑克,
每顆晶片的當機迴路都有一對2X、2T的貼片晶體,都很健康說~
A6069腳位上沒測到PULSE,因為以前都沒注意該在哪?
今天要是有時間,想拆下光耦及431瞧瞧~

网友D:
禾聯LED電視很多都是壞程序,可是三太子這台不像壞程序

网友E:
第2腳看起來像軟啟動,好像偏低了點,查查看上面兩顆電阻.

网友:
這一片電源板看起來很像是達芳做的。

网友F:
三太子....你們被公司框了.

這塊電源板幾乎都是這種壞法.很像是雷擊.但...
注意分析線路的排列...是乎不是高電壓(420v)MOS的GATE(訊號腳)就在隔壁.
不發生這種很像雷擊的現象就奇怪了.......我手上就有將近20片都是這種壞法的.

光耦合.TL431.還有一顆NPN的晶體......會壞.(先把PFC迴路跟24V截掉)再去修5V/SBY.....不然會浪費很多時間的

這塊是全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禾聯LED電視很多都是壞程序,可是三太子這台不像壞程序

禾聯LED電視程序障礙,還好沒遇過,因為不會~
壞電源,簡單! 呵呵~三太子修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2腳看起來像軟啟動,好像偏低了點,查查看上面兩顆電阻.

啥咪號做"軟啟動" ,不懂說~
雖然電阻都確認過,OK! 明天來測P2電阻,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傑克,
每顆晶片的當機迴路都有一對2X、2T的貼片晶體,都很健康說~
A6069腳位上沒測到PULSE,因為以 ...

PC817都請下來、TL431更新

四顆光耦在BR886測試下,都OK

上電、待機,還是不出5VSB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你們被公司框了.

這塊電源板幾乎都是這種壞法.很像是雷擊.但...

小張兄真是神準,這電源板不是雷擊!
因為電源板的銅箔已被三太子凸過,不能再爭辯,只好勞請土地公幫忙將電視取回

聖賢兄跟我擺過小張兄的前衛故事:
當年他找到偏光膜貨源,到貴店推銷~
才進門,就看到小張嫂正在更換偏光膜,呵呵!

三太子的根基太淺,要將PFC迴路截掉,有困難說~
可惜!目前都找不到良品電源板更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啥咪號做"軟啟動" ,不懂說~
雖然電阻都確認過,OK! 明天來測P2電阻,感謝!  ...

類似SG6841  PIN3的功能,不確定是否一樣,参考看看.
http://www.45it.com/xianshiqiwx/201103/25727.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類似SG6841  PIN3的功能,不確定是否一樣,参考看看.
http://www.45it.com/xianshiqiwx/201103/25727.htm ...

OK!OK~ 3Q~~

SG6841啟動電路
300V直流電壓經啟動電阻降壓送至SG6841的引腳③啟動端,因為SG6841 內部設有欠壓鎖定電路 ,
其開啟和關閉閾值分別為 16V 和 10V,即該腳啟動時電壓必須高於16V,

當此腳電壓低於10V的時候停止工作,只有當電壓再次高於16V的時候才會再次工作。

在電路中,引腳③啟動電路端通過兩個1MΩ的電阻接至300V DC輸出端,
可在AC輸入90V~264V的範圍內實現SG6841的有效啟動。在SG6841正常
工作後,其引腳⑦VDD電源電壓端必須提供10V~30V電壓為晶片供電。

該點為故障多發點, 當啟動電壓不正常時,一般為啟動電阻阻值變大或燒壞;或外部相關的元器件損壞,
如濾波電容漏電等,如果經查均正常,則為SG6841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2腳看起來像軟啟動,好像偏低了點,查查看上面兩顆電阻.

嗯嗯! PIN2 BR=Brown-In / Brown-Out Function
該功能可以使振盪啟動/停止外部額定輸入電壓,並在低輸入電壓保護

明天來把那幾顆電阻及電容搜身一下,感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 PIN2 BR=Brown-In / Brown-Out Function
該功能可以使振盪啟動/停止外部額定輸入電壓,並在低輸入 ...

那2顆電阻要拆下來量比較準,常常誤判.
還有更正一下,這叫啟動電路,軟啟動是另外一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2顆電阻要拆下來量比較準,常常誤判.
還有更正一下,這叫啟動電路,軟啟動是另外一個功能. ...

A6069 P2 BR 訊號來源是AC 110的火線,應該是阿乾師曾經提過的頻率同步取樣
測量串接的六顆電阻都很健康~

今天再把A6069的鄰居清查一遍~ ZD502很可疑~

NZ16B 16V的ZENER崩潰電壓0.637V,呵呵!要用電表查出也是不容易
還好學姐賣場的BR886有盡責

故障的ZD502,用一顆16.2V ZENER頂著,5VSB出現! 越來越崇拜三太子說

A6069待機下,各腳位電壓

短接啟動PSON,啃! 5V/12V/24V無輸出,Cvin 仍是160VDC,耗載1.6W

這兩顆電源管理IC,還是第一次見到
NCP1608 power factor correction(PFC) controller
SSC9512 Current Resonant Type Switching Power Supply

PSON下,測量NPC1608腳位電壓,好像這顆偷懶沒有在工作說~ 有請先進指導:怎麼查修~
P1 1.05V
P2 0.025V
P3 0.028V
P4 0.054V
P5 0.026V
P6 0.162V
P7 0.046V (200~500 KHz)
P8 2.75V

网友E:
PIN8 VCC不對勁(VCC引腳是控制器的正電源。當VCC超過VCC(on)啟用控制器,和被禁用時VCC下降到低於VCC(OFF))這個才是有啟動電路,先参考Figure 47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8 VCC不對勁(VCC引腳是控制器的正電源。當VCC超過VCC(on)和被禁用時,VCC下降到低於VCC(OFF)啟用控 ...

PIN8 VCC MIN 8.8~10.2V,其來自Q504,就是被更換過的2222 NPN
呵呵! 更換電晶體那時喝多了~ 不知道C E 腳有沒被反接說~
明天來查看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8 VCC不對勁(VCC引腳是控制器的正電源。當VCC超過VCC(on)啟用控制器,和被禁用時VCC下降到低於VCC(OF ...

切斷NCP1608 VCC 來源的JUMPER,VCC電壓恢復成15.2V

簡單的說~ Q601、Q602、U601攏派了了

PFC電路傷亡慘重

從電源廢板取料,PFC IC編號不詳就湊合頂著

PSON短接5VSB,啟動成功,Cvin 400VDC、空載5V、12V、24V恢復,耗載9W
PFC IC P7 GAT DRIVE 180KHZ

總共損失:
1. 4A AC FUSE
2. U501 A6069 5VSB PWM
3. U206 30N03 MOSFET (40N03代用)
4. Q501 2222 NPN
5. ZD502 NZ16B 16V ZENER(用16.2V代用)
6. Q601 K14A55D (13N50代用)
7. Q602 SMD 2T PNP
8. U601 NCP1608 (代用IC PF功因震盪),待新品到料.....

网友E:
好樣的,壞這麼多顆也修得下去,要是我超過3顆零件可能就放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樣的,壞這麼多顆也修得下去,要是我超過3顆零件可能就放棄了....

呵呵! 換電容也會超過三顆呀~
換了三顆之後,總覺得下一顆會搞定,就一路潦下去囉
祈禱NCP1608到料就搞定,已經花費太多工時說~

网友E:
R,C,D類另當別論,那些都好找又不貴,尤其是電容換了讓自己也安心,MOS有時候用替代的也還OK,只是一些冷門或自家MARKING的IC,有時候找起來還真蠻頭大又貴森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R,C,D類另當別論,那些都好找又不貴,尤其是電容換了讓自己也安心,MOS有時候用替代的也還OK,只是一些冷門或自 ...

NCP1608 寄來了,竟然是一條24C64
呵呵!喝醉誤事也不是頭一回

更換1608 ,啟動,CVIN 394V、負載點燈PF都正常

可開機了,運氣袂麥說!

37"LED耗載61W

這隻,真派練

网友:
引用 楼主:
NCP1608 寄來了,竟然是一條,呵呵!喝醉誤事也不是頭一回

恭喜完修,
還有你要祈禱用這種ic架構的多壞一些,不然會辜負了那一管ic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NCP1608 寄來了,竟然是一條,呵呵!喝醉誤事也不是頭一回

留10顆給我...我買點消息帳號匯錢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10顆給我...我買點消息帳號匯錢給你

OK! OK~ 等哩落來
24C64 統統送給你,免的不會用,看到頭疼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OK~ 等哩落來
24C64 統統送給你,免的不會用,看到頭疼說~

阿嘞我以為是1608 那不用了蟹蟹

网友G:
沒看到三太子將跳火的線段改用絕緣跳線,難不成還要再上一次煙火..........

不管怎樣三太子就偶最祟拜的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看到三太子將跳火的線段改用絕緣跳線,難不成還要再上一次煙火..........

不管怎樣三太子就偶最祟拜的神 ...

之前怎麼產生電弧,看不懂說~
呵呵! 指甲油糊一糊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