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ES-108F洗衣機排水及脫水不順

楼主(2014-09-02):
問題說明:該洗衣機洗衣流程都正常(注水.清洗.排水.脫水都有動作,無出現故障訊息,流程也很順的洗完),只是在第一次注水洗衣後→→排水(我用低水位洗衣,排水排的慢排不乾淨,內桶內看的到水)→→→脫水(會連同沒有排乾淨的水,一起脫水,能排出一些),結果是脫完水,內桶內仍有一些水;第二次注水清洗的狀況一樣,最後洗完衣服,衣物仍是溼的,請問各位大大,問題是排水馬達壞了,還是排水橡皮阻塞或硬化壞了,請指教謝謝。

网友:
先把洗衣機放平。然後按脫水啟動看脫水馬達是否有拉到底
有拉到底就排除脫水馬達問題
然後就拆下排水橡皮檢查是否有異物阻塞

你也知道問題就在排水處,拆了就應該明瞭了

网友:
還有排水管出水口翹這二郎腿翹老高老高

楼主:
先把洗衣機放平的意思:是將洗衣機平躺,再啟動脫水嗎?
還是正常直立啟動脫水,另有無拆排水馬達及阻水橡皮之相關文章及拆解圖示,感謝。

网友:
昏了,tn01016424大大已經說了排水管翹老高老高。先看看吧。沒圖說故事。

网友A:
有可能是排水閥門那邊有異物擋住出水量唷~所以在脫水時還會有剩餘的水在裡面!建議可以先把排水管拔除看看水是否有順的流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排水閥門那邊有異物擋住出水量唷~所以在脫水時還會有剩餘的水在裡面!建議可以先把排水管拔除看看水 ...

因為排水不順,我已經先將內桶拆下來,順便清洗內、外桶,洗完外桶後,用手指壓開外桶內之排水口,發現手持續壓開排水口,但只有1-2秒時間有排水,反覆好幾十次才順利將清洗外桶之髒水排出,之後全部組裝好開電源以最低水位洗衣,還是一樣排水不順,我打去原廠問料件價格後,決定先從軟管及阻水橡皮先換掉,如果在不行,再換排水馬達,因為馬達好幾佰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