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a-1912wb 原電源燈微亮 交叉換版還是無解

楼主(2014-09-02):
va-1912wb原本電源燈微亮 拆開後將暴容換掉後狀況還是一樣~

va-1912wb原機上板

va-1912wb原機上板

va-1912wb掏寶買的新品 PCB板上印刷A190A2-A02-H-S1 條碼19A2LSI001 無手寫

va-1912wb掏寶買的新品 PCB板上印刷A190A2-A02-H-S1 條碼19A2LSI001 無手寫

掏寶買的AL2017庫存版PCB上印刷A190A2-A02-H-S1 條碼貼19A2LSI001 另外手寫VG2021

掏寶買的AL2017庫存版PCB上印刷A190A2-A02-H-S1 條碼貼19A2LSI001 另外手寫VG2021

這是螢幕原板 接上時電源燈暗暗的沒反應

這是螢幕原板 接上時電源燈暗暗的沒反應

新PI+AD板 還是沒反應

新PI+AD板 還是沒反應

買舊版DAC-19M005給我送新版 條碼印(T)80GL19-6-HIC REV:001害我一度以為他送錯板給我 ...

買舊版DAC-19M005給我送新版 條碼印(T)80GL19-6-HIC REV:001害我一度以為他送錯板給我 ...

更換電容後放棄 於掏寶花了1100買了三組 PI+AD板 各兩組~有兩塊PI跟朋友借的
其中一組三隻鳥4/3 19"確定再見了.....舊帖好像不能再補文或我不會....見諒n_082|
另一組AL2017原先庫存備品上場時給我卻場再次進場.....也是暴容後又無解n_083| 換完新PI+AD板後螢幕偏黃可能燈管老舊...不管了怕越搞越嚴重...算完工n_136|

回到正題~這台VA1912WB換上新板或舊版 新舊版交叉測試也都沒反應....是面板壞了嗎?:on_065| 唯獨舊版測試時還會有微弱的電源燈

网友A:
有沒有先單獨測一下燈管的部份

其實19M005這塊比較"溝邊"一點,好運的話換換電容就解決,倒楣的話有SMD的零件燒毀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是否在沒插燈管線時有開機試試,先用排除法測試

還有您的問題最好上電後測各重點電壓

网友C:
您................這接腳定義插對嗎?

不是看到洞就可以插.小心插出問題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這接腳定義插對嗎?

不是看到洞就可以插.小心插出問題來.

這樣插無誤的!!除非掏寶賣家唬爛我....
其實收到板子時...我也是很傻眼 懷疑是我定錯板嗎?後來查了一下....說是新板(我訂的是舊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先單獨測一下燈管的部份

其實19M005這塊比較"溝邊"一點,好運的話換換電容就解決,倒楣的話有SMD的 ...

溝邊??是啥意思??
其實我撿回來的螢幕~不是撿到寶就是撿到X.......怎修都修不好

SMD是上下對稱的40T03GP那兩顆嗎??
式的話我拿朋友的PI板對換也是無解n_0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是否在沒插燈管線時有開機試試,先用排除法測試

還有您的問題最好上電後測各重點電壓 ...

燈管部分 我會再試試 至於量各點電壓您就太高估我了....我只會換暴容跟板子....因為我不知道個點電壓應該要多少才正確!

另外請問一下 可以裸板送電 測電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溝邊??是啥意思??
其實我撿回來的螢幕~不是撿到寶就是撿到X.......怎修都修不好

溝邊是台語直翻的啦,哈哈,意思是很難搞
SMD是指背後那些貼片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部分 我會再試試 至於量各點電壓您就太高估我了....我只會換暴容跟板子....因為我不知道個 ...

可以裸板送電 測電壓嗎??
當然可以,您可以分別測量有上AD,沒上AD,有上燈管,沒上燈管,有上面版,沒上面版

就能抓出故障區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這接腳定義插對嗎?

不是看到洞就可以插.小心插出問題來.

黑白亂舞

网友:
VA1940W的PI板?
還是要注意一點,即使一樣是台達DAC-19MXXX系列的板子,有沒有音效也不見得通用,
AD板韌體不同也會有按鍵位子不一樣、LED燈號不同、及面板程序不同變白霧等的問題,
店家的方式可以參考,但要有能力可以判斷是否"可以"用,就如上面其他大大說的,
"腳位定義"是否一樣需特別注意,否則也有可能會有燒毀短路的疑慮。

楼主:
昨天又在交叉測試了一下~原本的AI版依舊電源燈一閃一閃.
但是換了新的AD版後 會亮了...不管用自己的PI版或買來的缺角PI版都可以正常開啟~我想之前不能開啟是因為電源紐按不夠久吧n_020|

雖然會亮了 可是有亮線

雖然會亮了 可是有亮線

用原本的PI版+新的AI版

用原本的PI版+新的AI版

最後雖然有一條明顯的亮線...排線也清過好幾次 依舊顯示在那邊~我想最好的狀態應該是醬了n_049|

最後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分享~:on_023|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管部分 我會再試試 至於量各點電壓您就太高估我了....我只會換暴容跟板子....因為我不知道個 ...

基本量測 背光工作電壓12V AD板工作電壓5V 啟動電壓3-3.3V很好量 不知道接腳定義就 黑棒接螺絲為負 測各條線路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