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幾塊全新的顯示卡

楼主(2014-09-02):
前幾天收到幾塊全新的顯示卡,
MX4000-128M-128bit DDR ,
應該是PCI 卡吧!!
全新未使用過的,所有的電容都爆開了!!
用普通電容先換換看,
但是PCI 顯卡怎麼試啊??

网友:
http://tw.msi.com/product/vga/MX4000T128.html#hero-overview

這張嗎? 板子顏色好像不一樣啊@@"

應該是AGP的

楼主:
MX4000-T128 是AGP,紅色板,

這個藍色鈑金手指看起來是PCI 的!

网友:
這卡應該是淘汰了

新內顯效能應該都比這強

楼主:
唉!!
沒有顯示卡,
都只用主機板內建的,
加減用吧,能用就好啦!!

网友A:
內顯的效能可能比PCI顯卡好

网友:
這型的電容
不通電,放著1~2年也會爆
ELSA.MSI當時也不小心用過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顯的效能可能比PCI顯卡好

內顯的效能需用到記憶體,

獨顯只有128M,

卻不需用記憶體,

是否會比較好??

网友B:
這是PCI介面的卡~

當今任何一款內顯都比它強,因為PCI介面限制住了GPU效能,
因為PCI介面的傳輸頻寬才133MB/s.....

內顯因為沒有獨立的VRAM,必須使用主記憶體當VRAM,會
佔用主記憶體容量,且主記憶體規格會影響到顯示效能。

這些卡適合給工控電腦使用....

效能的測試只需用該卡取代原本的顯示介面就知道效能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PCI介面的卡~

當今任何一款內顯都比它強,因為PCI介面限制住了GPU效能,

看來給老機子作卡拉OK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給老機子作卡拉OK用吧!!

工控電腦很適合啦~~

网友:
阿哈 這種卡是pci木有錯的啦,好東西啊
瞧瞧那個爆開的電容,裂得多規律啊,這就是網路上鼎鼎大名的..的另一種固態
這種東西的歷史就跳過略過
怎麼說好呢?128BIT
樓主拿去插478的主機板,甚至插775的版子,無論是上網,看影片,玩普通的遊戲,都非常OK的
再說,還可以拿來當備用,例如PCIE的卡壞了,AGP的卡壞了,或這兩種插槽壞了,這卡插上,起死回生
老機子的救星,聒聒叫,別別跳,操到又爆都划算
電容換一換,金手指擦一擦,某段時期的出機標準配備,繼續閃亮登場

网友C:
PCI 顯卡怎麼試 PCI 顯卡怎麼試 PCI 顯卡怎麼試
根據大清例律,裝嫩該當何罪

好吧,我就和你演下去了,請看下面主機板平面圖..
啊,圖片無法上傳,也無法附上附件,怎麼會這樣,我都壓縮改名並改為JPG了說,
暫無他法,只好提供連結..
請看右上方,PCI Slot (x5) 舉凡白色的插槽,後邊內加有一條橫槓,就是PCI
當你插上顯示卡,通常主機板的顯示功能,就會跑到插卡上,
所以插上卡以後,請記得把銀幕的線插過去,不然不會顯示,
另外
請記得插卡以後,一定先鎖緊顯示卡,不要嫌麻煩,不然萬一開機中,顯卡搖動,或一邊翹出,很容易燒壞顯示卡或插槽,
至於驅動,隨便抓都有,就不嘮叨了X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 顯卡怎麼試 PCI 顯卡怎麼試 PCI 顯卡怎麼試
根據大清例律,裝嫩該當何罪

我就這樣不小心燒毀一片!

网友:
是PCI 沒錯 ,AGP金手指部分有上下兩層,現在很多新板子應該都還有PCI介面,應該很容易找的到。

网友:
滿詭異的卡....我看過PCI的顯卡 但它的功用不是一般顯卡~
而是KTV的伺服器端跟包廂端的影像跟音效壓縮傳輸用的~
所以試不出影像來是很正常低!!因為他是輸出跟接收用的

只是我看過的都是沒掛風扇的~

网友:
跟這塊長得很像,是PCI沒錯,顯卡BIOS救援時也許派得上用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330440608

楼主:
实现双屏显示的程序操作

這一塊顯卡就可以使用雙螢幕??

有那麼厲害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双屏显示的程序操作

這一塊顯卡就可以使用雙螢幕??

有多個顯示輸出的顯卡應該都能這樣玩

用windows內建的驅動的話,大概只能選擇延伸桌面

用顯卡廠商的驅動會比較多項目可以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双屏显示的程序操作

這一塊顯卡就可以使用雙螢幕??

現在顯卡都有----------------沒有的應該很難找--只要有接口都有吧